关于“自制作并口ISP下载线”的RESET脚的问题

楼主(2006-01-13):
马老师:您好!

     贵网站发表的“自制作并口ISP下载线”,其中RESET与244的的3个输出脚连在一起,这不就

短路了吗?RESET究竟是输入?还是输出?(对被调试的板来说)

     请不吝赐教,谢谢!

hexuren@sohu.ocm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逻辑电路常识了。应该看的懂。

尽管244的2Y2、2Y3、2Y4并在一起,单其对应的输入端2A2、2A3、2A4也并在一起,且统一由PC控制,所以2Y2、2Y3、2Y4的输出信号是一样的,要么全部为高,要么全部为低,不会短路。

2Y2、2Y3、2Y4为输出,那么对应的RESET为输入,由2Y2、2Y3、2Y4控制。

简单的讲,只要使用244的一路,如2A2->2Y2来控制RESET也可以。使用2A2、2A3、2A4三路并接是提高驱动能力。因为在目标板上,一般在RESET线上有一个到正电源的上拉电阻,该电阻一般应大于4.7K。有些人按51的习惯,使用了比较小的电阻,如1K。在这种情况下编程下载时,244的输出就必须有更大的驱动能力,将RESET线拉低为有效的“0”电平,否则不能进入编程下载状态。所以将2Y2、2Y3、2Y4并在一起,不仅提高倾动能力,而且也保护了244不容易烧毁,反正244的引脚有多的,应该充分利用。

理论上,仅对AVR的RESET讲,可以直接将其与电源的正级连接,不会影响芯片正常的运行。但ISP下载就不能实现了。此时使用ISP下载线就可能发生短路:电源正端到2Y2、2Y3、2Y4(当它们输出“0”时)。那么不是244烧毁,就是目标板的电源损坏了。所以在实际的目标板硬件设计时,AVR的RESET脚不能直接与正电源连接的,除非在特殊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