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AVR做过全自动洗衣机控制板(电脑板)?

楼主(2006-01-13):
最近看见有人用MEGA48做电动车控制器,而且还可以出售带程序的芯片.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用AVR做过全自动洗衣机控制器(电脑板)?因为我感觉M16L的IO口,16k程序空间,和1k的RAM.还有EEPROM是做全自动洗衣机控制板的最好选择.如果精打细算的话,M16L的IO口差不多基本用完,而程序空间也差不多也可以用到80%.

网友:
说不定M8就行。

楼主:
M8 的IO不够,另外程序空间可能会不足够!

网友:
请你描述一下需要多少io。

网友:
我拆过小天鹅全自动的,也就一片28P的单片机而已,估计是PIC的。

网友:
M8足够做波轮洗衣机,滚筒的话要MEGA16了。I/O不够可以扩展啊。

网友:
我拆过滚筒洗衣机的机械程控器,如果不考虑人机接口,只对机械部分而言,5,6个IO就够了.

1.电机正/反转.

2.电机低速/高速.

3.进水阀.

4.排水阀.

5.水位探测

6.门检测.

如果加上人机接口,可以考虑一片带显示驱动与键盘的芯片,串口占用3根线.如此.M8的IO还是够的.

程序量要看实现多少功能.其实洗衣机的程序是相当简单的,没有多少花样.M8应当够.

网友:
请问楼上:能否提供一个带显示驱动与键盘的芯片???

网友:
这要看显示用的方式了.比如液晶,VFD,LED,要用不同的芯片.如果用VFD,可以找uPD16312.LED嘛,用MAX7219或功能相近的代用品就行了.

网友:
州立功那里有7289的键盘/LED芯片,不过我自己的洗衣机没有数码管显示,仅几个发光管而已。我用M8做过一块LED显示+键盘电路(需外接一片74ls145),可驱动8位数码管,和8个按健(可扩,每占用一IO可增加8个按健),总共用了12个IO,其余的IO还是可以用来控制其他的设备。

网友:
"洗衣机的程序是相当简单的",我觉得:好象你们是在开玩笑呢!

网友:
莫非wbear做过洗衣机的程序?

网友:
最簡單的洗衣程序感覺就像個定時器..

网友:
但全自动的就不一样了.

网友:
嗯,搞复杂一点嘛,

洗衣机用AVR单片机控制,带上网络接口,在加上无线网卡,准备一个无线路由器,给计算机也配上无线网卡,再开发一个上位机的控制软件.能够从网上下载洗衣方案,还用ASP.NET做一个手机网络控制界面,这样可以手机上网控制洗衣机了.

计算机的软件可以做复杂一点嘛,遗传算法,神经网络,能用的统统用上,洗衣方案用RSA加密,防止盗版,还可以卖卡..................
-----此内容被linhaimi于2006-01-27,14:03:08编辑过

网友:
如果这么复杂的话,家用不实在了.

批量生产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能买得起这么能功能的洗衣机用这些钱可以买衣服够一世用了!

网友:
不能这么说,以后网络洗衣机是趋势,IPV6吗

网友:
洗衣机还是更看重洗衣方式吧。光是搅来搅去,控制做多了也没用。

网友:
说起来几年后这样复杂的洗衣机也许不会太贵,但考虑主妇们可能不需要这样的功能,只有单身白领拿着有点用。

网友:
家里有滚筒洗衣机,感觉控制很先进,并不只是洗衣服放水那么简单的事情,

做一个好用的程序很难

网友:
2005年电子报合订本(上)P408里有M16作海尔洗衣机控制板的一篇文章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键盘可以用扫描啊

几个io做控制 m8足够把

网友:
回:willknow,就象DIYer DIY爱好者说的那样:"家里有滚筒洗衣机,感觉控制很先进,并不只是洗衣服放水那么简单的事情,做一个好用的程序很难",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一些细节问题!细节决定成败,很经典!

网友:
Mega16已经很便宜了,

不过我们有客户用Mega8做洗衣机的.

网友(2008-12-23):
2005年电子报合订本(上)P408里有M16作海尔洗衣机控制板的一篇文章你可以参考一下。

麻烦老大上传一下这个文章,我最近也搞这个。主要感觉是电机调速部分跟水位检测部分麻烦,现在洗衣机都用的是电感式水位开关!反正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