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大家对6100LCD感兴趣,献上6100手机的DATASHEET

楼主(2006-01-15):
NOKIA内部资料,包含原理图,有LCD及背光驱动电路,PDF格式.其它的NOKIA手机,如3100,3108,3120,3220,6108,6610,7210,7250都是基本相同,可参考.建议阿莫整理一下,去除无用的部分.
-----此内容被zcdyyu于2006-01-15,02:35:56编辑过

网友:
非常感谢。即将整理入网站。

网友:
兄弟这东西不应该叫datasheet,而应该叫service manual。

楼主:
呵呵,这我就不知道了,多谢指点!

网友:
6610比较好固定在板上

网友:
顶,我的7610LCD终于等到DATASHEET了,谢谢楼主!

网友:
看了,可惜啊,没有什么使用价值。都不是LCD的DATASHEET,应该说是个NOKIA给第3方加工的指示文件!!!

哎,我的7610LCD又泡汤了。。。。。本想在上面移直个GUI的!!

楼主:
是售后用的技术手册,包含原理图.7610的与上面的不一样,给你截个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此内容被zcdyyu于2006-01-15,19:38:06编辑过

网友:
谢谢zcdyyu兄。可否提供完整的资料我,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这些资料呢!!

zby8020@163.com

网友:
不知道这个LCD是多少伏供电的。

还有就是控制命令、数据等通信方式?

如果有DATASHEET就好了。

网友:
zcdyyu兄,泡水的手机主板7610不知道能不能修?

看了你发的资料,我还真想动动手呢。

还有7610的CAMERA,看了图好象是I2C总线通信+图象(+-DATA/+-CLK)差分传输。

还有不知道你是否能帮忙找到7610 LCD DATASHEET?

CAMERA DATASHEET也能找到更好。

谢谢.

网友:
先学习一下, 看看我那80两黄金买的6100黑屏能不能亮起来

谢了先...

楼主:
难啊,手机过于精密,泡水的基本是废了,就算修起来,也用不了多久,因为大部分零件基本处于损坏的边缘.至于DATASHEET,这些属于研发用的资料,一般很难弄到,我可帮你问问看.

网友:
楼上的:就算修起来,也用不了多久,因为大部分零件基本处于损坏的边缘。。。。

同感。

手机泡水后,就算不坏,几个月后也可能损坏。这是我碰过几次的。

网友:
你的我就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亲戚的Nokia3610吧,掉到海水中,回来叫人修(其实是洗,但不知道用什么溶液)一下,照样用了1年多还没有坏。

网友:
泡了水的手机没法修或者使用寿命变短了,应该是电路板是多层的原因。特别是板里板内的走线细,容易给腐蚀断开。

kinsey兄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比较少见。

网友:
好久前的一台motov730,开着机的在外衣口袋里放进洗衣机了洗了一个小时,我打捞起来烘干之后,一样能用.真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