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软件PROGISP(Ver1.4+) 修正了工程管理的bug,重新编写了校验部分的代码,增加了超级

楼主(2006-01-15):
共享软件PROGISP(Ver1.4+) 2006/1/14

支持编程器类型

1,多种并口(可以自定义)编程器(并口串行)

2,USBPROG编程器(usb串行)

3,并口并行编程器

4,usbasp

扩展功能

1,串口调试,超级终端

特色:

1,速度较快(16k程序):  并口 读11秒 写11秒;USBPROG读2秒 写2秒。

2,USBPROG根据目标cpu自动调整三种下载速度(8k,187.5k,375k)

3,支持自定义ATMEL全系列cpu(avr+S5x 系列).

4,支持自定义熔丝信息提示功能

5,支持时钟校正及系列号生成功能

6,USBPROG还支持usb转串口功能

特别提示

1,如果,遇到写某个芯片eeprom校验出错,请增加配置栏WD_EEPROM的值,就可以顺利写入。

2,增加新的芯片时请根据手册将相应的值添加到系统中

修正了工程管理的bug,重新编写了校验部分的代码。增加了超级终端功能

楼主:
to:armok 阿莫 我以将最新的版本上传,此版本的包中包含我改进的usbasp的详细资料,特别适合初学者制作usbasp,修改了校验部分的代码,是我个人认为最好的版本。请收录,谢谢!

楼主:
我顶起来,请armok 阿莫收录

网友:
原来最近在更新版本呀,支持,大家风范

网友:
共享软件?收费的?

楼主(2006-03-09):
上传几张编程器的原理图

网友:
回六楼的kokoro 沈洁:

好像你得到了免费的版本哦?

网友:
注册要RMB的, 感觉没有多大意义.

楼主:
只要愿意提建议,都可以得到A项注册的。对于那些只想使用连建议都不想说的当然要设个门槛。再次感谢kokoro 沈洁的支持!

网友:
zhifeng: 软件非常好用 改进后的USBASP固件稳定了很多 但是目前最困惑的是USBASP的S5X的编程功能一直没有试成功,请问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另外USBASP的ISP.C中似乎对AVR和S5X没有区别处理....可它们的ISP编程时序似乎有细微的差别...

网友:
不管怎么说,zhifeng免费给大家用的软件还是不错的,对软件收适当的费用也是完全应该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支持zhifeng

不管能不能烧51,至少烧MEGA是非常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