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COS_ii操作系统用ICCAVR编译错误?

楼主(2006-01-16):
在本网站上download一个Mega8的操作系统实例(μCOS-Ⅱ Mega8 源代码 , ICCAVR格式,作者:zhifeng),修改编译后提示一下错误:

C:\icc\bin\iccavr  -IE:\资料文件\RTOS操作系统\网上下载源码例程\阿莫网站\_m8_iccavr_by_ym\iccavr\source -IE:\资料文件\RTOS操作系统\网上下载源码例程\阿莫网站\_m8_iccavr_by_ym\iccavr\test -IC:\icc\include -e -DATMega8  -l -g -Mavr_enhanced_small -Wa-W -Wf-r20_23  -LC:\icc\lib -Wl-W -bfunc_lit:0x26.0x2000 -dram_end:0x45f -bdata:0x60.0x45f -dhwstk_size:16 -beeprom:1.512 -fihx_coff -S1 E:\资料文件\RTOS操作系统\网上下载源码例程\阿莫网站\_m8_iccavr_by_ym\iccavr\test\test2.c  -lcavrgr

!ERROR file 'test2.o': undefined symbol '_OSInit'

!ERROR file 'test2.o': undefined symbol '_init164'

!ERROR file 'test2.o': undefined symbol '_OSTaskCreate'

!ERROR file 'test2.o': undefined symbol '_OSStart'

!ERROR file 'test2.o': undefined symbol '_write164'

!ERROR file 'test2.o': undefined symbol '_OSTickISR'

!ERROR file 'test2.o': undefined symbol '_OSTimeDly'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怎么修改也不知到那里连接出了问题,实在是晕!!!

网友:
ICC没用过,为什么你的文件要放到那么深的文件夹中呢?

你includes.h文件包含到你的工程目录里没有?

楼主:
这位大哥!您好文件存放在较深的文件夹中好像不是主要问题,我放在D盘根目录下试过也不行!另外包含文件也没问题!提示出错的是函数的名称,可是在uCOS_ii.h已经有函数原形说明了!觉得还是产生汇编目标文件出了问题,但怎么也搞不清!

楼主:
C:\icc\bin\iccavr  -ID:\ICC_TEST\Source -ID:\ICC_TEST\ICC -IC:\icc\include -ID:\ICC_TEST\Source -e -DATMEGA -DATMega128  -l -g -Mavr_enhanced  -LC:\ICC\lib\ -ucrtatmega.o -bfunc_lit:0x8c.0x20000 -dram_end:0x10ff -bdata:0x100.0x10ff -dhwstk_size:16 -beeprom:1.4096 -fihx_coff -S2 D:\ICC_TEST\app.c  -lcatmega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imeTick'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_CPU_SR_Restore'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Init'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askHardStkSize'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askCreate'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Start'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_CPU_SR_Save'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askStkSize'

!ERROR file 'app.o': undefined symbol '_OSTimeDly'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下载两个例程都是这种问题,请各位帮忙给点一下喽

网友:
只有声明没有实现

楼主:
楼上的实在是高手,一语道破迷津,问题已解决是条件编译的问题,多谢啦!

网友(2006-05-25):
请问一下

怎么解决的条件编译的问题

网友:
好像作者已经不在了

那位路过的大虾帮我解答一下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再顶一下

没人回答就不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