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台电脑可以接插个网卡啊? 3个以上可以吗?

楼主(2006-01-16):
请问一台电脑可以接插个网卡啊? 3个以上可以吗?

是不是只要有位置就可以插啊, 还是只能插一个啊? 驱动程序呢?

楼主:
谢谢, 那插了可以同时用吗?

楼主:
哦, 谢谢. 有机会再试一下.

网友:
MyAVR

那插了可以同时用吗?

可以,还可以把他捆绑到一个IP上,可以加快下载速度! 做服务器用也常用到多个网卡一个IP

楼主:
捆绑到一个IP上? 好像不方便用吧.

网友:
原来玩CS时这样用,做服务器、玩两不误!两台局域网机器对考资料的话速度可以成倍加快!可惜多块网卡只能绑一个IP上,无法分开!

楼主:
"可惜多块网卡只能绑一个IP上,无法分开" 那可就不好玩了.

俺想用以太网方式连接几个不同的东东,看来有点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