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 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AVR的RTOS (作者:hjc800323)

楼主(2006-01-17):
                                       序

    自从03年以来,对单片机的RTOS的学习和应用的热潮可谓一浪高过一浪.03年,在离开校园前的,非典的那几个月,在华师的后门那里买了本邵贝贝的《UCOSII》,通读了几次,没有实验器材,也不了了之。

    在21IC上,大家都可以看到杨屹写的关于UCOSII在51上的移植,于是掀起了51上的RTOS的热潮。

    再后来,陈明计先生推出的small rots,展示了一个用在51上的微内核,足以在52上进行任务调度。

    前段时间,在ouravr上面开有专门关于AVR的Rtos的专栏,并且不少的兄弟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着实开了不少眼界。这时,我重新回顾了使用单片机的经历,觉得很有必要,从根本上对单片机的RTOS的知识进行整理,于是,我开始了编写一个用在AVR单片机的RTOS。

    当时,我所有的知识和资源有:

    Proteus6.7        可以用来模拟仿真avr系列的单片机

    WinAVR v2.0.5.48  基于GCC AVR的编译环境,好处在于可以在C语言中插入asm的语句

    mega8  1K的ram有8K的rom,是开发8位的RTOS的一个理想的器件,并且我对它也比较熟悉。

    写UCOS的Jean J.Labrosse在他的书上有这样一句话,“渐渐地,我自然会想到,写个实时内核直有那么难吗?不就是不断地保存,恢复CPU的那些寄存器嘛。”

    好了,当这一切准备好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Rtos for mega8的实验之旅了。

    本文列出的例子,全部完整可用。只需要一个文件就可以编译了。我相信,只要适当可用,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这样可以排除一些不必要的干扰,让大家专注到每一个过程的学习。

第一篇:函数的运行

                                 第一篇:函数的运行

    在一般的单片机系统中,是以前后台的方式(大循环+中断)来处理数据和作出反应的。

    例子如下:

    makefile的设定:运行WinAvr中的Mfile,设定如下

    MCU Type: mega8

    Optimization level: s

    Debug format :AVR-COFF

    C/C++ source file: 选译要编译的C文件

#include <avr/io.h>

void fun1(void)

{

  unsigned char i=0;

  while(1)

  {

    PORTB=i++;

    PORTC=0x01<<(i%8);

  }

}

int main(void)

{

  fun1();

}

    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要调用一个函数,真是只能以上面的方式进行吗?

    相信学习过C语言的各位会回答,No!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用函数指针变量调用函数”,如果大家都和我一样,当初的教科书是谭浩强先生的《C程序设计》的话,请找回书的第9.5节。

    例子:用函数指针变量调用函数

#include <avr/io.h>

void fun1(void)

{

  unsigned char i=0;

  while(1)

  {

    PORTB=i++;

    PORTC=0x01<<(i%8);

  }

}

void (*pfun)();  //指向函数的指针

int main(void)

{

  pfun=fun1;    //

  (*pfun)();    //运行指针所指向的函数

}

     第二种,是“把指向函数的指针变量作函数参数”

#include <avr/io.h>

void fun1(void)

{

  unsigned char i=0;

  while(1)

  {

    PORTB=i++;

    PORTC=0x01<<(i%8);

  }

}

void RunFun(void (*pfun)())  //获得了要传递的函数的地址

{

  (*pfun)();                 //在RunFun中,运行指针所指向的函数

}

int main(void)

{

   RunFun(fun1);            //将函数的指针作为变量传递

}

    看到上面的两种方式,很多人可能会说,“这的确不错”,但是这样与我们想要的RTOS,有什么关系呢?各位请细心向下看。

    以下是GCC对上面的代码的编译的情况:

    对main()中的RunFun(fun1); 的编译如下

  ldi r24,lo8(pm(fun1))

  ldi r25,hi8(pm(fun1))

  rcall RunFun

对void RunFun(void (*pfun)())的编译如下

                /*void RunFun(void (*pfun)())*/

               /*(*pfun)();*/

.LM6:

  movw r30,r24

  icall

  ret

    在调用void RunFun(void (*pfun)())的时候,的确可以把fun1的地址通过r24和r25传递给RunFun()。但是,RTOS如何才能有效地利用函数的地址呢?

楼主:
第二篇: 人工堆栈

    在单片机的指令集中,一类指令是专门与堆栈和PC指针打道的,它们是

    rcall   相对调用子程序指令

    icall   间接调用子程序指令

    ret     子程序返回指令

    reti    中断返回指令

    对于ret和reti,它们都可以将堆栈栈顶的两个字节被弹出来送入程序计数器PC中,一般用来从子程序或中断中退出。其中reti还可以在退出中断时,重开全局中断使能。

    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建立我们的人工堆栈了。

    例:

#include <avr/io.h>

void fun1(void)

{

  unsigned char i=0;

  while(1)

  {

    PORTB=i++;

    PORTC=0x01<<(i%8);

  }

}

unsigned char Stack[100]; //建立一个100字节的人工堆栈

void RunFunInNewStack(void (*pfun)(),unsigned char *pStack)

{

  *pStack--=(unsigned int)pfun>>8;    //将函数的地址高位压入堆栈,

  *pStack--=(unsigned int)pfun;        //将函数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SP=pStack;                            //将堆栈指针指向人工堆栈的栈顶

  __asm__ __volatile__("RET
\t");    //返回并开中断,开始运行fun1()

}

int main(void)

{

   RunFunInNewStack(fun1,&Stack[99]);

}

     RunFunInNewStack(),将指向函数的指针的值保存到一个unsigned  char的数组Stack中,作为人工堆栈。并且将栈顶的数值传递组堆栈指针SP,因此当用"ret"返回时,从SP中恢复到PC中的值,就变为了指向fun1()的地址,开始运行fun1().

    上面例子中在RunFunInNewStack()的最后一句嵌入了汇编代码 "ret",实际上是可以去除的。因为在RunFunInNewStack()返回时,编译器已经会加上"ret"。我特意写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到用"ret"作为返回后运行fun1()的过程。

第三篇:GCC中对寄存器的分配与使用

    在很多用于AVR的RTOS中,都会有任务调度时,插入以下的语句:

    入栈: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0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1
\t");

    ......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31
\t");

    出栈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31
\t");

    ......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1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0
\t");

    通常大家都会认为,在任务调度开始时,当然要将所有的通用寄存器都保存,并且还应该保存程序状态寄存器SREG。然后再根据相反的次序,将新任务的寄存器的内容恢复。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大家看过陈明计先生写的small rots51,就会发现,它所保存的通用寄存器不过是4组通用寄存器中的1组。

    在Win AVR中的帮助文件 avr-libc Manual中的Related Pages中的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其实有一个问题是"What registers are used by the C compiler?"  回答了编译器所需要占用的寄存器。一般情况下,编译器会先用到以下寄存器

    1 Call-used registers (r18-r27, r30-r31): 调用函数时作为参数传递,也就是用得最多的寄存器。

    2 Call-saved registers (r2-r17, r28-r29): 调用函数时作为结果传递,当中的r28和r29可能会被作为指向堆栈上的变量的指针。

    3 Fixed registers (r0, r1): 固定作用。r0用于存放临时数据,r1用于存放0。

    还有另一个问题是"How to permanently bind a variable to a register?",是将变量绑定到通用寄存器的方法。而且我发现,如果将某个寄存器定义为变量,编译器就会不将该寄存器分配作其它用途。这对RTOS是很重要的。

    在"Inline Asm"中的"C Names Used in Assembler Code"明确表示,如果将太多的通用寄存器定义为变量,刚在编译的过程中,被定义的变量依然可能被编译器占用。

    大家可以比较以下两个例子,看看编译器产生的代码:(在*.lst文件中)

第一个例子:没有定义通用寄存器为变量

#include <avr/io.h>

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b,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d)

{

   return b+c*d;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a=0;

  while(1)

  {

    a++;

    PORTB=add(a,a,a);

  }

}

   在本例中,"add(a,a,a);"被编译如下:

   mov r20,r28

   mov r22,r28

   mov r24,r28

   rcall add

第二个例子:定义通用寄存器为变量

#include <avr/io.h>

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b,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d)

{

   return b+c*d;

}

register unsigned char a asm("r20");  //将r20定义为 变量a

int main(void)

{

    while(1)

    {

      a++;

        PORTB=add(a,a,a);

    }

}

    在本例中,"add(a,a,a);"被编译如下:

    mov r22,r20

    mov r24,r20

    rcall add

    当然,在上面两个例子中,有部份代码被编译器优化了。

    通过反复测试,发现编译器一般使用如下寄存器:

    第1类寄存器,第2类寄存器的r28,r29,第3类寄存器

    如在中断函数中有调用基它函数,刚会在进入中断后,固定地将第1类寄存器和第3类寄存器入栈,在退出中断又将它们出栈。

楼主:
第四篇:只有延时服务的协作式的内核

                                      Cooperative Multitasking

   前后台系统,协作式内核系统,与占先式内核系统,有什么不同呢?

   记得在21IC上看过这样的比喻,“你(小工)在用厕所,经理在外面排第一,老板在外面排第二。如果是前后台,不管是谁,都必须按排队的次序使用厕所;如果是协作式,那么可以等你用完厕所,老板就要比经理先进入;如果是占先式,只要有更高级的人在外面等,那么厕所里无论是谁,都要第一时间让出来,让最高级别的人先用。”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unsigned char Stack[200];

register unsigned char OSRdyTbl          asm("r2");    //任务运行就绪表

register unsigned char OSTaskRunningPrio asm("r3");    //正在运行的任务

#define OS_TASKS 3                    //设定运行任务的数量

struct TaskCtrBlock           //任务控制块

{

  unsigned int OSTaskStackTop;  //保存任务的堆栈顶

  unsigned int OSWaitTick;      //任务延时时钟

} TCB[OS_TASKS+1];

//防止被编译器占用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4  asm("r4");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5  asm("r5");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6  asm("r6");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7  asm("r7");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8  asm("r8");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9  asm("r9");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0 asm("r10");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1 asm("r11");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2 asm("r12");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3 asm("r13");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4 asm("r14");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5 asm("r15");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6 asm("r16");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6 asm("r17");

//建立任务

void OSTaskCreate(void (*Task)(void),unsigned char *Stack,unsigned char TaskID)

{

  unsigned char i;

  *Stack--=(unsigned int)Task>>8;    //将任务的地址高位压入堆栈,

  *Stack--=(unsigned int)Task;         //将任务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Stack--=0x00;                     //R1 __zero_reg__

  *Stack--=0x00;                     //R0 __tmp_reg__

  *Stack--=0x80;                                        //SREG 在任务中,开启全局中断

  for(i=0;i<14;i++)    //在 avr-libc 中的 FAQ中的 What registers are used by the C compiler?

    *Stack--=i;                    //描述了寄存器的作用

    TCB[TaskID].OSTaskStackTop=(unsigned int)Stack;    //将人工堆栈的栈顶,保存到堆栈的数组中

    OSRdyTbl|=0x01<<TaskID;      //任务就绪表已经准备好

}

//开始任务调度,从最低优先级的任务的开始

void OSStartTask()

{

  OSTaskRunningPrio=OS_TASKS;

  SP=TCB[OS_TASKS].OSTaskStackTop+17;

  __asm__ __volatile__(    "reti"       "
\t"  );

}

//进行任务调度

void OSSched(void)

{

   //  根据中断时保存寄存器的次序入栈,模拟一次中断后,入栈的情况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zero_reg__
\t");  //R1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tmp_reg__
\t");  //R0

  __asm__ __volatile__("IN   __tmp_reg__,__SREG__
\t");  //保存状态寄存器SREG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tmp_reg__
\t");

  __asm__ __volatile__("CLR  __zero_reg__
\t");  //R0重新清零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18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19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0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1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2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3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4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5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6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7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30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31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8
\t");  //R28与R29用于建立在堆栈上的指针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9
\t");  //入栈完成

  TCB[OSTaskRunningPrio].OSTaskStackTop=SP;           //将正在运行的任务的堆栈底保存

  unsigned char OSNextTaskID;                             //在现有堆栈上开设新的空间

  for (OSNextTaskID = 0;                                  //进行任务调度

    OSNextTaskID < OS_TASKS && !(OSRdyTbl & (0x01<<OSNextTaskID));

    OSNextTaskID++);

    OSTaskRunningPrio = OSNextTaskID ;

  cli();  //保护堆栈转换

  SP=TCB[OSTaskRunningPrio].OSTaskStackTop;

  sei();

    //根据中断时的出栈次序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9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8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31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30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7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6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5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4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3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2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1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0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19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18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__tmp_reg__
\t");      //SERG 出栈并恢复

  __asm__ __volatile__("OUT  __SREG__,__tmp_reg__
\t");      //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__tmp_reg__
\t");      //R0 出栈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__zero_reg__
\t");      //R1 出栈

  //中断时出栈完成

}

void OSTimeDly(unsigned int ticks)

{

  if(ticks)                             //当延时有效

  {

    OSRdyTbl &= ~(0x01<<OSTaskRunningPrio);

    TCB[OSTaskRunningPrio].OSWaitTick=ticks;

    OSSched();                          //从新调度

  }

}

void TCN0Init(void)    // 计时器0

{

  TCCR0 = 0;

  TCCR0 |= (1<<CS02);  // 256预分频

  TIMSK |= (1<<TOIE0); // T0溢出中断允许

  TCNT0 = 100;         // 置计数起始值

}

SIGNAL(SIG_OVERFLOW0)

{

  unsigned char i;

  for(i=0;i<OS_TASKS;i++)       //任务时钟

  {

    if(TCB.OSWaitTick)

    {

      TCB.OSWaitTick--;

      if(TCB.OSWaitTick==0)     //当任务时钟到时,必须是由定时器减时的才行

      {

        OSRdyTbl |= (0x01<<i);     //使任务在就绪表中置位

      }

    }

  }

  TCNT0=100;

}

void Task0()

{

  unsigned int j=0;

  while(1)

  {

    PORTB=j++;

    OSTimeDly(2);

  }

}

void Task1()

{

  unsigned int j=0;

  while(1)

  {

    PORTC=j++;

    OSTimeDly(4);

  }

}

void Task2()

{

  unsigned int j=0;

  while(1)

  {

    PORTD=j++;

    OSTimeDly(8);

  }

}

void TaskScheduler()

{

  while(1)

  {

     OSSched();      //反复进行调度

  }

}

int main(void)

{

  TCN0Init();

  OSRdyTbl=0;

  OSTaskRunningPrio=0;

  OSTaskCreate(Task0,&Stack[49],0);

  OSTaskCreate(Task1,&Stack[99],1);

  OSTaskCreate(Task2,&Stack[149],2);

  OSTaskCreate(TaskScheduler,&Stack[199],OS_TASKS);

  OSStartTask();

}

   在上面的例子中,一切变得很简单,三个正在运行的主任务,都通过延时服务,主动放弃对CPU的控制权。

   在时间中断中,对各个任务的的延时进行计时,如果某个任务的延时结束,将任务重新在就绪表中置位。

   最低级的系统任务TaskScheduler(),在三个主任务在放弃对CPU的控制权后开始不断地进行调度。如果某个任务在就绪表中置位,通过调度,进入最高级别的任务中继续运行。

楼主:
第五篇: 完善的协作式的内核

   现在为上面的协作式内核添加一些OS中所必须的服务:

   1  挂起和重新运行任务

   2  信号量(在必要时候,可以扩展成邮箱和信息队列)

   3  延时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unsigned char Stack[400];

register unsigned char OSRdyTbl          asm("r2");    //任务运行就绪表

register unsigned char OSTaskRunningPrio asm("r3");    //正在运行的任务

#define OS_TASKS 3                    //设定运行任务的数量

struct TaskCtrBlock

{

  unsigned int OSTaskStackTop;  //保存任务的堆栈顶

  unsigned int OSWaitTick;      //任务延时时钟

} TCB[OS_TASKS+1];

//防止被编译器占用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4  asm("r4");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5  asm("r5");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6  asm("r6");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7  asm("r7");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8  asm("r8");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9  asm("r9");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0 asm("r10");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1 asm("r11");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2 asm("r12");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3 asm("r13");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4 asm("r14");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5 asm("r15");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6 asm("r16");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6 asm("r17");

//建立任务

void OSTaskCreate(void (*Task)(void),unsigned char *Stack,unsigned char TaskID)

{

  unsigned char i;

  *Stack--=(unsigned int)Task>>8;    //将任务的地址高位压入堆栈,

  *Stack--=(unsigned int)Task;         //将任务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Stack--=0x00;                     //R1 __zero_reg__

  *Stack--=0x00;                     //R0 __tmp_reg__

  *Stack--=0x80;

//SREG 在任务中,开启全局中断

  for(i=0;i<14;i++)    //在 avr-libc 中的 FAQ中的 What registers are used by the C compiler?

    *Stack--=i;                    //描述了寄存器的作用

  TCB[TaskID].OSTaskStackTop=(unsigned int)Stack;    //将人工堆栈的栈顶,保存到堆栈的数组中

  OSRdyTbl|=0x01<<TaskID;      //任务就绪表已经准备好

}

//开始任务调度,从最低优先级的任务的开始

void OSStartTask()

{

  OSTaskRunningPrio=OS_TASKS;

  SP=TCB[OS_TASKS].OSTaskStackTop+17;

  __asm__ __volatile__(    "reti"       "
\t"  );

}

//进行任务调度

void OSSched(void)

{

   //  根据中断时保存寄存器的次序入栈,模拟一次中断后,入栈的情况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zero_reg__
\t");  //R1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tmp_reg__
\t");  //R0

  __asm__ __volatile__("IN   __tmp_reg__,__SREG__
\t");  //保存状态寄存器SREG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tmp_reg__
\t");

  __asm__ __volatile__("CLR  __zero_reg__
\t");  //R0重新清零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18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19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0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1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2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3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4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5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6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7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30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31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8
\t");  //R28与R29用于建立在堆栈上的指针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9
\t");  //入栈完成

  TCB[OSTaskRunningPrio].OSTaskStackTop=SP;           //将正在运行的任务的堆栈底保存

  unsigned char OSNextTaskID;                             //在现有堆栈上开设新的空间

  for (OSNextTaskID = 0;                                  //进行任务调度

    OSNextTaskID < OS_TASKS && !(OSRdyTbl & (0x01<<OSNextTaskID));

    OSNextTaskID++);

    OSTaskRunningPrio = OSNextTaskID ;

  cli();  //保护堆栈转换

  SP=TCB[OSTaskRunningPrio].OSTaskStackTop;

  sei();

    //根据中断时的出栈次序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9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8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31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30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7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6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5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4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3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2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1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0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19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18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__tmp_reg__
\t");      //SERG 出栈并恢复

  __asm__ __volatile__("OUT  __SREG__,__tmp_reg__
\t");      //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__tmp_reg__
\t");      //R0 出栈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__zero_reg__
\t");      //R1 出栈

  //中断时出栈完成

}

////////////////////////////////////////////任务处理

//挂起任务

void OSTaskSuspend(unsigned char prio)

{

  TCB[prio].OSWaitTick=0;

  OSRdyTbl &= ~(0x01<<prio); //从任务就绪表上去除标志位

  if(OSTaskRunningPrio==prio)  //当要挂起的任务为当前任务

    OSSched();               //从新调度

}

//恢复任务 可以让被OSTaskSuspend或 OSTimeDly暂停的任务恢复

void OSTaskResume(unsigned char prio)

{

  OSRdyTbl |= 0x01<<prio;    //从任务就绪表上重置标志位

    TCB[prio].OSWaitTick=0;        //将时间计时设为0,到时

  if(OSTaskRunningPrio>prio)   //当要当前任务的优先级低于重置位的任务的优先级

    OSSched();               //从新调度              //从新调度

}

// 任务延时

void OSTimeDly(unsigned int ticks)

{

  if(ticks)                             //当延时有效

  {

    OSRdyTbl &= ~(0x01<<OSTaskRunningPrio);

    TCB[OSTaskRunningPrio].OSWaitTick=ticks;

    OSSched();                          //从新调度

  }

}

//信号量

struct SemBlk

{

  unsigned char OSEventType;     //型号 0,信号量独占型;1信号量共享型

  unsigned char OSEventState;    //状态 0,不可用;1,可用

  unsigned char OSTaskPendTbl;   //等待信号量的任务列表

} Sem[10];

//初始化信号量

void OSSemCreat(unsigned char Index,unsigned char Type)

{

  Sem[Index].OSEventType=Type;  //型号 0,信号量独占型;1信号量共享型

  Sem[Index].OSTaskPendTbl=0;

  Sem[Index].OSEventState=0;

}

//任务等待信号量,挂起

unsigned char OSTaskSemPend(unsigned char Index,unsigned int Timeout)

{

  //unsigned char i=0;

  if(Sem[Index].OSEventState)               //信号量有效

  {

    if(Sem[Index].OSEventType==0)          //如果为独占型

    Sem[Index].OSEventState = 0x00;       //信号量被独占,不可用

  }

  else

  {                                         //加入信号的任务等待表

    Sem[Index].OSTaskPendTbl |= 0x01<<OSTaskRunningPrio;

    OSRdyTbl &= ~(0x01<<OSTaskRunningPrio);  //从任务就绪表中去除

    TCB[OSTaskRunningPrio].OSWaitTick=Timeout;    //如延时为0,刚无限等待

    OSSched();   //从新调度

    if(TCB[OSTaskRunningPrio].OSWaitTick==0) return 0;

  }

  return 1;

}

//发送一个信号量,可以从任务或中断发送

void OSSemPost(unsigned char Index)

{

if(Sem[Index].OSEventType)                //当要求的信号量是共享型

  {

    Sem[Index].OSEventState=0x01;           //使信号量有效

    OSRdyTbl |=Sem [Index].OSTaskPendTbl;   //使在等待该信号的所有任务就绪

    Sem[Index].OSTaskPendTbl=0;             //清空所有等待该信号的等待任务

  }

  else                                       //当要求的信号量为独占型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OS_TASKS && !(Sem[Index].OSTaskPendTbl & (0x01<<i));  i++);

    if(i < OS_TASKS)                       //如果有任务需要

    {

      Sem[Index].OSTaskPendTbl &= ~(0x01<<i); //从等待表中去除

      OSRdyTbl |= 0x01<<i;                     //任务就绪

    }

    else

    {

      Sem[Index].OSEventState =1;        //使信号量有效

    }

  }

}

//从任务发送一个信号量,并进行调度

void OSTaskSemPost(unsigned char Index)

{

  OSSemPost(Index);

  OSSched();

}

//清除一个信号量,只对共享型的有用。

//对于独占型的信号量,在任务占用后,就交得不可以用了。

void OSSemClean(unsigned char Index)

{

  Sem[Index].OSEventState =0;          //要求的信号量无效

}

void TCN0Init(void)    // 计时器0

{

  TCCR0 = 0;

  TCCR0 |= (1<<CS02);  // 256预分频

  TIMSK |= (1<<TOIE0); // T0溢出中断允许

  TCNT0 = 100;         // 置计数起始值

}

SIGNAL(SIG_OVERFLOW0)

{

  unsigned char i;

  for(i=0;i<OS_TASKS;i++)       //任务时钟

  {

    if(TCB.OSWaitTick)

    {

      TCB.OSWaitTick--;

      if(TCB.OSWaitTick==0)     //当任务时钟到时,必须是由定时器减时的才行

      {

        OSRdyTbl |= (0x01<<i);     //使任务在就绪表中置位

      }

    }

  }

  TCNT0=100;

}

void Task0()

{

  unsigned int j=0;

  while(1)

  {

    PORTB=j++;

    OSTaskSuspend(1);    //挂起任务1

    OSTaskSemPost(0);

    OSTimeDly(50);

    OSTaskResume(1);     //恢复任务1

    OSSemClean(0);

    OSTimeDly(50);

  }

}

void Task1()

{

  unsigned int j=0;

  while(1)

  {

    PORTC=j++;

    OSTimeDly(5);

  }

}

void Task2()

{

  unsigned int j=0;

  while(1)

  {

      OSTaskSemPend(0,10);

    PORTD=j++;

    OSTimeDly(5);

  }

}

void TaskScheduler()

{

  while(1)

  {

     OSSched();      //反复进行调度

  }

}

int main(void)

{

  TCN0Init();

  OSRdyTbl=0;

  OSSemCreat(0,1);  //将信号量设为共享型

  OSTaskCreate(Task0,&Stack[99],0);

  OSTaskCreate(Task1,&Stack[199],1);

  OSTaskCreate(Task2,&Stack[299],2);

  OSTaskCreate(TaskScheduler,&Stack[399],OS_TASKS);

  OSStartTask();

}

楼主:
第六篇:时间片轮番调度法的内核

                                 Round-Robin Sheduling

    时间片轮调法是非常有趣的。本篇中的例子,建立了3个任务,任务没有优先级,在时间中断的调度下,每个任务都轮流运行相同的时间。如果在内核中没有加入其它服务,感觉上就好像是有三个大循环在同时运行。

    本例只是提供了一个用时间中断进行调度的内核,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添加相应的服务。

    要注意到:

    1,由于在时间中断内调用了任务切换函数,因为在进入中断时,已经将一系列的寄存器入栈。

    2,在中断内进行调度,是直接通过"RJMP Int_OSSched"进入任务切换和调度的,这是GCC AVR的一个特点,为用C编写内核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3,在阅读代码的同时,请对照阅读编译器产生的 *.lst文件,会对你理解例子有很大的帮助。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unsigned char Stack[400];

register unsigned char OSRdyTbl          asm("r2");    //任务运行就绪表

register unsigned char OSTaskRunningPrio asm("r3");    //正在运行的任务

#define OS_TASKS 3                    //设定运行任务的数量

struct TaskCtrBlock

{

  unsigned int OSTaskStackTop;  //保存任务的堆栈顶

  unsigned int OSWaitTick;      //任务延时时钟

} TCB[OS_TASKS+1];

//防止被编译器占用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4  asm("r4");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5  asm("r5");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6  asm("r6");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7  asm("r7");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8  asm("r8");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9  asm("r9");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0 asm("r10");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1 asm("r11");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2 asm("r12");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3 asm("r13");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4 asm("r14");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5 asm("r15");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6 asm("r16");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6 asm("r17");

//建立任务

void OSTaskCreate(void (*Task)(void),unsigned char *Stack,unsigned char TaskID)

{

  unsigned char i;

  *Stack--=(unsigned int)Task>>8;    //将任务的地址高位压入堆栈,

  *Stack--=(unsigned int)Task;         //将任务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Stack--=0x00;                     //R1 __zero_reg__

  *Stack--=0x00;                     //R0 __tmp_reg__

  *Stack--=0x80;

//SREG 在任务中,开启全局中断

  for(i=0;i<14;i++)    //在 avr-libc 中的 FAQ中的 What registers are used by the C compiler?

    *Stack--=i;                    //描述了寄存器的作用

  TCB[TaskID].OSTaskStackTop=(unsigned int)Stack;    //将人工堆栈的栈顶,保存到堆栈的数组中

  OSRdyTbl|=0x01<<TaskID;      //任务就绪表已经准备好

}

//开始任务调度,从最低优先级的任务的开始

void OSStartTask()

{

  OSTaskRunningPrio=OS_TASKS;

  SP=TCB[OS_TASKS].OSTaskStackTop+17;

  __asm__ __volatile__(    "reti"       "
\t"  );

}

//进行任务调度

void OSSched(void)

{

   //  根据中断时保存寄存器的次序入栈,模拟一次中断后,入栈的情况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zero_reg__
\t");  //R1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tmp_reg__
\t");  //R0

  __asm__ __volatile__("IN   __tmp_reg__,__SREG__
\t");  //保存状态寄存器SREG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tmp_reg__
\t");

  __asm__ __volatile__("CLR  __zero_reg__
\t");  //R0重新清零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18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19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0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1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2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3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4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5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6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7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30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31
\t");

  __asm__ __volatile__("Int_OSSched:
\t");  //当中断要求调度,直接进入这里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8
\t");  //R28与R29用于建立在堆栈上的指针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9
\t");  //入栈完成

  TCB[OSTaskRunningPrio].OSTaskStackTop=SP;           //将正在运行的任务的堆栈底保存

  if(++OSTaskRunningPrio>=OS_TASKS) //轮流运行各个任务,没有优先级

      OSTaskRunningPrio=0;

  //cli();  //保护堆栈转换

  SP=TCB[OSTaskRunningPrio].OSTaskStackTop;

  //sei();

    //根据中断时的出栈次序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9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8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31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30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7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6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5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4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3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2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1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0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19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18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__tmp_reg__
\t");      //SERG 出栈并恢复

  __asm__ __volatile__("OUT  __SREG__,__tmp_reg__
\t");      //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__tmp_reg__
\t");      //R0 出栈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__zero_reg__
\t");      //R1 出栈

  __asm__ __volatile__("RETI
\t");     //返回并开中断

  //中断时出栈完成

}

void IntSwitch(void)

{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31
\t");  //去除因调用子程序而入栈的PC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31
\t");

  __asm__ __volatile__("RJMP Int_OSSched
\t");  //重新调度

}

void TCN0Init(void)    // 计时器0

{

  TCCR0 = 0;

  TCCR0 |= (1<<CS02);  // 256预分频

  TIMSK |= (1<<TOIE0); // T0溢出中断允许

  TCNT0 = 100;         // 置计数起始值

}

SIGNAL(SIG_OVERFLOW0)

{

  TCNT0=100;

  IntSwitch();        //任务调度

}

void Task0()

{

  unsigned int j=0;

  while(1)

  {

    PORTB=j++;

    //OSTimeDly(50);

  }

}

void Task1()

{

  unsigned int j=0;

  while(1)

  {

    PORTC=j++;

    //OSTimeDly(5);

  }

}

void Task2()

{

  unsigned int j=0;

  while(1)

  {

    PORTD=j++;

    //OSTimeDly(5);

  }

}

void TaskScheduler()

{

  while(1)

  {

     OSSched();      //反复进行调度

  }

}

int main(void)

{

  TCN0Init();

  OSRdyTbl=0;

  OSTaskCreate(Task0,&Stack[99],0);

  OSTaskCreate(Task1,&Stack[199],1);

  OSTaskCreate(Task2,&Stack[299],2);

  OSTaskCreate(TaskScheduler,&Stack[399],OS_TASKS);

  OSStartTask();

}

楼主:
第七篇:占先式内核(只带延时服务)

                                           Preemptive Multitasking

    当大家理解时间片轮番调度法的任务调度方式后,占先式的内核的原理,已经伸手可及了。

    先想想,占先式内核是在什么地方实现任务调度的呢?对了,它在可以在任务中进行调度,这个在协作式的内核中已经做到了;同时,它也可以在中断结束后进行调度,这个问题,已经在时间片轮番调度法中已经做到了。

    由于中断是可以嵌套的,只有当各层嵌套中要求调度,并且中断嵌套返回到最初进入的中断的那一层时,才能进行任务调度。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unsigned char Stack[400];

register unsigned char OSRdyTbl          asm("r2");    //任务运行就绪表

register unsigned char OSTaskRunningPrio asm("r3");    //正在运行的任务

register unsigned char IntNum            asm("r4");  //中断嵌套计数器

//只有当中断嵌套数为0,并且有中断要求时,才能在退出中断时,进行任务调度

register unsigned char OSCoreState       asm("r16"); // 系统核心标志位 ,R16 编译器没有使用

//只有大于R15的寄存器才能直接赋值 例LDI R16,0x01

//0x01 正在任务 切换  0x02 有中断要求切换

#define OS_TASKS 3                    //设定运行任务的数量

struct TaskCtrBlock

{

  unsigned int OSTaskStackTop;  //保存任务的堆栈顶

  unsigned int OSWaitTick;      //任务延时时钟

} TCB[OS_TASKS+1];

//防止被编译器占用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4  asm("r4");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5  asm("r5");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6  asm("r6");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7  asm("r7");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8  asm("r8");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9  asm("r9");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0 asm("r10");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1 asm("r11");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2 asm("r12");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3 asm("r13");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4 asm("r14");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5 asm("r15");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6 asm("r16");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6 asm("r17");

//建立任务

void OSTaskCreate(void (*Task)(void),unsigned char *Stack,unsigned char TaskID)

{

  unsigned char i;

  *Stack--=(unsigned int)Task>>8;    //将任务的地址高位压入堆栈,

  *Stack--=(unsigned int)Task;         //将任务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Stack--=0x00;                     //R1 __zero_reg__

  *Stack--=0x00;                     //R0 __tmp_reg__

  *Stack--=0x80;

//SREG 在任务中,开启全局中断

  for(i=0;i<14;i++)    //在 avr-libc 中的 FAQ中的 What registers are used by the C compiler?

    *Stack--=i;                    //描述了寄存器的作用

  TCB[TaskID].OSTaskStackTop=(unsigned int)Stack;    //将人工堆栈的栈顶,保存到堆栈的数组中

  OSRdyTbl|=0x01<<TaskID;      //任务就绪表已经准备好

}

//开始任务调度,从最低优先级的任务的开始

void OSStartTask()

{

  OSTaskRunningPrio=OS_TASKS;

  SP=TCB[OS_TASKS].OSTaskStackTop+17;

  __asm__ __volatile__(    "reti"       "
\t"  );

}

//进行任务调度

void OSSched(void)

{

  __asm__ __volatile__("LDI  R16,0x01
\t");

  //清除中断要求任务切换的标志位,设置正在任务切换标志位

  __asm__ __volatile__("SEI
\t");

  //开中断,因为如果因中断在任务调度中进行,要重新进行调度时,已经关中断

  //根据中断时保存寄存器的次序入栈,模拟一次中断后,入栈的情况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zero_reg__
\t");  //R1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tmp_reg__
\t");  //R0

  __asm__ __volatile__("IN   __tmp_reg__,__SREG__
\t");  //保存状态寄存器SREG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tmp_reg__
\t");

  __asm__ __volatile__("CLR  __zero_reg__
\t");  //R0重新清零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18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19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0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1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2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3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4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5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6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7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30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31
\t");

  __asm__ __volatile__("Int_OSSched:
\t");  //当中断要求调度,直接进入这里

  __asm__ __volatile__("SEI
\t");

//开中断,因为如果因中断在任务调度中进行,已经关中断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8
\t");  //R28与R29用于建立在堆栈上的指针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9
\t");  //入栈完成

  TCB[OSTaskRunningPrio].OSTaskStackTop=SP;           //将正在运行的任务的堆栈底保存

  unsigned char OSNextTaskPrio;                            //在现有堆栈上开设新的空间

  for (OSNextTaskPrio = 0;                                 //进行任务调度

    OSNextTaskPrio < OS_TASKS && !(OSRdyTbl & (0x01<<OSNextTaskPrio));

    OSNextTaskPrio++);

    OSTaskRunningPrio = OSNextTaskPrio ;

  cli();  //保护堆栈转换

  SP=TCB[OSTaskRunningPrio].OSTaskStackTop;

  sei();

  //根据中断时的出栈次序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9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8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31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30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7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6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5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4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3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2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1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0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19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18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__tmp_reg__
\t");      //SERG 出栈并恢复

  __asm__ __volatile__("OUT  __SREG__,__tmp_reg__
\t");      //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__tmp_reg__
\t");      //R0 出栈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__zero_reg__
\t");      //R1 出栈

  //中断时出栈完成

  __asm__ __volatile__("CLI
\t");  //关中断

  __asm__ __volatile__("SBRC R16,1
\t");  //SBRC当寄存器位为0刚跳过下一条指令

  //检查是在调度时,是否有中断要求任务调度 0x02是中断要求调度的标志位

  __asm__ __volatile__("RJMP OSSched
\t");  //重新调度

  __asm__ __volatile__("LDI  R16,0x00
\t");

  //清除中断要求任务切换的标志位,清除正在任务切换标志位

  __asm__ __volatile__("RETI
\t");     //返回并开中断

}

//从中断退出并进行调度

void IntSwitch(void)

{

  //当中断无嵌套,并且没有在切换任务的过程中,直接进行任务切换

  if(OSCoreState == 0x02 && IntNum==0)

  {

    //进入中断时,已经保存了SREG和R0,R1,R18~R27,R30,R31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31
\t");  //去除因调用子程序而入栈的PC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31
\t");

    __asm__ __volatile__("LDI  R16,0x01
\t");

    //清除中断要求任务切换的标志位,设置正在任务切换标志位

    __asm__ __volatile__("RJMP Int_OSSched
\t");  //重新调度

  }

}

// 任务延时

void OSTimeDly(unsigned int ticks)

{

  if(ticks)                             //当延时有效

  {

    OSRdyTbl &= ~(0x01<<OSTaskRunningPrio);

    TCB[OSTaskRunningPrio].OSWaitTick=ticks;

    OSSched();                          //从新调度

  }

}

void TCN0Init(void)    // 计时器0

{

  TCCR0 = 0;

  TCCR0 |= (1<<CS02);  // 256预分频

  TIMSK |= (1<<TOIE0); // T0溢出中断允许

  TCNT0 = 100;         // 置计数起始值

}

SIGNAL(SIG_OVERFLOW0)

{

  IntNum++;     //中断嵌套+1

  sei();  //在中断中,重开中断

  unsigned char i,j=0;

  for(i=0;i<OS_TASKS;i++)        //任务时钟

  {

    if(TCB.OSWaitTick)

    {

      TCB.OSWaitTick--;

      if(TCB.OSWaitTick==0)         //当任务时钟到时,必须是由定时器减时的才行

      {

        OSRdyTbl |= (0x01<<i);         //使任务可以重新运行

        OSCoreState|=0x02;              //要求任务切换的标志位

      }

    }

  }

  TCNT0=100;

  cli();

  IntNum--;               //中断嵌套-1

  IntSwitch();         //进行任务调度

}

void Task0()

{

  unsigned int j=0;

  while(1)

  {

    PORTB=j++;

    OSTimeDly(50);

  }

}

void Task1()

{

  unsigned int j=0;

  while(1)

  {

    PORTC=j++;

    OSTimeDly(20);

  }

}

void Task2()

{

  unsigned int j=0;

  while(1)

  {

    PORTD=j++;

    OSTimeDly(5);

  }

}

void TaskScheduler()

{

  OSSched();

  while(1)

  {

     //OSSched();      //反复进行调度

  }

}

int main(void)

{

  TCN0Init();

  OSRdyTbl=0;

  IntNum=0;

  OSTaskCreate(Task0,&Stack[99],0);

  OSTaskCreate(Task1,&Stack[199],1);

  OSTaskCreate(Task2,&Stack[299],2);

  OSTaskCreate(TaskScheduler,&Stack[399],OS_TASKS);

  OSStartTask();

}

楼主:
第八篇:占先式内核(完善的服务)

    如果将前面所提到的占先式内核和协作式内核组合在一起,很容易就可以得到一个功能较为完善的占先式内核,它的功能有:

    1,挂起和恢复任务

    2,任务延时

    3,信号量(包括共享型和独占型)

    另外,在本例中,在各个任务中加入了从串口发送任务状态的功能。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unsigned char Stack[400];

register unsigned char OSRdyTbl          asm("r2");    //任务运行就绪表

register unsigned char OSTaskRunningPrio asm("r3");    //正在运行的任务

register unsigned char IntNum            asm("r4");     //中断嵌套计数器

//只有当中断嵌套数为0,并且有中断要求时,才能在退出中断时,进行任务调度

register unsigned char OSCoreState       asm("r16"); // 系统核心标志位 ,R16 编译器没有使用

//只有大于R15的寄存器才能直接赋值 例LDI R16,0x01

//0x01 正在任务 切换  0x02 有中断要求切换

#define OS_TASKS 3                    //设定运行任务的数量

struct TaskCtrBlock

{

  unsigned int OSTaskStackTop;  //保存任务的堆栈顶

  unsigned int OSWaitTick;      //任务延时时钟

} TCB[OS_TASKS+1];

//防止被编译器占用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4  asm("r4");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5  asm("r5");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6  asm("r6");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7  asm("r7");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8  asm("r8");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9  asm("r9");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0 asm("r10");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1 asm("r11");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2 asm("r12");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3 asm("r13");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4 asm("r14");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5 asm("r15");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6 asm("r16");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6 asm("r17");

//建立任务

void OSTaskCreate(void (*Task)(void),unsigned char *Stack,unsigned char TaskID)

{

  unsigned char i;

  *Stack--=(unsigned int)Task>>8;    //将任务的地址高位压入堆栈,

  *Stack--=(unsigned int)Task;         //将任务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Stack--=0x00;                     //R1 __zero_reg__

  *Stack--=0x00;                     //R0 __tmp_reg__

  *Stack--=0x80;

//SREG 在任务中,开启全局中断

  for(i=0;i<14;i++)    //在 avr-libc 中的 FAQ中的 What registers are used by the C compiler?

    *Stack--=i;                    //描述了寄存器的作用

  TCB[TaskID].OSTaskStackTop=(unsigned int)Stack;    //将人工堆栈的栈顶,保存到堆栈的数组中

  OSRdyTbl|=0x01<<TaskID;      //任务就绪表已经准备好

}

//开始任务调度,从最低优先级的任务的开始

void OSStartTask()

{

  OSTaskRunningPrio=OS_TASKS;

  SP=TCB[OS_TASKS].OSTaskStackTop+17;

  __asm__ __volatile__(    "reti"       "
\t"  );

}

//进行任务调度

void OSSched(void)

{

  __asm__ __volatile__("LDI  R16,0x01
\t");

  //清除中断要求任务切换的标志位,设置正在任务切换标志位

  __asm__ __volatile__("SEI
\t");

  //开中断,因为如果因中断在任务调度中进行,要重新进行调度时,已经关中断

   //  根据中断时保存寄存器的次序入栈,模拟一次中断后,入栈的情况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zero_reg__
\t");  //R1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tmp_reg__
\t");  //R0

  __asm__ __volatile__("IN   __tmp_reg__,__SREG__
\t");  //保存状态寄存器SREG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tmp_reg__
\t");

  __asm__ __volatile__("CLR  __zero_reg__
\t");  //R0重新清零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18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19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0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1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2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3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4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5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6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7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30
\t");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31
\t");

  __asm__ __volatile__("Int_OSSched:
\t");  //当中断要求调度,直接进入这里

  __asm__ __volatile__("SEI
\t");

    //开中断,因为如果因中断在任务调度中进行,已经关中断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8
\t");  //R28与R29用于建立在堆栈上的指针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9
\t");  //入栈完成

  TCB[OSTaskRunningPrio].OSTaskStackTop=SP;           //将正在运行的任务的堆栈底保存

  unsigned char OSNextTaskPrio;                            //在现有堆栈上开设新的空间

  for (OSNextTaskPrio = 0;                                 //进行任务调度

    OSNextTaskPrio < OS_TASKS && !(OSRdyTbl & (0x01<<OSNextTaskPrio));

    OSNextTaskPrio++);

    OSTaskRunningPrio = OSNextTaskPrio ;

  cli();  //保护堆栈转换

  SP=TCB[OSTaskRunningPrio].OSTaskStackTop;

  sei();

  //根据中断时的出栈次序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9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8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31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30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7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6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5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4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3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2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1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0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19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18
\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__tmp_reg__
\t");      //SERG 出栈并恢复

  __asm__ __volatile__("OUT  __SREG__,__tmp_reg__
\t");      //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__tmp_reg__
\t");      //R0 出栈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__zero_reg__
\t");      //R1 出栈

  //中断时出栈完成

  __asm__ __volatile__("CLI
\t");  //关中断

  __asm__ __volatile__("SBRC R16,1
\t");  //SBRC当寄存器位为0刚跳过下一条指令

  //检查是在调度时,是否有中断要求任务调度 0x02是中断要求调度的标志位

  __asm__ __volatile__("RJMP OSSched
\t");  //重新调度

  __asm__ __volatile__("LDI  R16,0x00
\t");

  //清除中断要求任务切换的标志位,清除正在任务切换标志位

  __asm__ __volatile__("RETI
\t");     //返回并开中断

}

//从中断退出并进行调度

void IntSwitch(void)

{

  //当中断无嵌套,并且没有在切换任务的过程中,直接进行任务切换

  if(OSCoreState == 0x02 && IntNum==0)

  {

    //进入中断时,已经保存了SREG和R0,R1,R18~R27,R30,R31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31
\t");  //去除因调用子程序而入栈的PC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31
\t");

    __asm__ __volatile__("LDI  R16,0x01
\t");

    //清除中断要求任务切换的标志位,设置正在任务切换标志位

    __asm__ __volatile__("RJMP Int_OSSched
\t");  //重新调度

  }

}

////////////////////////////////////////////任务处理

//挂起任务

void OSTaskSuspend(unsigned char prio)

{

  TCB[prio].OSWaitTick=0;

  OSRdyTbl &= ~(0x01<<prio); //从任务就绪表上去除标志位

  if(OSTaskRunningPrio==prio)  //当要挂起的任务为当前任务

    OSSched();               //从新调度

}

//恢复任务 可以让被OSTaskSuspend或 OSTimeDly暂停的任务恢复

void OSTaskResume(unsigned char prio)

{

  OSRdyTbl |= 0x01<<prio;    //从任务就绪表上重置标志位

    TCB[prio].OSWaitTick=0;        //将时间计时设为0,到时

  if(OSTaskRunningPrio>prio)   //当要当前任务的优先级低于重置位的任务的优先级

    OSSched();               //从新调度              //从新调度

}

// 任务延时

void OSTimeDly(unsigned int ticks)

{

  if(ticks)                             //当延时有效

  {

    OSRdyTbl &= ~(0x01<<OSTaskRunningPrio);

    TCB[OSTaskRunningPrio].OSWaitTick=ticks;

    OSSched();                          //从新调度

  }

}

//信号量

struct SemBlk

{

  unsigned char OSEventType;     //型号 0,信号量独占型;1信号量共享型

  unsigned char OSEventState;    //状态 0,不可用;1,可用

  unsigned char OSTaskPendTbl;   //等待信号量的任务列表

} Sem[10];

//初始化信号量

void OSSemCreat(unsigned char Index,unsigned char Type)

{

  Sem[Index].OSEventType=Type;  //型号 0,信号量独占型;1信号量共享型

  Sem[Index].OSTaskPendTbl=0;

  Sem[Index].OSEventState=0;

}

//任务等待信号量,挂起

//当Timeout==0xffff时,为无限延时

unsigned char OSTaskSemPend(unsigned char Index,unsigned int Timeout)

{

  //unsigned char i=0;

  if(Sem[Index].OSEventState)                      //信号量有效

  {

    if(Sem[Index].OSEventType==0)                  //如果为独占型

    Sem[Index].OSEventState = 0x00;                //信号量被独占,不可用

  }

  else

  {                                                //加入信号的任务等待表

    Sem[Index].OSTaskPendTbl |= 0x01<<OSTaskRunningPrio;

    TCB[OSTaskRunningPrio].OSWaitTick=Timeout;    //如延时为0,刚无限等待

    OSRdyTbl &= ~(0x01<<OSTaskRunningPrio);       //从任务就绪表中去除

    OSSched();   //从新调度

    if(TCB[OSTaskRunningPrio].OSWaitTick==0 )     //超时,未能拿到资源

          return 0;

  }

  return 1;

}

//发送一个信号量,可以从任务或中断发送

void OSSemPost(unsigned char Index)

{

if(Sem[Index].OSEventType)                //当要求的信号量是共享型

  {

    Sem[Index].OSEventState=0x01;           //使信号量有效

    OSRdyTbl |=Sem [Index].OSTaskPendTbl;   //使在等待该信号的所有任务就绪

    Sem[Index].OSTaskPendTbl=0;             //清空所有等待该信号的等待任务

  }

  else                                       //当要求的信号量为独占型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OS_TASKS && !(Sem[Index].OSTaskPendTbl & (0x01<<i));  i++);

    if(i < OS_TASKS)                       //如果有任务需要

    {

      Sem[Index].OSTaskPendTbl &= ~(0x01<<i); //从等待表中去除

      OSRdyTbl |= 0x01<<i;                     //任务就绪

    }

    else

    {

      Sem[Index].OSEventState =1;        //使信号量有效

    }

  }

}

//从任务发送一个信号量,并进行调度

void OSTaskSemPost(unsigned char Index)

{

  OSSemPost(Index);

  OSSched();

}

//清除一个信号量,只对共享型的有用。

//对于独占型的信号量,在任务占用后,就交得不可以用了。

void OSSemClean(unsigned char Index)

{

  Sem[Index].OSEventState =0;          //要求的信号量无效

}

void TCN0Init(void)    // 计时器0

{

  TCCR0 = 0;

  TCCR0 |= (1<<CS02);  // 256预分频

  TIMSK |= (1<<TOIE0); // T0溢出中断允许

  TCNT0 = 100;         // 置计数起始值

}

SIGNAL(SIG_OVERFLOW0)

{

  IntNum++;     //中断嵌套+1

  sei();  //在中断中,重开中断

  unsigned char i;

  for(i=0;i<OS_TASKS;i++)        //任务时钟

  {

    if(TCB.OSWaitTick && TCB.OSWaitTick!=0xffff)

    {

      TCB.OSWaitTick--;

      if(TCB.OSWaitTick==0)         //当任务时钟到时,必须是由定时器减时的才行

      {

        OSRdyTbl |= (0x01<<i);         //使任务可以重新运行

        OSCoreState|=0x02;         //要求任务切换的标志位

      }

    }

  }

  TCNT0=100;

  cli();

  IntNum--;               //中断嵌套-1

  IntSwitch();         //进行任务调度

}

unsigned char __attribute__ ((progmem)) proStrA[]="Task                       ";

unsigned char strA[20];

SIGNAL(SIG_UART_RECV)        //串口接收中断

{

  strA[0]=UDR;

}

/////////////////////////////////////串口发送

unsigned char *pstr_UART_Send;

unsigned int  nUART_Sending=0;

void UART_Send(unsigned char *Res,unsigned int Len)    //发送字符串数组

{

  if(Len>0)

  {

    pstr_UART_Send=Res;    //发送字串的指针

    nUART_Sending=Len;    //发送字串的长度

    UCSRB=0xB8;                    //发送中断使能

  }

}

//SIGNAL 在中断期间,其它中断禁止

SIGNAL(SIG_UART_DATA)       //串口发送数据中断

{

  IntNum++;     //中断嵌套+1,不充许中断

  if(nUART_Sending)                    //如果未发完

  {

    UDR=*pstr_UART_Send;        //发送字节

    pstr_UART_Send++;                //发送字串的指针加1

    nUART_Sending--;                //等待发送的字串数减1

  }

  if(nUART_Sending==0)            //当已经发送完

  {

    OSSemPost(0);

    OSCoreState|=0x02;      //要求任务切换的标志位

    UCSRB=0x98;

  }

  cli();                        //关发送中断

  IntNum--;

  IntSwitch(); //进行任务调度

}

void UARTInit()    //初始化串口

{

#define fosc 8000000 //晶振8  MHZ UBRRL=(fosc/16/(baud+1))%256;

#define baud 9600     //波特率

  OSCCAL=0x97;          //串口波特率校正值,从编程器中读出

  //UCSRB=(1<<RXEN)|(1<<TXEN);//允许发送和接收

  UCSRB=0x98;

  //UCSRB=0x08;

  UBRRL=(fosc/16/(baud+1))%256;

  UBRRH=(fosc/16/(baud+1))/256;

  UCSRC=(1<<URSEL)|(1<<UCSZ1)|(1<<UCSZ0);//8位数据+1位STOP位

  UCSRB=0xB8;

  UDR=0;

}

//打印unsigned int 到字符串中 00000

void strPUT_uInt(unsigned char *De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Des=Des+4;

  for(j=0;j<5;j++)

  {

    *Des=i%10+'0';

    i=i/10;

    Des--;

  }

}

void strPUT_Star(unsigned char *Des,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

  for(j=0;j<i;j++)

  {

    *Des++='*';

  }

  *Des++=13;

}

unsigned int strPUT_TaskState(unsigned char *Des,

                              unsigned char TaskID,

                  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int i=0;

  *(Des+4)='0'+TaskID;

  strPUT_uInt(Des+6,Num);

  strPUT_Star(Des+12,TaskID);

  return 12+TaskID+1;

}

void Task0()

{

  unsigned int j=0;

  while(1)

  {

    PORTB=j++;

    if(OSTaskSemPend(0,0xffff))

    {

      unsigned int m;

      m=strPUT_TaskState(strA,OSTaskRunningPrio,j);

      UART_Send(strA,m);

    }

    OSTimeDly(200);

  }

}

void Task1()

{

  unsigned int j=0;

  while(1)

  {

    PORTC=j++;

    if(OSTaskSemPend(0,0xffff))

    {

      unsigned int m;

      m=strPUT_TaskState(strA,OSTaskRunningPrio,j);

      UART_Send(strA,m);

    }

    OSTimeDly(100);

  }

}

void Task2()

{

  unsigned int j=0;

  while(1)

  {

    if(OSTaskSemPend(0,0xffff))

    {

      unsigned int m;

      m=strPUT_TaskState(strA,OSTaskRunningPrio,j);

      UART_Send(strA,m);

    }

    PORTD=j++;

    OSTimeDly(50);

  }

}

void TaskScheduler()

{

  OSSched();

  while(1)

  {

  }

}

int main(void)

{

  strlcpy_P(strA,proStrA,20);

  UARTInit();

  TCN0Init();

  OSRdyTbl=0;

  IntNum=0;

  OSTaskCreate(Task0,&Stack[99],0);

  OSTaskCreate(Task1,&Stack[199],1);

  OSTaskCreate(Task2,&Stack[299],2);

  OSTaskCreate(TaskScheduler,&Stack[399],OS_TASKS);

  OSStartTask();

}

结束语

                             结束语

    本文中的例子,基本上用WinAVR和 Proteus调试仿真成功,一定可能存在某些方面的缺陷,因为工作上时间的压力,就没有进一步查找。

    但我相信,大家通过学习,会一步步了解一个内核的具体实现形式,慢慢完善,并且最终写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内核。

    当掌握一定的基本知识后,再回头看看 UCOSII和small rots51等,可能会有更深的体会,对进一步了解嵌入式系统和操作系统,条理会更加明析。希望本文能帮助大家做到这一点。

    希望大家能够提出自己宝贵的意见,我会进行阶段性的总结,并尽可能地不断改进。

    牛顿曾说过,“我能够看得更远,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希望大家都能出一份力,推动我们的嵌入式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2006年1月14日

注:本文原出处为21ic

网友:
好贴.顶一下.

不过贴中有个小错误.不知是不是我的芯片和编译环境的原因.(我用的是ATMEGA8L GCC)

//建立任务 我改了一下的.

void OSTaskCreate(void (*Task)(void),unsigned char *Stack,unsigned char TaskID)

{

  unsigned char i;

  *Stack--=(unsigned int)Task;       //将任务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Stack--=(unsigned int)Task>>8;    //将任务的地址高位压入堆栈,

  ......

}

我试了一下,要低位先入栈,高位后入栈.

网友:
AvrX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简单好用

网友(2006-02-27):
1\请问 SP=TCB[OS_TASKS].OSTaskStackTop+17,为什么SP还要加17

//开始任务调度,从最低优先级的任务的开始

void OSStartTask(void)

{

  OSTaskRunningPrio=OS_TASKS;

  SP=TCB[OS_TASKS].OSTaskStackTop+17;

  __asm__ __volatile__(    "reti"       "
\t"  );

}

2\请问void OSSched(void) 中

OSNextTaskID < OS_TASKS && !(OSRdyTbl & (0x01<<OSNextTaskID)); 这条具体的意思,哪位大侠帮我分解一下

3\14楼的讲的对,的确应该低位先入栈,高位后入栈.

4\我的三个任务,TASK2不运行,只运行其他两个,郁闷.

先谢

网友:
现在了解清楚了,因为OSSched()总是从低TaskID开始运行,所以当运行TASK1时,TASK0已经就绪,回过来就运行TASK0,永远也不会运行TASK2.改为轮番调度就可以了,即文中的时间分片式.

网友(2007-11-18):
……
……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8\t");                      //R28与R29用于建立在堆栈上的指针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9\t");                      //入栈完成

  TCB[OSTaskRunningPrio].OSTaskStackTop=SP;                //将正在运行的任务的堆栈底保存

  unsigned char OSNextTaskID;                              //在现有堆栈上开设新的空间

  for (OSNextTaskID=0;(OSNextTaskID < OS_TASKS) && !(OSRdyTbl & (0x01<<OSNextTaskID));OSNextTaskID++);  //进行任务调度

  OSTaskRunningPrio = OSNextTaskID;                        //下一个调度的任务ID

  cli();                                       //禁止中断,保护堆栈转换
  SP=TCB[OSTaskRunningPrio].OSTaskStackTop;
  sei();

  //根据中断时的出栈次序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9\t");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8\t");
…………
…………
我不是很明白这个任务调度函数,各位大侠请帮分析一下,它是怎么调度,具体流程是怎么样?
SP=TCB[OSTaskRunningPrio].OSTaskStackTop;这语句起什么样的作用?SP不是堆栈是栈顶的指针吗,那一个任务的指针赋给SP后是什么意思?CPU运行的下一条指令不是存在PC中吗,那应该把任务指针赋给PC不行嘛?
真是很乱,希望各大侠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2007-12-22):
牛,慢慢研究一下才行啊

网友:
写的太好了啊,学习下!

网友(2008-01-25):
实在很好,以前看过,当时没在意,今天要用到了看到,真的很好。啊莫历害

网友:
改天研究研究rtems

网友A:
第八篇,占先式内核(完善的服务) 谁试过了?不知道何故我只是在PC端无休止的收到 0x00,郁闷啊
自己对串口部分改了一下,能收到自己发的数据,不过还是在前面多了一个 0x00, 以至于一定要用16进制显示才能看到后面的东西,那位大侠有改好的RTOS+串口的发个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
void RunFunInNewStack(void (*pfun)(),unsigned char *pStack)
{
  *pStack--=(unsigned int)pfun>>8;    //将函数的地址高位压入堆栈,
  *pStack--=(unsigned int)pfun;        //将函数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SP=pStack;                            //将堆栈指针指向人工堆栈的栈顶
  __asm__ __volatile__("RET
\t");    //返回并开中断,开始运行fun1()

}

我在执行到   __asm__ __volatile__("RET
\t");    发生复位了。

我把函数地址传给函数指针,然后调用函数指针,可以通过,不发生复位。

网友(2008-03-25):
最近有时间在慢慢的研究研究

网友:
已经打印出来,呵呵

网友:
有时间在慢慢的研究研究

网友:
记下以后慢慢看

网友:
好象有点问题哦!试了一下,跑不起来。

网友:
第四篇的程序:一开始不能运行,如14楼的那样将入栈顺序改后,能运行到OSStartTask(),然后执行OSSched(),在OSSched()退出时程序指针跑到flash程序存储器未尾,然后就复位从头开始运行。还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找到原因了,将编译器的优化等级改成-0s就行了。我在128下面跑的

网友:
虽然能运行了,但是对任务调度还是不明白。请问当子程序返回时,汇编代码执行:POP R29 ,POP R28。是否在返回时将R29,R28的内容装入PC,然后程序就继续运行,而SP的内容是在调度函数内按优先级装入的,所以才实现程序调度。有点搞不清楚,懂的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还有很多东西不明白,研究过程中。

网友:
?Call-used registers (r18-r27, r30-r31):
May be allocated by gcc for local data. You may use them freely in assembler
subroutines. Calling C subroutines can clobber any of them - the caller is responsible
for saving and restoring.
?Call-saved registers (r2-r17, r28-r29):
May be allocated by gcc for local data. Calling C subroutines leaves them unchanged.
Assembler subroutines are responsible for saving and restoring these
registers, if changed. r29:r28 (Y pointer) is used as a frame pointer (points to
local data on stack) if necessary.
?Fixed registers (r0, r1):
Never allocated by gcc for local data, but often used for fixed purposes:

网友:
发一个资料,看了后对AVR的RTOS操作系统的细节了解可能会有很大帮助。昨晚我看到1点过才看完,学到不少东西。可惜是E文的,可能要花点时间看。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哎,参与的人太少了!一点也不热烈哦!
建议阿莫把基于AVR的RTOS搞成一个开源的项目!

网友:
我也做个记号,有时间好好看看

网友:
昨天卖了ARMOR的Dragon,今天无事逛逛,这里成了我唯一的留念

网友:
谢谢,留下足迹。

网友:
试了第四篇,发现执行完OSTaskCreate(TaskScheduler,&Stack[199],OS_TASKS);
后就跳到void TaskScheduler()了
不明白

网友:
RTOS还没玩过,有时间要玩一下

网友(2008-06-19):
正好在学,谢谢阿莫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
留个记号!
多多学习~~

网友:
OSRdyTbl|=0x01<<TaskID;这句如果 TaskID = 0,那么 OSRdyTbl = 0?那么在调度函数中, 怎么来判断TaskID =0的任务就绪。不是很明白,还是说GCC有什么特别,没有学过GCC

网友(2008-08-21):
惊奇...阿莫的风格跟我的好象啊....正想写一篇AVR OS的,看来不用写了

网友:
太好了,没的说
收益很大

网友(2008-09-28):
好东东!顶一个
做个记号,以后好学习

网友:
怎么没人来解释下啊,怎么好的帖沉下去可惜啊!!!

网友(2008-11-20):
太精彩的帖子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PLC开源代码呢?

网友(2008-12-24):
哈哈,正想学这个

网友:
看下能否看懂

网友:
proteus仿真怎么不放上来呢?

网友:
研究中 标记

网友:
终于看到牛人的帖子!

很敬佩楼主!

谢谢您

网友:
to 16楼:

2\请问void OSSched(void) 中

OSNextTaskID < OS_TASKS && !(OSRdyTbl & (0x01<<OSNextTaskID)); 这条具体的意思,哪位大侠帮我分解一下

我也正在研究这个,是看了反汇编程序才看懂的,

for (OSNextTaskID=0;(OSNextTaskID < OS_TASKS) && !(OSRdyTbl & (0x01<<OSNextTaskID));OSNextTaskID++);  //进行任务调度

这条语句的作用就是查找当前任务表OSRdyTbl中最高优先级别的任务,从bit0位开始查询,直到查完所有任务为止;

汇编程序:

//查找任务

    unsigned char OSNextTaskID;

    for ( OSNextTaskID = 0;

     bbc:        40 e0               ldi        r20, 0x00        ; 0

     bbe:        22 2d               mov        r18, r2

     bc0:        33 27               eor        r19, r19

     bc2:        61 e0               ldi        r22, 0x01        ; 1

     bc4:        70 e0               ldi        r23, 0x00        ; 0

     bc6:        20 fd               sbrc        r18, 0

     bc8:        0e c0               rjmp        .+28             ; 0xbe6 <_Z7OSSchedv+0x68>

     bca:        4f 5f               subi        r20, 0xFF        ; 255

     bcc:        45 30               cpi        r20, 0x05        ; 5

     bce:        58 f4               brcc        .+22             ; 0xbe6 <_Z7OSSchedv+0x68>

     bd0:        c9 01               movw        r24, r18

     bd2:        04 2e               mov        r0, r20

     bd4:        02 c0               rjmp        .+4              ; 0xbda <_Z7OSSchedv+0x5c>

     bd6:        95 95               asr        r25

     bd8:        87 95               ror        r24

     bda:        0a 94               dec        r0

     bdc:        e2 f7               brpl        .-8              ; 0xbd6 <_Z7OSSchedv+0x58>

     bde:        86 27               eor        r24, r22

     be0:        97 27               eor        r25, r23

     be2:        80 fd               sbrc        r24, 0

     be4:        f2 cf               rjmp        .-28             ; 0xbca <_Z7OSSchedv+0x4c>

          OSNextTaskID < OS_MAX_TASKS && !(OSRdyTbl & (0x01<<OSNextTaskID));

          OSNextTaskID++);

      OSTaskRunningPrio = OSNextTaskID ;

     be6:        34 2e               mov        r3, r20

网友(2009-02-24):
三年后的今天我才看到这贴,不知道差距又是多少年,狂补!!!

网友:
人工堆栈入栈,出栈请注意啦。
GCCAVR 发生中断后入栈过程

网友(2008-04-16):
PCL   //所以在内存中PCL在高地址
PCH

R1
R0
SEG

avr终端恢复时其实不能保存i,
reti只是将有相当于pop PCH; pop->PCL ;sei
中断时相当于push PCL;push PCH;CLi
pop seg只能恢复除i意外的位;

ICALL发生是将地地址放入r30,高地址放入r31
入栈时与中断一样

函数指针指向的是指向代码地址的低字节,也就是说函数指针存放的地址的方式为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例如:函数指针的地址为(0x045a ,0x045b)={0x49,0x00}
函数入口地址为0x0049

网友(2009-03-04):
正想搞这个,收下先。

网友:
学习中~~~~~~~~~很有用~~~~~~~~

网友:
看了,非常好!

网友:
真强,写那么多程序

网友(2009-05-11):
留个档案,今后慢慢看

网友:
以上代码阿莫用ISIS仿真通过了吗,如果只转贴就没意思了.
如果通过了,请不吝赐教!

网友:
//开始任务调度,从最低优先级的任务的开始
void OSStartTask(void)
{
  OSTaskRunningPrio=OS_TASKS;
  SP=TCB[OS_TASKS].OSTaskStackTop+17;
  __asm__ __volatile__(    "reti"       "
\t"  );
}
1\请问 SP=TCB[OS_TASKS].OSTaskStackTop+17,为什么SP还要加17 ???
还是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2009-06-19):
ldi r24,lo8(pm(fun1))
pm是什么意思?

网友:
标标标个记

网友:
好文啊,记号先

网友:
看到第四篇,试了一下,跑不起来,有成功的吗?

网友:
可能winavr的版本不一样吧,我要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
刚开始学习,顶顶先!

网友(2009-08-24):
WINAVR 20090313版编译出来的语句很有问题!!!
不知道是我的编译器问题还是其他的!

《第五篇: 完善的协作式的内核 》里面的寄存器变量OSTaskRunningPrio的运算很不对劲!!!
定义方式:register unsigned char OSTaskRunningPrio        asm("r3");//正在运行的任务
语    句:OSRdyTbl &= ~(1<<OSTaskRunningPrio);
编译后的汇编结果:
+00000121:   2DE3        MOV     R30,R3           Copy register
+00000122:   E0F0        LDI     R31,0x00         Load immediate
+00000123:   E081        LDI     R24,0x01         Load immediate
+00000124:   E090        LDI     R25,0x00         Load immediate
+00000125:   C002        RJMP    PC+0x0003        Relative jump
+00000126:   0F88        LSL     R24              Logical Shift Left
+00000127:   1F99        ROL     R25              Rotate Left Through Carry
+00000128:   943A        DEC     R3               Decrement
+00000129:   F7E2        BRPL    PC-0x03          Branch if plus
+0000012A:   9580        COM     R24              One's complement
+0000012B:   2228        AND     R2,R24           Logical AND

“r3”寄存器的值竟然被改的面目全非了!!!后续也没有还原!!!
很恶心的地方!是编译器的问题么?花费了偶2天的时间(汇编菜鸟哈)!

哪位大虾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里的中断函数不是用的“裸中断”,故“中断法进行任务切换根本无法运行”~

网友:
*pStack--=(unsigned int)pfun>>8;    //将函数的地址高位压入堆栈,
  *pStack--=(unsigned int)pfun;        //将函数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这里应该是低位先入栈吧,因为是倒着排的。
*pStack--=(unsigned int)pfun&0xFF;    //将函数的地址高位压入堆栈,
  *pStack--=(unsigned int)pfun>>8;        //将函数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网友:
void RunFunInNewStack(void (*pfun)(),unsigned char *pStack)
{
  *pStack--=(unsigned int)pfun>>8;    //将函数的地址高位压入堆栈,
  *pStack--=(unsigned int)pfun;        //将函数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SP=pStack;                            //将堆栈指针指向人工堆栈的栈顶
  __asm__ __volatile__("RET
\t");    //返回并开中断,开始运行fun1()

}
上面的强制类型转换不是应该转换成char型的吗?
*pStack--=(unsigned char)pfun>>8;    //将函数的地址高位压入堆栈,
  *pStack--=(unsigned char)pfun;        //将函数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SP=pStack;                            //将堆栈指针指向人工堆栈的栈顶

网友(2009-10-12):
不错.内容很多,一下子看不完.
能否压缩成一个文件,供下下载下来仔细学习?

网友:
不错,学习OS中,先MARK了。

网友(2009-11-24):
由浅到深,由简到繁 的介绍,的确很容易让人了解

只可惜用了太多INLINE , 不容易移植到别的开发环境

网友:
这是阿莫写的呀,太崇拜了哈

楼主:
楼上,留意标题 : 教程: 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AVR的RTOS (作者:hjc800323)

已经注明了作者不是我。

网友:
拿去学学

网友:
相当不错的东西 不得不顶一下啊

网友(2009-12-25):
//开始任务调度,从最低优先级的任务的开始
void OSStartTask(void)
{
  OSTaskRunningPrio=OS_TASKS;
  SP=TCB[OS_TASKS].OSTaskStackTop+17;
  __asm__ __volatile__(    "reti"       "
\t"  );
}
1\

请问高手:

SP=TCB[OS_TASKS].OSTaskStackTop+17,为什么SP还要加17 呢

网友:
试过代码任务可以被挂起,但是任务恢复不了,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谢谢,有空再试。

网友(2010-01-24):
好东西,,简单易懂..

网友B:
试过代码任务可以被挂起,但是任务恢复不了,不知怎么回事?

你们有试过,难道没有问题么??

网友:
经典,极品,收藏,学习.........

网友(2010-03-11):
第四篇没成功。。。后面都没成功。。。唉

网友:
第一个,成功了。哈哈。

网友C:
事实证明,不管哪一个,所有任务运行一次后,都会复位,从0000开始重新运行。想了很久没想明白哪的问题。所以放弃了。。

网友:
和178楼说的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是堆栈指针初始化出错了,超出了ram的空间了, 在调用函数的时候,压栈就不能保存返回地址了,这样在非代码区运行,最后又回到了开始位置

网友:
和178楼说的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是堆栈指针初始化出错了,超出了ram的空间了, 在调用函数的时候,压栈就不能保存返回地址了,这样在非代码区运行,最后又回到了开始位置! 我在程序开始的时候将堆栈指针初始化为ram空间的地址后,就可以运行,不过在仿真的时候还是有警告出现,提示超出了ram空间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和178楼说的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是堆栈指针初始化出错了,超出了ram的空间了, 在调用函数的时候,压栈就不能保存返回地址了,这样在非代码区运行,最后又回到了开始位置! 我在程序开始的时候将堆栈指针初始化为ram空间的地址后,就可以运行,不过在仿真的时候还是有警告出现,提示超出了ram空间似的!

但是人家说用M8就跑起来了,M128为什么又跑不起来呢。。。

网友(2010-04-27):
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程序老是复位。

网友(2010-06-27):
好文章。盖个戳

网友:
认真向站长学习!

网友:
void OSTaskCreate(void (*Task)(void),unsigned char *Stack,unsigned char TaskID)
{
  unsigned char i;
  *Stack--=(unsigned int)Task>>8;    //将任务的地址高位压入堆栈,
  *Stack--=(unsigned int)Task;         //将任务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Stack--=0x00;                     //R1 __zero_reg__
  *Stack--=0x00;                     //R0 __tmp_reg__
  *Stack--=0x80;                                        //SREG 在任务中,开启全局中断
  for(i=0;i<14;i++)    //在 avr-libc 中的 FAQ中的 What registers are used by the C compiler?
    *Stack--=i;                    //描述了寄存器的作用
    TCB[TaskID].OSTaskStackTop=(unsigned int)Stack;    //将人工堆栈的栈顶,保存到堆栈的数组中
    OSRdyTbl|=0x01<<TaskID;      //任务就绪表已经准备好
}

请问高手:
    SREG是在这里是怎样开中断了,请指点

网友:
刚上手单片机,觉得这种做法很不错,学习啦

网友:
现在才看到这么好的东西,立刻mark

网友(2010-08-05):
记号,需要花时间研究

网友:
试了第四篇,出现以下提示后就过不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cclViXog.s: Assembler messages: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cclViXog.s:169: Error: garbage at end of line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cclViXog.s:809: Error: garbage at end of line
我用的winavr是20100110版的
汇编的问题?

网友:
Error: garbage at end of line ?
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一样。 运行一次就复位了。
继续努力。

这么长时间了,不知版主能否出来指点一下 。

网友:
LZ现在可能早就不搞这行了!!!

网友(2010-10-22):
回复 网友E:

在调用调度函数的时候不是POP了吗,是把0X80直接POP出来给SREG的

网友:
我用ICCAVR编译的,看了它编译出来的汇编程序。在OSTaskCreate执行的过程中,根本不是把函数的指针压如堆栈,所以,在执行OSTaskCreate之后执行其他函数或任务,很快就复位了。
请问用ICCAVR的高手:怎么样才能用C语言正确的把函数地址保存到8位的数组中?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先压函数地址的低8位,在压函数地址的高8位到人工堆栈中,再试试看!
是初学者,说错了别见怪啊。

网友:
不错,有空再回头看看

网友:
好牛XXXXXXXX啊,佩服,mark先

网友(2010-11-26):
看看怎么把原作者挖出来,就好解释了。

网友:
阿克一个,慢慢看

网友:
太给力了

网友(2011-01-17):
我到第四章用proteus仿真时,也是提示超出了ram地址,
但在WINAVR中单步仿真,又好像没问题,可以看到任务的切换执行;

还有,发现看懂此文的人没几个啊,
都是提问的,没人来回答

网友:
http://www.dzsc.com/dzbbs/20060508/200765193552921803.html
这里好像是此文首发处

网友(2011-06-07):
决定从这个教程入手嵌入式,掌声。HOHO~~~~~~~~~~

网友:
花了一天来研读,写得很好  值得  值得  感谢 感谢

网友:
好老的帖子啊。。。记号下~

网友:
留着慢慢看,慢慢学习

网友(2011-08-20):
收下了。。谢谢啦

网友:
权且当作学习UCOSII的参考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2011-10-16):
嵌入式入门..不好入啊..还是不能看得太懂,难道需要一些汇编基础知识么..

网友(2011-11-24):
此贴只应天上有

网友:
跑第四个的时候,有些问题,原程序跑的时候,会运行一次后,跑到ROM没有使用的空间去,按以下的方法更改一下就行了:半天工夫找出来的;
void OSSched(void)
{
        //  根据中断时保存寄存器的次序入栈,模拟一次中断后,入栈的情况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zero_reg__");  //R1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tmp_reg__");  //R0
        __asm__ __volatile__("IN   __tmp_reg__,__SREG__");  //保存状态寄存器SREG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__tmp_reg__");
        __asm__ __volatile__("CLR  __zero_reg__ ");  //R0重新清零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18");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19");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0");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1");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2");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3");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4");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5");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6");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7");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30");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31");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8");
        __asm__ __volatile__("PUSH R29");

        TCB[OSTaskRuningPri].OSTaskStackTop=SP;           //将正在运行的任务的堆栈底保存

   unsigned char flag=0;
        unsigned char OSNextTaskID;                             //在现有堆栈上开设新的空间
        // for (OSNextTaskID = 0;                                  //进行任务调度
                // (OSNextTaskID < OSTASK )&& (!(OSRdTab & (0x01<<OSNextTaskID)));
                // OSNextTaskID++);

        for(OSNextTaskID=0;OSNextTaskID<OSTASK;OSNextTaskID++)
        {
                if(OSRdTab & (0x01<<OSNextTaskID))
                {
                        flag=1;
                        OSTaskRuningPri = OSNextTaskID ;
                        break;
                }
        }

        //三个任务都执行过,重新开始
        if(flag==0)
        {
                OSTaskRuningPri=OSTASK;
                //OSRdTab=0x07;
        }

        cli();  //保护堆栈转换
        SP=TCB[OSTaskRuningPri].OSTaskStackTop;
        sei();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9");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8");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31");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30");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7");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6");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5");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4");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3");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2");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1");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20");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19");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R18");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__tmp_reg__");
        __asm__ __volatile__("OUT  __SREG__,__tmp_reg__");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__tmp_reg__");
        __asm__ __volatile__("POP  __zero_reg__");

}

问题出在,当前面三个任务都执行一次,原程序不能执行到任务调度的那个程序去,改成以上的就好了。

网友:
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第五篇实现的功能?看了好久都没有看懂

网友:
这资料好,mark一下

网友:
很好,记录下

网友:
很好的记录过程!

网友:
挖古董了。

网友:
这个必须留着 仔细研读

网友:
这个必须MARK

网友:
古董贴,牛x~~

网友(2012-01-27):
等时机成熟再来看
mark下

网友:
《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AVR的RTOS》

网友(2012-02-27):
该补习一下汇编了。。

网友(2012-03-30):
挖这么老的坟,这帖子确实不错,给了我很多启发

网友:
现在开始学

网友(2012-05-26):
记下来慢慢看....

网友:
没天理啊 怎么有这么好的文章,真正受用

网友:
很不错的。。。先mark一下,再细读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2-06-28):
看了很多次,

网友:
我编译第四篇的时候出现excessive stack overflow,stop sim
avrstudio 仿真,优化等级是s
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mark一下,以后查看

网友:
这几天没啥事做,把Cortex-M3权威指南_cn 初略看了一遍,然后看了一点关于UCOSII的东西,突然发现理解了单片机的工作原理,以前也看过类似的资料,但是是一种很朦胧的理解,可能理解一个东西,是需要时间的。。

写UCOS的Jean J.Labrosse在他的书上有这样一句话,“渐渐地,我自然会想到,写个实时内核直有那么难吗?不就是不断地保存,恢复CPU的那些寄存器嘛。”

单片机工作也不就是这样嘛,不断的进栈,出栈;   操作系统的任务调度,也是不断的控制  进栈,出栈;

网友:
我也写了一个简单的这个东西。。可是怎么没一个人顶。。。郁闷
源码:
#include<avr/io.h>
#include"Task.h"
#include<avr/interrupt.h>

#define Task_Max  5                                //任务数
#define Stack_Top 12                        //任务堆栈空间

typedef struct Task_Value
{
        uint8         p;                                        //任务堆栈指针
        uint16        delay;                                //任务延时
        uint8        State;                                //任务状态
}Task;

static Task Task_Buf[Task_Max];                                //任务空间

static uint8 Task_SP[Task_Max][Stack_Top];        //任务堆栈空间

static uint8 Task_Run_ID;                                        //正在运行任务ID

void AddTask(uint16 TaskName, uint16 TaskDelay, uint8 TaskID)
{
        Task_Buf[TaskID].p = (uint16)Task_SP[TaskID] + 9;
        //AVR单片机SP堆栈方向是由上往下生长的,执行RET的时候SP将加1,所以要比实际地址小1
        Task_SP[TaskID][10] = (uint8)(TaskName >> 8);                //地址高8位
        Task_SP[TaskID][11] = (uint8)(TaskName & 0xff);                //地址低8位
        Task_Buf[TaskID].delay = TaskDelay;
        Task_Buf[TaskID].State = 0;
}

void Task_Delay(uint16 Del)
{
        uint8 Temp = 0;
        Task_Buf[Task_Run_ID].p        = SP;                                        //保存当前堆栈
        Task_Buf[Task_Run_ID].delay = Del;                                //设置延时
        Task_Buf[Task_Run_ID].State -= 1;                                //将状态置0

        for(Temp = 0;Temp < Task_Max - 1;Temp++)
        {
                if(Task_Buf[Temp].State == 1)                                //如果有任务处于就绪状态,执行.
                {
                        break;
                }
        }

        SP = Task_Buf[Temp].p;                                                        //将任务堆栈地址赋给SP堆栈地址
        Task_Run_ID = Temp;                                                                //运行改变ID
}

ISR(TIM0_OVF_vect)
{
        uint8 Index = 0;
        uint8 IDBuf = Task_Run_ID;                                                //保存当前运行任务的ID
        uint8 Task_Run_SP = Task_Buf[Task_Run_ID].p - SP;
        //任务堆栈指针减去当前堆栈指针得到中断所使用掉的堆栈

        TCNT0 = 0x00;
        Task_Buf[Task_Run_ID].p = SP + Task_Run_SP;
        //当前堆栈指针加上中断所使用掉的堆栈数得到中断前堆栈指针,保存

        for(Index = 0;Index < Task_Max;Index++)
        {
                if(Task_Buf[Index].p != 0)
                {
                        if((Task_Buf[Index].delay == 0) && (Task_Buf[Index].State == 0))
                        {
                                //如果任务延时时间到,将就绪置位
                                Task_Buf[Index].State = 1;

                                if(Index < IDBuf)
                                {
                                        IDBuf = Index;                //如果当前运行任务优先级低于就绪任务则切换
                                }

                        }
                        else if((Task_Buf[Index].delay != 0) && (Task_Buf[Index].State == 0))
                        {

                                Task_Buf[Index].delay -= 1;        //时间未到,时间标志减1

                        }
                }
        }
        //将运行任务指针减去中断所用堆栈数得到中断返回前的堆栈指针,中断返回将加上
        //中断所用掉的堆栈数量,就得到将运行任务的实际堆栈指针
        SP = Task_Buf[IDBuf].p - Task_Run_SP;
        Task_Run_ID = IDBuf;                //改变当前运行任务ID

}

void Task_Kong(void)
{
        while(1);                                //当没有任务执行的时候就停留在此处,可以加入CPU空闲计算
}

void Time0_Task_Start(void)
{
        AddTask((uint16)Task_Kong, 0, Task_Max - 1);        //添加空任务
        TCCR0A = 0x00;
        TCCR0B = 0x03;
        TCNT0 = 0x00;
        TIMSK0 |= 0x01;
        sei();
        Task_Run_ID = Task_Max - 1;                                                //开始运行运行空任务,可用形参指定运行那个任务
        SP = Task_Buf[Task_Run_ID].p;                                        //任务开始运行
}

网友:
在我这个程序里面Task_Delay里面的Task_Buf[Task_Run_ID].State -= 1不知道为什么加了几个任务后不能用Task_Buf[Task_Run_ID].State = 0来清0,只有减1了,AVR的汇编看不懂。所以来请教一下

网友G:
楼上的朋友,看了你前面2个函数,有两个地方不懂。。。。

1:
static uint8 Task_SP[Task_Max][Stack_Top];        //任务堆栈空间

Task_Buf[TaskID].p = (uint16)Task_SP[TaskID] + 9;

这里定义的是二维数组,为什么下面用的时候是一维数组了;

2:
        for(Temp = 0;Temp < Task_Max - 1;Temp++)
        {
                if(Task_Buf[Temp].State == 1)                                //如果有任务处于就绪状态,执行.
                {
                        break;
                }
        }

        SP = Task_Buf[Temp].p;                                                        //将任务堆栈地址赋给SP堆栈地址
        Task_Run_ID = Temp;                                                                //运行改变ID

这里,如果没有任务处于就绪状态呢? 执行第Task_Max - 2 个任务?貌似不太严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上的朋友,看了你前面2个函数,有两个地方不懂。。。。

1:

1.一个是Task_SP一个是Task_Buf不是一个
  如果是说Task_Buf[TaskID].p = (uint16)Task_SP[TaskID] + 9;这一句的话。这个是把Task_SP[TaskID]的地址给Task_Buf[TaskID].p。
2.这个我创建了一个优先级为最低的任务,为Task_Max - 1这里如果直接用Temp < Task_Max的话,那么在循环完后Temp就和Task_Max一样大了。程序创建了Task_Max个任务空间,是由0~Task_Max-1而不是0~Task_Max所以没有就绪任务就执行优先级最低的任务。也就是Task_Kong这个任务什么也不做。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7993-1-1.html
我发的那个贴,我已经把测试的程序打包放在5楼。你可以下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1.一个是Task_SP一个是Task_Buf不是一个
  如果是说Task_Buf[TaskID].p = (uint16)Task_SP[TaskID] + 9; ...

哦  明白了,谢谢

网友:
我贴那个程序是ATTINY24上面测试可以的。。。后面打包的是ATmega8的。前面是在ATmega8上测试后来移到ATtiny24上面了,有两个我没细看就把程序贴出来了,汗。。。难怪没人理。大概别人一看就以为不行吧。毕竟ATtiny24没多少人用过吧。。。

网友:
对此贴标准一下,系统工作原理上还有有所欠缺!

网友(2012-08-14):
mark很好的东西

网友:
mark,标记一下。

网友(2012-11-26):
最近也认识了一位大虾,研究RTOS ,我也想找个入门的资料学习一下,结果看到这帖子了,感谢分享!!!

网友:
先记下,再慢慢看!

网友:
我已经复印了

网友(2013-01-03):
求教:
//防止被编译器占用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4  asm("r4");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5  asm("r5");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6  asm("r6");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7  asm("r7");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8  asm("r8");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9  asm("r9");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0 asm("r10");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1 asm("r11");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2 asm("r12");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3 asm("r13");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4 asm("r14");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5 asm("r15");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6 asm("r16");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6 asm("r17");

为什么要重复定义?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6 asm("r16");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empR16 asm("r17");

tempR16代表的是r16还是r17???

网友(2013-04-17):
有时间一定要研究研究!!!

网友:
谢谢莫老大的分享!!!!!!!!!!!!!!!!!!!!!

网友(2014-07-09):
让这帖子继续啊,我现在用的ICC7,好像不支持*stack_p--= (unsigned int)Task;       //将任务的地址低位压入堆栈,
    *stack_p--= (unsigned int)Task >> 8;  //将任务的地址高位压入堆栈,这种取函数地址,取出来的地址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八篇:占先式内核(完善的服务)

    如果将前面所提到的占先式内核和协作式内核组合在一起,很容易就可以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写的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八篇,占先式内核(完善的服务) 谁试过了?不知道何故我只是在PC端无休止的收到 0x00,郁闷啊
自己对串口 ...

00是有事在串口初始话的时候,URD = 0;你屏蔽掉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留意标题 : 教程: 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AVR的RTOS (作者:hjc800323)

已经注明了作者不是我。 ...

这贴子,有没有运行成功的啊,在设置串口的地方好像有问题,不应该在初始化时,置寄存器空中断,还有运行一次就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代码任务可以被挂起,但是任务恢复不了,不知怎么回事?

你们有试过,难道没有问题么?? ...

嗯,试了3天了,也不太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事实证明,不管哪一个,所有任务运行一次后,都会复位,从0000开始重新运行。想了很久没想明白哪的问题。所 ...

3天了,我也准备放弃了

网友(2014-08-13):
现在在学习嵌入式系统,暂时还看不懂

网友:
好叼的帖子!!

网友(2018-07-06):
惭愧,03年的时候刚上大学,就知道瞎金钵玩。现在知道多学点用处大了,回头学了。

网友(2019-07-29):
似乎得非常熟悉编译原理,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