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请教马潮老师:不能退出bootloader,跳转到application程序

楼主(2006-01-18):
当我用马老师的程序以及icc上传了bootloader后,传送了bin文件后,用ponyprog读程序区,可以看到程序已经上传,bootloader区也正常。但不能退出bootloader, 总是下面信息,谢谢了。

Type 'd' download, Others run app.

OK

Type 'd' download, Others run app

OK

Type 'd' download, Others run app

OK

Type 'd' download, Others run app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我的Hex2Bin.exe 转换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使用那块片子。

1。关掉电源重新上电,PC上能否有Type 'd' download, Others run app信息,然后按其它键,(只要不是d键)或等待3秒钟,看能否执行你的APP程序。

2。如果下载APP正常,可能的问题为

   - BOOT的空间太小,没有放下完整的BOOT程序,把后面的一点返回代码截掉了。

   - 返回代码最好为绝对转移的长跳指令,既汇编的JMP,而不是RJMP。如果你使用的C,采用高级别的优化编译,编译器可能将其优化为RJMP指令,造成不能正确跳到0000处开始执行。

-----------------------------------------------------------------------------------

呵呵,我把问题想复杂了。既然HEX2BIN有问题,那么APP没有问题了?

请确认。否则要被人骂了:)

网友(2011-02-28):
请教马老师:
1. 用你的代码,由bootloader更新下载应用代码成功,能自动跳转到应用代码运行;
2. 上电复位后,等3秒不按“D”键,M128不能自动跳转到应用程序执行;
3. 将上电复位向量改为应用程序区(mkII设定熔丝),上电后,也不能跳到应用代码运行;
即以上,通过bootloader更新应用程序代码,能切换到应用程序执行; 其它方法(boot区启动3秒超时,或应用区启动)应用程序不能执行!
谢谢马老师.

网友(2011-08-05):
马潮老师就是牛啊,拿他的程序,一次就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