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LM2575S-15有吗?

楼主(2006-01-18):
阿莫:LM2575S-15有吗?什么价

网友:
可以不用ADJ型号的,普通LM2575也可以通过外接电阻调节。

网友:
赞同2楼,用3.3V或5V的,通过电阻调节,什么电压都可以

网友:
看看2575的数据手册怎么说的:

网友:
用12V的,在PIN4与输出电压(电感后面)之间接一个反馈电阻。至于阻值,你自己实验吧.

楼主:
我需要的是正负15伏电压

网友:
National公司LM系列DC-DC没有负电压稳压器

http://www.national.com/VCatalog/view.cgi/?command=toggleSort&attr1=InputMax+Voltage&attr2=0&a2=InputMax+Voltage%2F%2Fv%3A8&a3=Efficiency%2F%2Fv%3A8&a4=Switching+Frequency%2F%2Fv%3A8&s0=PNumber%2F%2F1&a1=SubCategory%2F%2Fv%3A8&a0=Category%2F%2Fv%3A8&m1=SubCategory&t=0&m2=Bpn&m0=Category&as=0&render=1&domains=PNumber&q=200&i=PNumber&c1=e%3A0%2F%2FSubCategory%2F%2F%3Aeq%2F%2FSwitchingRegulators&c0=e%3A0%2F%2FCategory%2F%2F%3Aeq%2F%2FAnalog+-+Regulators&tId=90

网友:
可以做出负电压来,参考MOTOLORA公司LM2576的数据手册。

-----此内容被eastboy于2006-01-22,00:31:44编辑过

网友:
ADJ少了两个个电阻。但在一般的电子市场,都把ADJ卖得比固定输出的贵,像我们这里的JS会把ADJ的卖到10元,美其名曰:可调的当然要贵些!而且80%还是假货。

网友:
to cyk8:你贴的原理图肯定是对的,因为那是我测绘的。当时,按手册证实过。

楼主:
to cpu100:没错,眼睛真尖,是你画的图,最近在替你师傅完成28/22板的仿制,15V的那个开关电源很难买.你有路吗?

                           工作顺利!

                                            cyk8

网友(2006-12-05):
二极管D1有何作用呢?好象不是稳压吧?

网友:
to 楼上的:续流

网友:
不好意思,我电子技术知识较差,请赐教:续流有何作用?

网友:
去翻一下开关电源的书吧

网友(2009-03-29):
用ADJ的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