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十万火急:bootloader不能退出,application程序无法执行

楼主(2006-01-19):
编译上传马老师的bootloader,暗下d,上传bin文件后,总显示如下信息,欢迎赐教。

OK

Type 'd' download, Others run app.

OK

Type 'd' download, Others run app.

网友:
不知道你使用那块片子。

1。关掉电源重新上电,PC上能否有Type 'd' download, Others run app信息,然后按其它键,(只要不是d键)或等待3秒钟,看能否执行你的APP程序。

2。如果下载APP正常,可能的问题为

   - BOOT的空间太小,没有放下完整的BOOT程序,把后面的一点返回代码截掉了。

   - 返回代码最好为绝对转移的长跳指令,既汇编的JMP,而不是RJMP。如果你使用的C,采用高级别的优化编译,编译器可能将其优化为RJMP指令,造成不能正确跳到0000处开始执行。

-----------------------------------------------------------------------------------

呵呵,我把问题想复杂了。既然HEX2BIN有问题,那么APP没有问题了?

请确认。否则要被人骂了:)

网友(2006-03-04):
我的问题是都提示下载成功了,但就是不能正常运行APP,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2008-01-08):
我的也是下载成功,就是不执行APP程序 !

网友:
马老师的boot程序没有问题,我试过的!建议楼主单独运行APP看能否正常运行,还有检查下boot区大小设置是否合理,参照app大小及BOOT软件大小.

网友:
参考别人程序的正确方法不是照搬,而是学习和掌握方法和思路.

没有那个参考代码是万能的,只有正确的理解,才能知道这个代码是否好,以及如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