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51板子问题,不知是芯片坏了还是程序问题?

楼主(2006-01-19):
前几天把板子焊好了,LED、数码管、蜂鸣器、LED点阵测试都没问题

我用AT89S52,双龙SLISPv1.4.2.3下载程序,下载程序都正确通过校验

程序:

#  include <reg51.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1_0 = P1^0;

void main(void) {

    do {

        P1_0 = 0;

    }

    while(1);

}

编译肯定通过的,接线是没有错误的,MOSI、MISO、SCK、RST都用跳线接上(ISP用),JN接89s5x,JI接11.0592晶振,X1、X2用跳线接上,单片机电源和地都接了

下载完程序运行是,P1_0总是高电平,换P3口也是高电平,想做个简单点亮LED(低电平就能点亮),P1口P3口初始化时已经是高,但P1_0=0;不能把P1口0管脚拉底,本人新手请高手指教!

网友:
用联线将89D52的31脚EA与正电源接通吗?

楼主:
确实是没有接EA,真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