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与protues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6-01-20):
我在按调试keil时,老是出现

在运行protues 时,按debug里面的use remote debug monitor时就会出现

是不是要设置TCP/IP的,因为我用的是局域网的,

请高手们帮帮手。
-----此内容被awwcai于2006-01-20,14:45:51编辑过

网友(2006-04-22):
我和你一样郁闷.只是我是单机版的.从proteus 6.7sp3 6.8demo及keil 7.X 8.x联调都是一样的不成功.能否告诉我:你的问题有答案了吗?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2010-01-05):
因为你的远程控制IP设置错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