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香酒精溶液中的酒精用的是哪一种?

楼主(2006-01-21):
晚上买了瓶工业酒精(鳄鱼牌,98%,¥3,特别注明含甲醇,不可食用和医用),可是用来溶松香好像很难溶的样子(刮成粉都很勉强,记忆中是很容易溶的)

添加一点水,结果溶液居然变成白色类似牛奶的样子。

可以点燃,燃烧后无痕迹,是蓝色火焰,不会是假的吧?虽然闻起来的“酒精味”怪怪的。

不过热转印板子用砂纸打过后,还是很容易上锡的。

在大量松香的辅助下,焊了片SSOP20的,虽然N多年没焊IC了,感觉还行(以前我经常帮人修耳机,音圈引线断了那种,。嘿嘿,那根漆包线可是一个细字了得?)

网友:
大约十元左右/500ml的.

网友:
工业酒精也可以很好的溶松香,估计楼主买的酒精浓度不够,可以用几毫升烧一下,看残留物多少就知道基本浓度了

网友:
要用就用:

网友:
4楼说的对,我常用。也有可能是松香杂质太多。

楼主:
谢谢大家。

按烧下来的试验,觉得浓度在95%左右。

哈哈,改天有机会的话,留着它做一把‘蒸馏提纯’好了。

4楼的图片太大了,我从来都看不全这种大片,非得下载到硬盘上用ACDsee看。

网友A:
我这里用的化工商店买的分析纯的酒精,99.3%以上纯度

纯酒精比较容易挥发、吸水

松香还可以溶到松香水里,就是建材市场买的调油漆用的那种,味道怪,

或许有一定毒性,不如酒精安全

其它醇类和酮类有机溶剂也可以

网友(2014-08-14):
请问这种 松香+酒精的助焊溶液 有毒没有?使用起来需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用的化工商店买的分析纯的酒精,99.3%以上纯度

纯酒精比较容易挥发、吸水

松香还可以溶到松香水里, ...

上学那会儿,用过天那水溶松香,效果灰常好。你说的应该跟我说的是一个东西。
但是,天那水有毒………………所以,现在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