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realview 2.2 注册方法 同时警告目的不纯着

楼主(2006-01-22):
最近上论坛看见有arm realview 2.2下载试了一下。但是我发现使用不了,好多人也提出了疑问。今天

刚弄完已经正常使用。让我浪费了好多时间让我很愤怒。

我不清楚上传这个东西的人是出于什么目的?为什么要修改说明里的东西,以至于下载了朋友空欢喜呢

既然做就做彻底,要不就不要拿出来共享。潜水也有忍不了的时候,论坛质量很差。

操作方法

1)用generate产生license file (注意自己的系统时间   最好是真实的当前时间,如果时间比较旧的话,产生的license file 将不能注册。license file 和系统时间、网卡物理地址、硬盘的序列号有关)

2)安装软件

3)license Wizard     选  Install Wizard   ...   选择license file 目录

4)应用补丁注入工具Patch.exe给下边列出的文件注入校验和。文件目录见下边。     从这个论坛下载说明少了4个文件路径,导致的结果就是无法启动调试部分。

关于 no license check  out   以上作完了就加载一个*.axf文件实验吧,看看还有没有no license check  out  ,这时你在看软件注册信息 Enjoy ;-)

Install, apply our patch then generate license file with the keygen.

  -------------

  the files need to be patched:

  %Install Path%\IDEs\CodeWarrior\CodeWarrior\5.6.1\1592\win_32-pentium\bin\Plugins\License\oemlicense.dll

  %Install Path%\IDEs\CodeWarrior\RVPlugins\1.0\86\win_32-pentium\oemlicense\oemlicense.dll

  %Install Path%\RDI\armsd\1.3.1\66\win_32-pentium\armsd.exe

  %Install Path%\RDI\AXD\1.3.1\98\win_32-pentium\axd.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armasm.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armcc.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armcpp.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armlink.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fromelf.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tcc.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tcpp.exe

  %Install Path%\RVD\Core\1.8\734\win_32-pentium\bin\tvs.exe

  %Install Path%\RVD\Core\1.8\734\win_32-pentium\bin\xry100.dll

  这几个为后添加的   原说明里没有所以无法调试

  %Install Path%\RVARMulator\ARMulator\1.4.1\206\win_32-pentium\armiss.sdi

  %Install Path%\RVARMulator\ARMulator\1.4.1\206\win_32-pentium\armulate.sdi

  %Install Path%\RVARMulator\ARMulator\1.4.1\206\win_32-pentium\v6armiss.sdi

  %Install Path%\RVARMulator\v6ARMulator\1.4.1\238\win_32-pentium\v6thumb2.sdi

  %Install Path%\RVARMulator\v6ARMulator\1.4.1\238\win_32-pentium\v6trustzone.sdi

网友:
哈哈,和俺弄到手的破解方法一样啊,昨天用7S64的程序试了一下,没ADS好使,感觉有点慢,但2.2却有记忆功能,是个好事情对我来说。

网友:
非常感谢这位打侠!!!并祝新年快乐!!!事业有成!!!

网友:
顶!!!

就因为那个原因搞得我装了又删删了又装,晕倒n次

网友:
哇哦,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它人上传过Realview 2.2呢,也不知道楼主指的是不是我?如果是说我的话,这个,这个,我的用心是...

感觉我上传的文件里,应该是全的:

帖子1: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67386&bbs_page_no=1&bbs_id=1032

TLF-SOFT-12.30.05.ARM.RealView.Developer.Suite.v2.2-ZWTiSO

先把关键方件传上来吧:)

帖子2: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68848&bbs_page_no=1&bbs_id=1032

文件来了:TLF-SOFT-12.30.05.ARM.RealView.Developer.Suite.v2.2-ZWTiSO

帖子1单独的crack文件,里面有如何crack的说明,相信经常使用crack软件的人都知道怎么找crack的方法,况且那个帖子里也有说明.不常用crack软件的人可以用记事本打开*.nfo文件看一看如何使用.

帖子2上传得蛮辛苦的,好几百M文件,论坛上传大文件一点都不稳定,弄好好久.只传那一个iso镜像,其实里面也有crack说明的.

-----------------

摘自帖子1:

不可能不能用吧???文件破解完没有?那个readme说得很清楚,要所以的文件都破解,别漏了!然后用keygen生成license.dat,用license wizard(开始菜单->程序->arm->中找)添加后,就可以了.

其实,觉得realview比较好的是RealView Debuger 比AXD做得要好.最近没空弄这玩意儿,我随便找了个工程,发现许多头文件找不到,估计新版本中的头文件组织与ADS中不同吧.(嘿嘿,其实我对ARM是菜鸟,买了一块44B0的板子,因为主板并口不支持,又卖了,只是在那段时间看了一点点arm相关的东西)

照下面的方法破解,如果你那个还不行的话,到ftp.laogu.com(用户名/密码laogu.com/laogu.com)上去下载TLF的文件吧,上午刚传上去.如果教育网的话,到eda.hust.edu.cn上的incoming->edasoft(大致是这个)上去down,这个ftp比较快.

install, apply our patch then generate license file with the keygen.

-------------

the files need to be patched:

%Install Path%\IDEs\CodeWarrior\CodeWarrior\5.6.1\1592\win_32-pentium\bin\Plugins\License\oemlicense.dll

%Install Path%\IDEs\CodeWarrior\RVPlugins\1.0\86\win_32-pentium\oemlicense\oemlicense.dll

%Install Path%\RDI\armsd\1.3.1\66\win_32-pentium\armsd.exe

%Install Path%\RDI\AXD\1.3.1\98\win_32-pentium\axd.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armasm.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armcc.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armcpp.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armlink.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fromelf.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tcc.exe

%Install Path%\RVCT\Programs\2.2\349\win_32-pentium\tcpp.exe

%Install Path%\RVD\Core\1.8\734\win_32-pentium\bin\tvs.exe

%Install Path%\RVD\Core\1.8\734\win_32-pentium\bin\xry100.dll

TEAM Z.W.T 2005

楼主:
理解

知道上传很辛苦,为了共同提高和交流。我表示感谢。

因为我也是找了很辛苦才在这里发现有下栽,但是装完有问题花了我的时间,当时生气了。

还请谅解。

破解确实少了几个要校验的文件   按你说的进入调试模式就会出错误。

你要是使用过RVDE2。0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其实一个开发环境只是个工具,对一个产品设计来说,我想不管是什么工具,自己用着熟练,效率高才识根本。

如果我们知识作个HELLE WORLD  实验我想  ADS和RVDS没有区别。当你领略过大程序的繁杂你也许就会体验到什么是好工具了,再一个编译效率根本不是我们考虑的范围,如果不知道编译原理和ARM的体系机构而去比较编译效率是没有意义的(不要说好不好用,要说会不会用)

网友:
其实我当时上传的时候,iso是整个上传的,额外的破解在帖子1中已经上传过(其实iso中也有的样子),如果有所省略的话,就是少传了一两个.nfo文件而已(在iso或帖子1中应该也是上传了的).从我自己试用的情况看,并没有什么不全的情况.2.0我用过,因为没有ide,就D掉了.

我也是从emule下的,然后上传上来的,没什么别的不纯目的.我自己并不懂破解,如何破解,我只是照文件中的说明照抄的.

那个是TLF发布的,反正我刚下到的时候,说明里面绝没有后面的那几个文件,真有什么问题的话,估计是TLF发布的时候,没有测试完全的原因吧.

网友:
应该不是说你,我在emule下载回来也是没有后面的破解说明。

网友:
同意小苦的说法

网友(2006-07-10):
请教以下问题是什么引起的:

The graphical version of RealView Debugger cannot be started because an 'rvd_ide' license cannot be found.

Specify the command line option '-cmd' to start RealView Debugger in non-graphical mode

网友:
这个2.2不行,定义的宏 颜色怎么都不变

网友(2006-09-06):
我按照你们说的方法,不能产生license文件。是不是keygen已经过时了?

网友(2008-03-07):
最后两个文件好象path不了啊,
打开项目后里面的size和data都是负的,而且里面还有些莫名的错误,好象破解不成功啊

网友(2009-01-14):
我安装OK了。谢谢大家的努力!

网友(2010-01-23):
装了,怎么删除不了呀?

网友:
哈哈哈,支持,我认错。我当时没有写完整,一些细节我没有写出来,只写出一些部分,Sorry。支持楼主

网友:
真是ls的破解的吗?
对楼上的6410挺感兴趣的,年后准备入手玩玩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是ls的破解的吗?
对楼上的6410挺感兴趣的,年后准备入手玩玩看。

貌似只有我在这里发过,啥的。呵呵。我当时只是把自己 纳闷的地方写出来,其他我没有写。呵呵。我也照着网络上的文章搞了好久,发现很多事不需要的。呵呵

网友(2011-04-23):
我的笔记本有两个网卡,破_解不成功,是不是跟这个有关!?

网友:
arm realview MDK都4.2了
还破_解2.2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arm realview mdk都4.2了
还破_解2.2的?

还是比较好用的
mdk 适合ARM7 M3 这些吧。

网友:
楼主几年前就使用arm realview 2.2了。我现在才学习。

网友(2011-07-27):
谢谢楼主的方法,按照lz的方法安装成功,但是编译项目后,里面的size和data都是负的,纳闷

网友:
谢谢楼主的方法,按照lz的方法安装成功,但是编译项目后,里面的size和data都是负的,纳闷
-----------------------------------------------------------------------------------------
原来是设置的问题:在debug settings -->Target-->RealView Target 勾上 Show object siz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