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M128时遇到问题,请马老师指点一下

楼主(2006-01-23):
写了几个调试的程序,用Studio4.12的Simulator仿真没问题,运行顺畅。ISP下载到flash,程序不跑。后用JTAG ICE在线调试,Message提示如下:

    JTAG ICE: Warning: Reading the program counter, an invalid value (0x7FFFFFFF) was received from the device.

    JTAG ICE: Warning: A problem occured while executing this debug command! Please check the connections, the voltage, and the clock system of the target application!

    Error reading memory : IO  Address:0  Size:64

    Error reading memory : REGISTERS  Address:0  Size:32

    Error reading memory : SRAM  Address:96  Size:160

    软件可以识别M128,正常修改熔丝位,可就是运行debug提示错误。先后换程序,换板子尝试了多次,结果都是一样。

    已经憋了好几天了,实在是没辙了,希望马老师在百忙当中能够提供一点帮助,谢谢!

网友:
是汇编程序吗?如果是汇编的,那么有可能是开始的堆栈没有正确设置。

楼主:
是汇编程序,我再尝试一下,谢谢马老师

楼主:
这次用GCC写了一个最简单的C程序,软仿真没问题,下载后没反应,如下:

  #include <avr/io.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for(;;){

        DDRG=0xFF;

        PORTG=0xFF;

        }

   }

  接仿真器调试,开始不提示,在load memory停住,一直显示running,仿真器闪烁不停。持续半个多小时没变化,Debug的工具栏只有break和reset可以点,点击reset没反应,点break后停止,message提示:

  JTAG ICE: Warning: Reading the program counter, an invalid value (0x7FFFFFFF) was received from the device.

  JTAG ICE: Warning: A problem occured while executing this debug command! Please check the connections, the voltage, and the clock system of the target application!

  gcc plug-in: CProjectTree::OnSize()

  gcc plug-in: CProjectTree::OnSize() CProjectTree::Onsize: , cx=332, cy = 159, nType = 9

  ....(×5)

  Error reading memory : IO  Address:0  Size:64

  Error reading memory : REGISTERS  Address:0  Size:32

  Error reading memory : SRAM  Address:96  Size:160

  再进行任何操作就和用汇编时的一样了

楼主:
我想不应该是程序问题,仿真总是在读存储器时出错,通过验证程序肯定是下载到flash了是不是我的m128没SRAM空间?我自己都不相信,用了两片都一个情况。超级郁闷啊!不知道有人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吗?到底错误出在哪?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非常低级的错误,自裁一下,痛!

   我的ISP是自制的,在接口上连接了PEN,在板子上与地短。

   由于频繁刷写就懒得断开了,所以ISP,ICE,目标板一直是连在一起的。这样不管用不用ISP,片子都是处于串行下载模式的,而且不影响JTAG编程,只是跑不了程序。

   往往越显而易见的越容易忽略,教训!

网友:
呵呵!硬件工程师太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