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Tmega48的pwm控制红外发射管的发射距离

楼主(2006-01-24):
用48的pwm功能控制红外发射管电流,控制红外发射管的占空比就能改变发射距离,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资料?我的邮箱:lnhszy@163.com

网友:
似乎是不可行的。峰值电流并没有改变。

电动机的话因为能量转换速度慢,所以改变占空比能改变转速。

改变红外发射占空比只是改变平均功耗。

网友:
pwm可以控制led光暗的, 但效果不明顯.

网友:
[转]

为了增加红外线的控制距离,红外发光二极管工作于脉冲状态,因为脉动光(调制光)的有效传送距离与脉冲的峰值电流成正比,只需尽量提高峰值Ip,就能增加红外光的发射距离。

提高Ip 的方法,是减小脉冲占空比,即压缩脉冲的宽度T。——不明白

减小冲占空比还可使小功率红外发光二极管的发射距离大大增加。——不明白

双管红外发射电路,可提高发射功率,增加红外发射的作用距离。

和我原来认为的不一样,和楼上的相反。

看来要做实验才知道。

网友:
减小占空比的前提是Ip提高,Ip提高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提高IR-LED的瞬时功率,从而使发射距离大大增加,这种情况与PWM调压(输出低通滤波)有差别。

接收信号一般采用数字信号解调,所以这种方法可以使发射距离大大增加。

网友:
是了是了,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