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用m16做的全自動充電器

楼主(2006-01-25):
電路是即興搭出來的, 沒有什麼技術含量, 程序也寫的比較亂, 大家有興趣就看看吧...

主要功能有:

程序現在只可以充nimh, 有dt_v 檢測, dt_t 檢測, 絕對電壓,溫度檢測, 度限時充電, 慢-->快--->涓流充.

技術指標很一般, 快充時電流有50mv-100mv的跳動, 不過用於充電就湊合吧, 已經使用有2個月, 感覺良好.

電路圖:

原程序:

网友:
4066是做什么用的?

你的ntc的互换性好么?

temperature.c里的部分中文是乱码!怎么能看到你的注释呢?

-----此内容被li0713于2006-01-25,21:31:48编辑过

楼主:
4066 是模擬開關, 因為8路的adc不夠用.

ntc 的一致性就沒測了, 不過ntc平, 靈敏度又高, 所以就用它了.

网友:
为什么用M16呀?M8不够吗?

楼主:
我還沒有畫出液晶的接線啊, 加上m8沒有差分放大..

不過用avr做充電應該最好是用tiny26了.

网友:
充电部分能翻译成BASCOM的代码吗?

楼主:
不會用BASCOM!

网友(2006-03-27):
你好!你的方案电路较简单.很好!

请问:将切换继电器换成中功率三极管可以吗?因为可以把体积做小一点.

如果可以原程序不要大修改吗?

网友:
楼主的温度检测二极管安装很有创意, 值得学习

网友:
很不错,我也打算做个简易型的,一方面是为了练练手,另一方面也确实是要给镍氢电池充电的,呵呵,我正在收集和整理方案。

网友:
很不错,但感觉楼主要加强学习电路图的绘制

楼主:
回awfi: 可用mos管, 不建議用3極管, 內阻大, 那你可以參考雙龍的方案!

回flash: 是啊, 的確有待加強, 業餘的水平, 見諒了!!

网友:
继电器用MOSFET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系統自檢時的继电器拍拍聲, 聽上去很過隱的啊.

其實玩業餘的就是要充分利用手頭上的東西創造, 這樣才有樂趣! 你看我那個用兩個0.25歐的電阻並聯為0.1歐來用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