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 led模块问题,请大虾指点

楼主(2006-01-30):
大虾,你好,小虾我先给你拜个年,Proteus中的一个问题,8*8 LED模块上的发光LED的阴极与阳极是怎么对应的,我想用4个8*8的LED模块组成一个16*16的方块用于显示汉字

网友:
自己試出來的

网友:
我做过,PROTEUS里面的LED点阵没有明显的标识,自己用试一下就好了,

不过好象6.7版的LED8*8好象是沿触发的(也许算个BUG吧)我试了6.8版的,改过来了。

连16*16的话,建议你用总线,这样变成一个小模块后,想连成大的也比较方便,我以前发过这方面的帖子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