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N接口可以与单片机的一般串口通信么

楼主(2006-02-05):
我想用到更多的串口,而用不了那么多的CAN口

如果可以CAN能够与串口直接通信就好了~~

网友:
CAN应该不能与串口相接吧

CAN电平=CANH-CANL为差动电平,而串口电平是对地电平,而且高、低电平的定义也不一样

CAN网络中各节点之间是通过专用的接口芯片(如:82C250)连接的

菜鸟之见,不知对否!

网友(2014-02-17):
貌似是可以的,不加物理层芯片,可以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