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说,是c++ builder胜于VC++,DELPHI是最好,看看下面就知道了.

楼主(2006-02-05):
总体上说,是c++ builder胜于VC++,DELPHI是最好,看看下面就知道了.

delphi vs vc++ (转载)

哎,大家看着篇贴子吧!

偶然来找一个文件,却发现这里关于vc++和delphi的讨论很是激烈。看了大家写的一些文章,觉得有些看法正确,有些就很偏颇甚至错误(也许无知?很抱歉我这样说:-)。我无意与任何人争,更愿意把这看成是技术上的讨论。应该本着公正,不带偏见的态度(这并不意味着非要平分秋色,一切应以事实为准)。我用过除tp1以外的所有版本的turbo pascal,所有版本的turbo c/borland c++,所有版本的delphi和c++ builder;以及msc 5.0/6.0,msc/c++ 7.0和visual c++.2/5.0。不敢说有多高的水平,至少也算有一点经验吧。下面就谈一下我的看法。

1. 编译器

应该说borland的编译器是最好的。因为borland有全世界最好的编译器开发组(虽然anders hejlsberg离开了)。从技术上来讲,borland领先任何竞争对手至少2~3年。

一 。

一般来说,borland的编译器总是能生成更小的代码并且通常(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更快的代码。紫云英、曾登高在文章中说vc++编译的程序小,这其实是使用了动态连接的结果。m$把vc++的运行库(msvcrt*.dll, msvcp*.dll, mfc*.dll, 你看看这些文件加在一起有多大)在安装windows时就放在了system/system32目录中了。两位说“协商接口”的问题,恐怕是对某些英文文章的理解错误。m$就是不愿意在windows中带上其他公司的运行文件,没有技术上的原因。其实delphi/c++ builder不论在动态连接或静态连接的情况下,生成的程序都要比vc++的小。比如mdi的例子程序:在delphi/c++ builder中选new ... | projects |mdi application,在vc++中用mdi app wizard;生成的程序功能是非常类似的。

下面是比较结果:

(delphi打开优化,c++ builder使用最大速度优化,vc++ 5使用最小代码优化)

delphi 3 delphi 5 c++ builder 5 vc++ 5

dynamic link 21k 35k 44k 70k

static link 253k 398k 467k 490k

凡是使用了应用类库的程序(不管是mfc,owl,vcl以及新的clx框架)都要比不使用的大不少。这是因为目前的智能连接(smart link)技术还只能针对全局变量/过程,而不能用于对象结构。哪怕你只使用了某个类(或被这个类间接引用)的一个属性或方法,这个类以及它所引用的所有类都全部被连接到exe中。目前所有的编译器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ps: 其实能生成最小代码(真编译)的高级语言编译器是turbo pascal,不信你写程序比较一下:

program test;

begin

writeln('hello, world.');

end.

end.

生成的exe不到1.5k。而同样的c程序:

#include

main()

{

printf("hello, world.");

}

最精悍的c/c++编译器生成的代码也有6k。

)

那么几个编译器生成的代码质量又如何呢?

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在编程时经常用到的for循环语句:

(1) object pascal:

procedure foo;

var

i, j: integer;

begin

for i := 0 to 15 do j := j + i;

end;

(2) c++

void foo(void)

{

int i, j;

int i, j;

for (i = 0; i < 16; i++) j = j + i;

}

delphi 3生成的代码(打开优化): 字节数 时钟周期

00424aa9 33c0 xor eax,eax 1

00424aab 40 inc eax 1

00424aac 83f810 cmp eax,0x10 1

00424aaf 75fa jnz -0x06 0 (可并行)

-----------------

8 3

c++ builder 5生成的代码(最大速度优化):

00401535 33c0 xor eax,eax 1

00401537 40 inc eax 1

00401538 83f810 cmp eax,0x10 1

0040153b 7cfa jl -0x06 0 (可并行)

-----------------

8 3

visual c++ 5生成的代码(最大速度优化):

27: for (i = 0; i < 16; i ++)

00401205 mov ecx,dowrd ptr [j] 1

00401208 xor eax,eax 0 (可并行)

28: {

29: j = j + i;

0040120a add ecx,eax 1

0040120c inc eax 1

0040120d cmp eax,10h 1

00401210 jl foo(0x0040120a)+0ah 0 (可并行)

00401212 mov dword ptr [j],ecx 0/1 (取决于上一条指令的

分支预测情况)

30: };

-----------------

16 4.2 (假定分支预测准确度

80%)

vc++ 5的最小代码优化生成也有11个字节:

27: for (i = 0; i < 16; i ++)

00401205 xor eax,eax 1

28: {

29: j = j + i;

00401207 add dword ptr [j],eax 1

0040120a inc eax 1

0040120b cmp eax,10h 1

0040121e jl foo(0x00401207)+7 0 (可并行)

30: };

-----------------

11 4

注:

(1) delphi/c++ builder的结果是用turbo debugger直接反汇编的,vc++ 5的结果是从集成环境的源级调试得到的。

(2) 时钟周期数以pentium处理器为例,实际上,对于没有并行执行单元的cpu(比如386/486和nx586等)vc++ 5生成的代码速度还要更慢一些。

(3) 分支预测准确度源自intel的"pentium optimization reference"。不过与具体程序密切相关,一般来说程序中的条件转移指令越密集则分支预测准确度越低。

可以看出,delphi/c++ builder的这段程序有1~1.2个时钟周期的优势。这主要是因为delphi/c++ builder的编译器比较智能,根本不编译无用的废语句。

(有趣的是,对于这段程序而言,vc++ 5的最大速度优化反而不如最小代码优化生成的代码运行速度快。)不要以为1~1.2个时钟周期不算什么,整个程序的快与慢就是这样一个个时钟周期积累出来的。而且就这几条指令而言相当于快25%~28.6%,是非常可观的数字。我没有用vc++ 6测试(我从vc++ 5以后不再使用vc了,因为c++ builder 5能完全兼容vc --- 这种兼容性从c++builder 3开始就有了,不过一开始并不完善),不知道是否有改进。有人有兴趣的话请测试一下。有兴趣的话,可以去jake's code efficiency challengehttp://www.xnet.com/~johnjac)看一看。那有代码运行性能挑战。目前delphi/c++ builder在6项测试中保持5项领先。

(ps:delphi 2就曾在1996年的pc week的性能测试中击败过vc++ 4.2)

2. 语言特性

首先我不想评价所谓“pascal是玩具语言”这种无知的说法。某些连basic都用不好的人是不可能正确评价其它语言的优劣的。至于“只配高中生使用”就更加可笑了:

peter norton没上过大学,id software的john carmack没上过大学,你不服气?! 请不要嘲笑高中生,大多数程序员可能永远也达不到这些“高中生”的水平。创造性工作需要的是天才,你认为天才相当于什么学位?:-)

(1) 预处理,宏以及.h文件

object pascal不支持预处理,其实是不需要。无法直接编译源代码的编译器才需要预处理器的支持(用于翻译/规范源程序(也包括.h之类)以利于编译)。预处理器的出现是因为当初kenthompson和dennis ritchie要在只有256k内存的pdp-11上实现c编译器难度很大,才采取的折衷办法。现代大多数c/c++产品已经把预处理器包含在编译器中了。 (ps:c中采用尽可能短的关键字/运算符也是由于这个历史原因)

至于macro和.h则应该说是垃圾特性,只是由于兼容性的考虑才保留下来的。ansi/iso c/c++规范中明确建议:“不要使用macro和.h,应该使用程序中的常量定义和函数替代”。因为macro和.h不是c/c++的语言特性(这是真的!),没有明确统一的语法定义。还会导致编译速度降低,另外由于macro在每个使用的地方被展开(不是调用),大量使用macro会使生成的代码臃肿。

(2) 集合,子界类型

c++不支持这些object pascal的原生类型(编译器能直接识别的)。但可以用类来模拟,毕竟c++的对象结构是最复杂灵活的(ada除外)。不过性能有损失。

(3) 枚举类型

object pascal不支持为每个枚举元素指定值。

例如c/c++中可以定义:enum aweek {sun = 1, mon, tue ...};

object pascal中只能定义:aweek = (sun, mon, tue ...);

(4) 数组

c/c++不支持object pascal中指定下标的数组,下标只能从0开始。

(5) 结构

object pascal不支持struct(在pascal中称为record)中的位域(bitfield)。bitfield可以bit为单位(不需要整字节)来存储结构成员,可以减小结构的存储空间。不过存取效率会有所降低。

(6) 字符串

(6) 字符串

字符串处理是object pascal的强项之一。能够支持灵活高效的串处理。严格意义上讲,c/c++不能算支持原生的字符串类型。char *和char[]更近似于用户自定义类型,因为编译器不支持字符串的内存自动分配和回收,需要用户自己调用malloc()和free()。object pascal也支持c/c++风格的字符串(称为pchar)。不过string类型更加强大。从实现上来看,object pascal的string类型使用前缀表示串长度(1字节前缀的shortstring和4字节前缀的long string,两种string自动兼容,并且long string也兼容pchar),c/c++中的char *和char[]使用后缀chr(0)表示串结束。不同的表示方法对串处理性能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大量,复杂的字符串操作,用object pascal可以写出比c/c++快几十倍的程序(许多用pascal写的pascal编译器,比如free pascal,pascal pro等,虽然技术水平一般,但编译速度也很快,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pascal 的字符串处理效率)。比如取串长度函数length/strlen(),object pascal的实现只需

要一条mov指令,而c/c++的实现则需要进行重复串扫描直到找到结尾0为止。object pascal的string类型在支持unicode字符方面也有优势。要知道c/c++的字符串给现代操作系统支持unicode字符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比如串'abc'的unicode表示为:

41 00 42 00 43 00,这使c/c++程序根本无法处理这种字符串。虽然修改编译器可以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但光修改编译器是不够的,还要修改操作系统,否则以前的大量c/c++程序根本无法在新操作系统上使用(这简直是灾难 --- 你连notepad都没了,怎么办?:-)。windows采用凡是涉及字符串处理的api都提供两套的解决方案。比如textout,有用于处理ascii字符的textouta和用于处理unicode字符的textoutw。而unix/linux采用另一种办法:凡是涉及字符串处理的api都使用utf8压缩编码(一种类似于rtf的编码方法:凡是ascii字符都直接存储,多字节字符则用\u36827进行转义),虽然(勉强)保证了兼容性却也代价不小。 (ps:c++中的string/ansistring是用类模拟的,所以性能...)

(7) 多重继承

(7) 多重继承

毫无疑问,object pascal不支持多重继承;并且也看不出borland有增加这一特性的意向(其实增加是轻而易举的)。object pascal通过接口(interface)实现多重继承。interface不仅可以引入用object pascal实现的对象,也可以引入其他语言实现的com/dcom/corba对象。你真的需要多重继承吗?我想大多数程序员和我一样都从来没有使用过多重继承(连vcl这么强大灵活的体系结构都根本没有用到多重继承)。 (ps:java和delphi一样不支持多重继承,也使用interface来实现多重继承。其实这并不奇怪:jdk 1.2和java 2主要是由borland开发的,sun只挂名而已。不信你看java类库是不是和vcl很象。:-)

(8) 对象模板

object pascal不支持对象模板。因为对象模板不过是宏的语言实现而已(宏本身不是c/c++的语言特性)。

(9) 重载

object pascal支持函数/过程的重载,不支持运算符重载。c++全部支持。 (ps:我个人倾向于object pascal应该增加对运算符重载的支持)

(10) 位及逻辑操作

object pascal和c/c++在这方面没什么差别。c/c++的&,|,~,^,>>,<<,&&,||,!等效于object pascal的and,or,not,xor,shr,shl(and,or,not,xor既用于位操作也用于逻辑操作)。不过c/c++不支持逻辑xor(a xor b = a and not b or not a and b,还是可以实现的)。

(11) 风格

其实这是我更倾向于使用delphi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也经常使用c++和汇编)。就象有些文章所说的:“object pascal和c++是同一重量级的语言”,确实难分轩轾,差别反而主要是在风格上。c++强调灵活,而object pascal更注重整洁和优美。《程序设计语言:设计与实现》一书的作者也称赞pascal是“一种极优美的语言”。有人因此认为pascal“笨拙”。其实应该是“大道至简”。我认为即使用c++写程序也还是工工整整的好,不要卖弄技巧。只有水平不高不低的程序员才喜欢卖弄技巧(水平太低的卖弄不了,太高的又不愿卖弄了)。就象有人评李昌镐的棋“平淡”,但马晓春再怎么“鬼才”也只能甘拜下风。 上面说的其实都是c++ vs object pascal。不过也适用于vc++ vs delphi。(ps:vc++其实并未实现全部ansi/iso c++ 95规范(目前的最新标准)的特性(所以有人戏称之为c+)。而c++ builder则完全兼容ansi/iso c++ 95规范,并支持at&t(c的诞生地)和unix v的全部c++扩展特性。有人称“m$坚持工业标准,borland随意修改” ,这是不对的。delphi也全兼容ansi/iso pascal 1983/92规范,以及apple object pascal (用过code warrior professional的应该知道apple的object pascal)。)

3. 功能及其他

(1) 易用性

毫无疑问delphi有巨大优势,这不用多说了吧。 (ps:delphi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并不因为易用而降低技术水准。你需要复杂性就有复有复杂性,你需要灵活性就有灵活性;不用可视化也一样写程序(可视化只是object pascal 对象结构的另一面),不用vcl也一样写程序)

(2) 适用范围

vc++几乎能做任何硬件允许的工作。delphi也能。 (“不!!!”,我知道你会这样说,你会举出vxd。:-) delphi不能写vxd(其实如果你用delphi生成obj,再用m$的link连接,是可以的)

是有原因的(你见过非m$的工具能生成vxd的吗?watcom?symantec?gnu?...),但不是技术上的原因。vxd的le(linear executable)文件格式最早出现在windows 3.0中,格式很简单(比ne和pe格式都要简单),基本上是内存映象文件。但m$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就是不允许其他公司的软件生成它的这种(专利)格式。delphi是可以写windows nt的sys和新的wdm(windows driver model)驱动程序的,这些使用普通的dll格式。(ps:从法律角度讲,你自己写一个程序,未经m$允许生成ms word文件也是不行的) (ps:玩过“奇迹时代”(age of wondershttp://www.epicgames.com)吗?是用delphi 3写的。画面和速度都优于m$的“帝国时代”。不过我不喜欢玩策略类游戏,我喜欢的是duke3d和quake系列,还有tomb raider系列。:-)

(3) 集成开发环境

delphi的ide更简洁/好用一些。

(4) 数据库支持

在这方面除了delphi的兄弟c++ builder/jbuilder恐怕只有power builder能(勉强)与delphi相比。不过pb的性能和使用范围就差得太远了(要不怎么叫poor builder呢?:-)。 (ps:我的印象是现在大多数基于网络/大型数据库的c/s和多层结构的应用都是用delphi/jbuilder开发的)

(5) 网络功能

delphi也有一定的优势。尤其是在internet开发方面。

(6) 组件支持

delphi除了基于object pascal的vcl/clx外,也支持基于com/dcom的组件(比如activex),另加corba支持。vc++只支持支持基于com/dcom的组件。

(7) 应用框架/设计思想

vcl比mfc至少领先一代,这也毋须多言。mfc充其量不过是对owl的(一种不太成功的)模仿而已,从设计思想上看甚至还不如owl。作为一种语言的基本类库(不论可视与否),

应该从大处着眼,力求简洁有效,保持一定的弹性和抽象度(抽象意味着从功能出发,比如vcl中的tcanvas就是对windows中dc(device context)的一种极好的抽象,比起mfc中的设计高明了何止一点半点)。而不是面面俱到,一一照搬apis(不幸的是,m$的程序员多年以来一直在不辞劳苦地做这项工作)。看看mfc的某些类,简直惨不忍睹:通常除了省了hwnd和dc之类的参数(已经作为类的私有数据保存了),其方法(method)简直就是windows api的翻版。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windows api不就摆在那里吗?比如说,使用mfc中的线程类还不如直接调用createthread/exitthread/resumethread/setthreadpriority之类的api更方便快速呢。

(ps:用过delphixhttp://www.yks.ne.jp/~hori/)吗?directx这么繁杂的结构可以用object pascal封装得如此之好再次证明了vcl体系结构的强大)

(8) 调试

两者相差无几。vc++的源级调试更用户友好一些,而delphi/c++ builder对多线程程序的调试支持更好。 (ps:要比单独的调试工具,borland的turbo debugger可就要比m$的codeview强

多了)

(9) 运行环境/系统需求

应该说差不多。vc++的启动速度确实要快于delphi(这主要是相对于delphi 4+而言,delphi 3的启动还是很快的)。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个事实:vc++主要是一个基于文本编辑器的传统开发环境。code warrior professional不是启动更快吗? 至于“一个数据库程序要带上3~5mb的bde运行文件”的说法,这可能是由于在安装制作工具(installsheild,wise之类)中使用了“全部bde安装”(默认)而不是“部分bde安装”。如果你只使用access,dbase,foxpro,paradox之类的桌面数据库,只需要几百k的运行文件就可以了。用m$的工具开发的数据库程序也要带上一大堆odbc,dao,jet,ado,msde之类的运行文件。在delphi 5中,如果使用adoexpress,interbase express 访问数据库的话,可以不带bde。 (ps:不管怎么说,borland在delphi/c++ builder的启动速度方面还是要努力改 进!)

(10) 产品质量/稳定性

有文章称“vc++的质量好,稳定性高”。真的是这样吗?visual studio的service pack 不是都出到4了吗?什么是service pack?主要不就是bug fix + patch吗?!borland的工具也并不完美,delphi 3的vcl中确实存在“内存漏洞”,会导致用d3开发的程序有时(并不总是)退出后不能释放分配的内存。vc++的问题也不少:ie是用vc++写的吧,上网时多启动几个,开开关关,最后全关闭,看看你的系统资源剩下多少了?还经常导致“general protection error”。ultra edit是用vc++写的吧,也有同样的问题。其题。其实说到底,程序质量好不好,运行稳定不稳定,主要取决于开发者的水平/责任心。比如说tomb raider系列和quake系列游戏同是用c++开发的,但画面质量和运行速度显然quake系列更胜一筹。象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俄罗斯宇航局(rsa),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资产超过5000亿美元的大银行),其他诸如american airlines,at&t, bmw,compaq,bbc television,british telecom等大型机构/公司都在用delphi开发复杂的,企业级(可笑的是,有人居然称“用vc开发企业级的桌面应用”,殊不知企业

级应用和桌面应用是相对而言的)的应用系统(http://community.borland.com(borland社团站点)上有关于用delphi和c++ builder开发的产品介绍),如果有人还要说“...稳定和可靠是硬道理,只好忍痛割爱了”,那他恐怕只好自制开发工具

(10) 产品质量/稳定性

有文章称“vc++的质量好,稳定性高”。真的是这样吗?visual studio的service pack不是都出到4了吗?什么是service pack?主要不就是bug fix + patch吗?!borland的工具也并不完美,delphi 3的vcl中确实存在“内存漏洞”,会导致用d3开发的程序有时(并不总是)退出后不能释放分配的内存。vc++的问题也不少:ie是用vc++写的吧,上网时多启动几个,开开关关,最后全关闭,看看你的系统资源剩下多少了?还经常导致“general protection error”。ultra edit是用vc++写的吧,也有同样的问题。其实说到底,程序质量好不好,运行稳定不稳定,主要取决于开发者的水平/责任心。比如说tomb raider系列和quake系列游戏同是用vc++开发的,但画面质量和运行速度显然quake系列更胜一筹。象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俄罗斯宇航局(rsa),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资产超过5000亿美元的大银行),其他诸如american airlines,at&t, bmw,compaq,bbc television,british telecom等大型机构/公司都在用delphi开发复杂的,企业级(可笑的是,有人居然称“用vc开发企业级的桌面应用”,殊不知企业级应用和桌面应用是相对而言的)的应用系统(http://community.borland.com ;(borland社团站点)上有关于用delphi和c++ builder开发的产品介绍),如果有人还要说“...稳定和可靠是硬道理,只好忍痛割爱了”,那他恐怕只好自制开发工具(外带操作系统)了。:-) (ps:关于delphi与某些显卡驱动冲突的问题,是由于某些显卡(如s3 virge gx) 的老版本驱动程序不能正确处理windows公用控制中的imagelist的绘制方法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在imagelist中使用多个图象的程序都会有问题)(ps:至于“一看到很多优秀的共享软件冒出具有delphi特色的错误异常就感到悲

哀”,建议此人先搞清楚你看到的“错误异常”消息是这些软件本身出错呢,还是运行时的异常处理消息(比如“没有找到指定文件”或“索引超出范围”之类)再说。delphi中有完善的异常处理,所以很多程序员不再写错误处理,而放手让编译器去处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习惯,至少弹出的消息对话框可能与你的程序所用的语言/风格不一致。 让人 家误会了不是?:-)

(11) 帮助/文档

vc++的帮助和文档确实要比delphi/c++ builder的丰富一些。不过这不应当包括msdn,因为msdn是一套独立的产品,并不是专门给vc++准备的,况且其中包括了相当多的windows技术资料。作为一名程序员,不管用什么开发工具,可以(也应当)有一套msdn。 windows数据结构/apis是用c风格描述的这一点可能对delphi程序员来说略有不便,不过delphi中已经包括了大多数转换;另外,如果一个程序员连转换.h文件这么简单的工作都做不了的话,他(她)可能也做不了什么象样的开发。internet上的一个志愿者组织(www.delphi-jedi.org/)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在他们的站点上有几乎全部有用的c/c++库.h的object pascal翻译。 (ps:delphi/c++ builder程序员为什么不可以买一套msdn呢?毕竟我们还在用m$的操作系统,总不至于连windows技术资料都不要了吧) (ps:从msdn看m$ msdn中的技术资料主要是以compiled html(.chm)格式存放的,但m$把全部.chm放在disc #1,而把索引文件(.chi)单独放在disc #2。这样一来就无法从光盘上直接看这些文件。要么安装,要么手工把相应的.chm和.chi拷贝到一起。我看不有什么技术上的理由(谁知道请告诉我)不把一半.chm和.chi放在一张盘,而另一半放在第二张盘。 这至少反映出m$内部某些人的阴暗心理)

(12) 国际化支持

vc++中已经包括了十多种语言的rtl资源,delphi中需要自己做资源本地化。虽然franch,german之类的版本中也包括english资源。:-<

(13) 应用领域

vc++在windows设备驱动开发(毕竟是m$ windows)和某些桌面应用(比如游戏)开发中用得较多。delphi更多应用在数据库/多层结构,多媒体和internet开发等方面。(ps:vc++在游戏开发中用得较多我看主要是价格因素,游戏使用专用界面,通常不涉及数据库和internet(即使internet play也不过是简单的tcp连接,并且directplay中已包括此项功能),昂贵的delphi和c++ builder显示不出优势。只需要$79的vc++标准版,directx sdk(可免费下栽),opengl文档(也是免费的),至多再加一套msdn即可。比如quake,全是手写的c代码,连c++特性都很少用到。borland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所以发布了免费的c++编译器)

(14) 价格

m$的开发工具确实便宜(相对而言),不过是否物有所值,只能看你干什么用了。

(ps:别指望你买的toyota能有ferrari的性能。:-)

(15) 前景

有人认为m$财大气粗,borland难以对抗。我看不能这么简单下结论。m$有它自己的问题:法律诉讼,人才流失,资源分散,四面出击(m$现在连鼠标,键盘,游戏杆,玩具都生产)。而brland/inprise集中精力在开发工具,中件产品(如midas,visibroker和application server)和企业应用/管理环境(如appcenter和security service)上,应该还是大有可为的。

况且borland和m$之间并非纯粹的竞争关系,borland开发工具给m$ windows带来的收益要远大于和m$开发工具竞争带来的损失。毕竟对m$来说,开发工具只占其收入的很少一部分,即使不搞开发工具也只不过是个面子问题,于m$无损。m$在它面临垄断/不正当竞争指控的时候,因为长期侵犯知识产权而赔偿给borland一亿美元(称为“授权费”), 这多少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和解的举动吧。 另一种经常听到的论调是“m$的产品市场份额大,borland能撑得住吗?”,这其实也有很多问题。鉴于m$出于竞争的目的,经常虚报数字,影响市场(m$的律师在法庭上承认m$曾夸大过其ie和office的市场占有率);m$自己宣传的其开发工具的市场占有率也很值得怀疑。m$还有重复计算的问题,比如卖掉一套visual studio,在计算vb,vc,vj等的销售量时都计算在内。其实很多人/公司买visual studio只用其中的一两种。其实borland产品的销售量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在亚洲...(是因为d版太多了)。另外,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产品/市场定位,你能因为toyota,ford,volkswagen卖的多就说ferrari,maclaren,benz不行了吗?

4. 结论

delphi(其实应该说borland产品)在技术上有优势,vc++(其实应该说m$产品)也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 (ps:说了半天等于没说。:-) (ps:m$的c#(读c sharp)能取得突破吗?我看不会。因为m$产品通常达不到所宣传的性能;而且一种不符合标准(c#不兼容任何一种语言标准,虽然据称更接近c)的产品也很难取得成功。j++就是一例)

5. 附:我所知道的borland和m$的故事

(1) bill gates是如何拿到ibm订单的

1979年,tim paterson写了最初的dos并以$1000的价格卖给了digital reserch。 当时apple的apple i和apple ii销势很好,所以ibm在1980年也决定搞pc。bill gates知道后,认为是个机会,就以$5000从digital reserch买下了dos,并逼着手下人在一间没有空调的小黑屋里日夜不停加以修改。m$当时是个小公司,只有十几个人,名叫micro-soft。所以尽管dos的开价$20000加每拷贝$30授权费)比cp/m-86(指用于intel 8086/8088的版本,不是指年代)的开价($100000加每拷贝$70授权费)便宜不少,ibm的人还是倾向于使用cp/m-86。据“比尔.盖茨的秘密”(bill gates' secrets)一书的作者说,bill急得团团转,只好求助于他妈妈。bill的母亲时任华盛顿大学校长,与当时的ibm董事长john opal是大学同学(据说...)。bill这一招果然有效,没多久就拿到了ibm的订单,从此dos成了ibm pc上的首选操作系统。

(2) borland的名字和历史

borland听起来不象一个公司的名字,倒象一个国家的名字。 1982年,philippe kahn带着3000美元从巴黎到了美国,除去机票钱已所剩无几, 只好租人家的车库小阁间住。kahn在硅谷干了一段时间,并以mit(market in time,恰好与恰好与麻省理工学院的缩写相同)为名开了一家公司。1983年,kahn和anders hejlsberg(丹麦人,turbo pascal编译器的主要作者)合作开发了turbo pascal,并赊帐在《新闻周刊》上登了一份彩页广告。turbo pascal在pc开发工具中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产品,它第一次把编译时间由分缩短到秒,并且其$49的价格在当时也是创纪录的(当时的一份编译器动辄数千美元,便宜的也要几百美元,还不好用)。turbo pascal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销售了超过130万套(考虑到当时的pc数量,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borland从此创立。 kahn在解释为什么以borland命名时说“我们要起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其他公司都是叫这个micro,那个soft什么的”。不过据认为这个名称与德国或北欧的某些地名有关(kahn的父亲是德国人,而且borland的很多开发人员是北欧人)。

(3) anders hejlsberg为什么去了m$

1996年,anders hejlsberg离开borland去了m$。在此之前,m$曾多次企图挖走anders,但都没有成功。据信anders去m$(主要)不是钱的问题,虽然m$的开价也相当有吸引力: 130万美元年薪外加股票期权和分红,总计超过300万美元。主要原因是anders和delphi开发组的其他成员在修改编译器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还有,据borland内部人讲 ,anders认为自己不再是“不可缺少的人”。 虽然anders hejlsberg去了m$,我仍然尊敬他是一个天才,turbo pascal的主要作者,delphi的奠基者。 (ps:anders从1999年初就不在j++组了,而去做com+的开发。m$的人讲的)

(4) m$产品的秘密

<1> msc最初是从at&t买的授权;

<2> vb的1,2,3版实际上不是m$开发的,而是cooper software开发的。john cooper在m$时未受重用,离开后m$倒要花钱请他开发产品,真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

<3> ms sql server最初是买sybase的产品,6.5以前的ms sql server和sybase根本就 是一回事;

<4> windows 95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名字我不记得了,不过在dejanews(www.deja.com) 上可能还能找到有关文章)是1990年从borland跳到m$的,不过他在1998年已经离开m$,开了自己的;

<5> windows nt的开发组整个是从dec挖来的,是以前做dec vms的那些人。所以在win32平台上有很多vms的痕迹,比如说coff目标文件格式。

(5) .net到底是什么,bill gates也不知道

请看对bill gates的采访:

记者:现在,市场仍然对.net感到困惑。... .net的实质到底是什么?

盖茨:.net是我们对下一代internet的设想。... 举个简单的例子,.net不仅允许你查看自己喜爱的棒球队的时间安排,并且还能够对这个时间安排进一步加以利用。

(???究竟怎样“进一步加以利用”?为什么不说?难道现在的软件不能“进一步加以利”?)

6. 注:

本文系完全由作者本人所写,文中提到的所有技术数据均由本人验证或标明出处,转载时请保持完整。

best regards

herman wolfenswicz

网友:
VCL是在Delphi上首先实现的, 我觉得C++Builder完全是为了使C程序员能够用上VCL而做的, 感觉CB的编译速度慢, 所以用了2年CB, 又转回到Delphi,  不如把这版改为Delphi版  哈哈

网友:
已經用Delphi 5年了, Delphi的風格的確優美!!

网友(2006-03-08):
我用BCB代替VB

网友(2007-05-23):
这么好的文章才几个人顶啊?!

网友(2007-10-26):
C#就是Delphi的MS修正版本

网友:
C#就是Delphi的MS修正版本 ,头一次听说,真的么?

我主管以前用的是delphi,现在改用 vs2003了,为什么?

他告诉我,做那个图像显示(很多很多的点,线),delphi太慢了,vs2003快多了

网友:
5楼的说的没错,C#就是当初Borland公司的Delphi设计师跳槽到微软后主持开发的。
所以,呵呵,C#和Delphi是儿子与老子的关系。
以前在网上居然碰到有人说Delphi很像C#,晕死,有说老子像儿子的么

网友:
底层函数还不是要参考微软的,现在ista系统出来了,无论谁的ms上的编译器都要修改了吧。

网友:
顶,但是用delphi就远离了我们熟悉的C、C++

网友:
会用什么就用什么吧。没有必要追求所谓的最好。。。

网友:
没有办法的,用了微软的操作系统,也只有用他的VC,至少能搞定所有的问题.
当然,如果你熟悉了其他的(c++ builder),那么就用吧,毕竟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如果你是专业的程序员,可以都了解,具体应用,还是看团队的环境.

讨论这个问题有点无聊
就像一直有人讨论用GCC和IAR,CVAVR....  有什么意义?能把项目搞定,就可以了.(如你是做编译器的,另当别论)
代码大,可以换大容量的FALSH,速度不够可以用频率更高的.....
价格问题,GCC免费,IAR挺贵(个人用D版的IAR,但也用用GCC..)

网友:
大家不要学DELPHI了,,它和GCC是有冲突的,

Error makefile 451: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52: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53: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54: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57: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58: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60: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61: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63: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65: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66: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521: Colon expected
Error makefile 530: Colon expected
Error makefile 552: Too many rules for target 'obj/%.o'
Error makefile 562: Too many rules for target '%.s'
Error makefile 569: Too many rules for target 'obj/%.o'
Error makefile 598: Command syntax error

网友:
没事,我用的D7lite版本,没有冲突。

网友:
先不辩论其它,就VS的代码编辑器就比borland的好用多了,最少可以省很多编辑代码的时间

网友:
萝卜青菜……………………

网友:
有时间在这比较,不如好好学一个。

随便哪一个,你精通了就可以了。

网友:
晕,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好讨论的

存在就有其合理性,在某些方面c++ builder,DELPHI是有优势的

但是别忘了WIN和VC是一家的.

关键是用熟,能满足需求

网友(2008-03-30):
编译器的比较本来就很难说谁优谁劣。

但楼住转的文章的作者显然对VC了解很少,没有细看就觉得不是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