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K500_2下载器 M8 支持bootloader(带bootloader源码)

楼主(2006-02-05):
STK500_2下载器M8

小松工程(ilan2003)出品         私人邮件:ilan2003@163.com

描述:

使用STK500_2 协议的ISP下载器,监控芯片 M8,数据通讯RS232.使用

ATMEL AVRStudio 4.xx STK500工具的进行软件升级。可通过ATMEL

AVRStudio 4.xx STK500工具升级固件程序。升级方法:通过设定电压

即按“write voltage”按钮进入bootloader程序。

注意事项:在升级firmware后,进行verify,有时出错,这是正常现象

因为升级的firmware文件不含bootloader程序,而verify时将读取整片

flash的内容,所以总是校验出错。如果你不放心,读取flash的内容和

你烧写的firmware对比一下,看看哪里不一致就是了。

制作资料内容:

1.下载器烧写文件 STK500_2.hex

2.STK500原理图(PDF格式+PROTELL SCH)

3.bootloader源程序。

4.暂时不提供STK500源码

功能描述:

1.STK500_2 ISP烧写器

版权说明:版权为本人所有,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

                                                2006-1-30

                                                ilan2003(小松工程)

网友:
谢谢。即将整理到网站中。

网友:
哈哈,阿莫也学二姨摆地摊卖裤子了???

网友:
哈哈,是啊。为了省事,这个裤子也是直接从二姨那里COPY过来的。

网友:
"二姨摆地摊卖裤子" 什麼意思?

网友:
二姨:21ic

裤子:酷

网友:
如果只用來燒avr是不是有點可惜, 應該可以擴展來燒c51, eeprom之類的東西.

楼主:
可以写eeprom

C51没测试过

程序中设计进去的

网友:
今天做了块,确实好用。

不过有块M8 进不了ISP模式了。不知是不是stk问题。M8上程序可以用,能启动

网友:
90S1200 不行

avrprog 可以

文件:

:020000020000FC

:10000000ADC0189501C018950FB617EE12BF7395C5

:1000100080FF0BC00894809B88944795783019F432

:10002000112719BF82600FBE1895713011F4919895

:10003000FACF7A3029F4919A112719BF8160F3CF52

:1000400040FD919A40FF91984695EDCF81E012E0F6

:1000500013BF899A889808958827772712E019BFD7

:1000600080FFFECF0895809BFECF8099FECF13EED8

:1000700012BF12E018BF19BF772781FFFECF8D7F17

:1000800008952FEF2A95F1F71A95D9F7089518E0FA

:10009000331F10F4C69A01C0C698C79A26E02A9565

:1000A000F1F7C79821E02A95F1F71A9589F7089595

:1000B00018E030E0330FB5993160C79A26E02A95F1

:1000C000F1F7C79821E02A95F1F71A9599F7089565

:1000D00000001FED17BBC798063829F0C49A1FEF20

:1000E000D0DFC49804C0C4981FEFCBDFC49A1FEFC1

:1000F000C8DF3CEACCDF33E5CADF0032B8F00023CA

:10010000AAF0A0E2D5DF333599F030E0C0DFC79A1E

:1001100026E02A95F1F7C79821E02A95F1F73CEA05

:10012000B6DF33E5B4DFAA9569F702C030E0AFDF90

:10013000063811F030E0ABDF10E1A3DF089541E4B1

:100140008BDF46E589DF42E587DF40E285DF49E472

:1001500083DF43E581DF40E57FDF089511271BBF83

:100160001FEF12BBC49A18BB10E117BB6FDF789466

:100170007ADF4B31E9F3443519F475DF042F3CC1C4

:10018000433511F4DCDFF4CF463529F442E364DF74

:1001900040E362DFEDCF463729F441E35DDF40E322

:1001A0005BDFE6CF443789F442E156DF43E154DFB9

:1001B00040E252DF48E250DF48E34EDF48E44CDFE4

:1001C00046E84ADF40E048DFD3CF403719F443E543

:1001D00043DFCECF483709F40FC1493709F40CC1CA

:1001E000023189F0033179F0083369F0083259F0AF

:1001F000003249F0063839F0003429F0013419F0A2

:10020000083409F0F6C0403511F462DFF5C043341C

:10021000D1F429DF063809F4ECC038E438DF362F92

:1002200036DF352F34DF003409F44095342F2FDFCB

:10023000003421F0013411F010E223DF11E0222715

:10024000510F621FD9C04336C9F40DDF063821F0C3

:1002500030E41DDF362F03C0362F32D0326017DF77

:10026000352F15DF003409F44095342F10DF0034AA

:1002700021F0013411F010E204DFBEC0423521F557

:10028000063821F038E203DF362F03C0362F18D0AE

:100290003160FDDE352FFBDE0BDF432FDDDE063860

:1002A00009F466CF30E2F3DE362FF1DE352FEFDED4

:1002B000FFDE432FD1DE11E02227510F621F58CFFE

:1002C000330F330F330F0895413429F4CCDE642FFC

:1002D000CADE542F91C0443491F4C5DE063821F0B3

:1002E00030ECD5DE362F03C0362FEADF3660CFDEA6

:1002F000352FCDDE342FCBDE10E2C3DE7DC0443699

:1003000081F4063821F030EAC2DE362F03C0362FE2

:10031000D7DF3560BCDE352FBADECADE432F9CDE68

:1003200027CF4C3441F410E117BB063811F0C49AC2

:1003300063C0C49861C0453669F43CEAA8DE06385B

:1003400011F030E8A4DE34E0A2DE30E0A0DE10E3FD

:1003500098DE52C04C36A1F486DE3CEA98DE342F9B

:10036000063831F03670306E92DE30E090DE03C039

:10037000307E37608CDE30E08ADE10E382DE3CC007

:100380004337A1F4063809F434C0B2E005D0B1E037

:1003900003D0B0E001D0ECCE30E379DE30E077DEA0

:1003A0003B2F75DE85DE432F57DE08954D3659F419

:1003B0003CE46DDE362F6BDE352F69DE30E067DE24

:1003C0001FEF5FDE19C04A33A1F44DDEC42F4BDEB0

:1003D000D42F49DEE42F03D01FEF53DE0DC03C2F96

:1003E00056DE3D2F54DE3E2F52DE62DE432F34DEDA

:0E03F00008954FE331DEBCCE4DE02EDEB9CED7

:00000001FF

网友:
不知 SL的 软件怎么用它?

网友:
提了些问题,希望不要见怪!

楼主:
SL的软件应该不能用的

不过有块M8 进不了ISP模式了。不知是不是stk问题。M8上程序可以用,能启动

可能是熔丝位的问题

网友:
SPIEN 从不碰的。

“升级方法:通过设定电压

即按“write voltage”按钮进入bootloader程序。 ”

好像不行。

不知bootloader 要多大?

读芯片时问题多, 接不接目标板都可以读出来。

网友:
离成功不远了

看来卖15~30块一个的STK500 的时候快到了!

楼主:
按“write voltage”按钮进入bootloader程序

然后退出程序,重新进入STK500程序,然后按照下载flash的方法下载。速度很快的

我串口程序用中断驱动的。

bootloader是用查询驱动的

网友:
去楼主,我是个新手,不知道怎么烧写M8,我自己烧写的就是认不到。能不能提供烧写的方法。我的邮箱是:zzfd97@sohu.com。谢谢!

楼主:
楼上的描述的清楚点 什么我自己烧写的就是认不到?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我就是想问一下,怎样把里面的2个烧写到MEGA8当中

网友:
升级方法:通过设定电压.

怎么进入到write voltage中呢?

我用得是AVRSTRDIO和AVRISP下载线

网友:
能不能提供一份详细的制作资料(包括软件怎么烧写到MEGA8中的步骤)给菜鸟使用啊?谢谢!

菜鸟需要人的帮助!谢谢了.zzfd97@sohu.com

楼主:
已经很详细了啊,原理图有了  HEX文件有了(2个)。

如果你不太了解bootloader,那么也可以通过其他的编程器把程序写到M8里,直接就可以用了

网友(2006-03-11):
玩CAN128正找STK500的下载线呢,谢谢了。本来还打算找8535做的。这回省了。谢谢谢谢

网友:
------------------------------

我就是想问一下,怎样把里面的2个烧写到MEGA8当中

------------------------------

是不是先把bootloader的hex文件先用双龙烧录進入M8(跟以前的烧录一样), 再拿这片M8在AVRStudio 4.xx中把另外一个hex用“write voltage”方法升级下载到M8里

网友:
我作了一个,不能用呀

网友:
试了2个芯片,连不上。图好象有点问题,监控的M8的RESET该有跟跳线选择工作状态吧。我反正是自己加上了。

    用74LS244做的下载线把BLD或STK500_2.HEX下到M8 里,接好232线和目标板,连AVRSTUDIO 的TOOLS下的AVR Prog,连TOOLS下的connect。。。。

    都没有结果。是我理解的不对吗?

楼主:
楼上的没明白什么是STK500,AVR Prog用的不是STK500的协议,不是用AVR prog下载的,用AVR STIDO里的STK500工具下在的

(用的是SK2的协议,哈哈开wan玩笑的)

网友:
STK500是ATMEGA的一个开发板,里面有下载用的监控芯片和程序,你们把监控程序拿出来(就是STK500下载协议了),这个协议支持AVR ISP的串行下载。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你的图纸M8的ISP下载10线插座应该是2用的吧,把BLD或STK500_2.HEX下到M8 里时,要用到RESET但是M8 的RESET没有接。

    当做ISP下载线用的时候,M8的RESET就不接了,而ISP10线插座的RESET接的是PB0,用来拉低目标芯片的RESET的。

    问题是:根本进不了AVRSTUDIO的选择界面。如,10楼的界面!

    不会是我的理解特错了吧。难道你这个东东不是个串行下在器?不是通过电脑的串口接你电路的M8 的串口,然后通过M8 的ISP口下载程序到目标板的吗?

网友:
有几个问题:

1 用[write voltage]命令来升级,就是说必须使用[ilan2003]提供的升级固件,而不能用AVRstudio的官方固件了?

2 现在能支持多少器件?假如有新的器件不能烧录,[ilan2003]能提供升级固件吗?

3 如果升级失败[例如突然断电],就必须重新用另外一个下载器来烧录回原来的文件吗?

如果这样,AVRISP使用独立的2313作升级不用担心升级失败,官方固件升级可以支持所有器件,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楼主:
有几个问题:

1 用[write voltage]命令来升级,就是说必须使用[ilan2003]提供的升级固件,而不能用AVRstudio的官方固件了?

不能用官方固件

2 现在能支持多少器件?假如有新的器件不能烧录,[ilan2003]能提供升级固件吗?

没有具体测试,支持大部分器件,51S系列没有测试过,但是程序中支持

3 如果升级失败[例如突然断电],就必须重新用另外一个下载器来烧录回原来的文件吗?

断电需要重新烧回程序

如果这样,AVRISP使用独立的2313作升级不用担心升级失败,官方固件升级可以支持所有器件,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楼主:
其实我这里的bootloader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固件不是官方的,而且我也没有公布源代码

当时是作为一种学习才来做这个bootloader程序的

网友:
我是直接把STK500_2.HEX下到M8 里,然后把M8 当下载器用了。难道不是这么用的吗?是这样我怎么连不上程序?进不去你说的STK500的选项?

    我的问题不值得回答?

网友:
操作这样顺序是这样吗?

AVRstudio---->tools---->program AVR----conect... 然后选 STK500 or AVRISP

楼上的语气有点过了。

网友:
是的,根本connect不上,进不了connect以后的界面,我怀疑过是不是我的232的2、3脚接反了,检查了没有接反。我也把2、3脚反接了试验,也connect不上。

    是他说我没理解STK500是怎么回事啊!我把我的理解说出来,我想应该没错吧。错了请受累说下,耽误不了几分钟吧。很感激能共享资源的朋友!不过连着回答了2个问题,居然漠视我的回贴。我当然心里有气了。如果是我理解错了就说理解错了,没理解错了我也好再确定下,查查是不是我的电路有问题呀。

谢谢HJJourAVR ,死心眼的HJJourAVR !哈哈哈哈。不过搞技术是要死抠点的精神,挺欣赏你的死心眼。哈哈哈哈

网友:
熔丝位设定成 外部晶振 了?LED的动作正常否?C6/C7是22pf电容必须接上。

楼主的程序和硬件都是OK,别人都验证过。

问题绝对在你的身上。

网友:
是他的一句我没理解STK500把我搞木了哦,熔丝什么的应该没问题,我用新的片子,把外CLK设好了,CLKOPT也选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如果我对他电路什么的没理解错的话,我当然是从自身找问题了呀。呵呵呵呵,他一句没理解我就木了,毕竟刚玩AVR没几天。

    你一句:AVRstudio---->tools---->program AVR----conect... 然后选 STK500 or AVRISP

    我就明白了,我自己查吧。肯定是我的原因了。抱歉哈!情绪有点热!谢谢斑竹楼主了。

网友(2006-04-17):
不错...

楼主的STK500_2下载器 源程序可以在这里下载到.

http://www.matwei.de

把接口定义成RS232即可.

网友:
正准备做一个PL2102+M8的ISP

谢谢小松~~~

网友(2006-07-19):
ilan2003 小松工程,程序怎么下载进去呀?请指点一二!我按照你的电路图做了一个,就是连接不上呀?硬件是正确的,我用串口作过通讯实验!我是直接把STK500_2.HEX下到M8 里,LED亮了!

网友:
请楼主编译几个不同晶振频率的版本可以吗?因为找不到7.372Mhz的晶振!弄几个通用点的版本:11.2896Mhz、12.000Mhz、8.000Mhz。

网友:
请教楼主:你提供的两个HEX文件应该怎样下载到M8里边呢?我用的是小马(ponyprog2000)软件。每个HEX文件的熔丝位的设置都不同吗?

网友(2006-10-22):
我也按小松的做了,就是联不上,怎么回事

网友:
顶起!~

有做好的DX说下,具体的烧程序的步骤好吗??

网友:
下载器做好以后,烧录stk500_2.hex进入m8,始终连接不上,

很郁闷,

经其他程序验证,串口电平转换部分电路没有问题,

很奇怪的是我的led,

当和PC连接串口的时候,PB1上的led一直亮,PB2上的led不停的闪,

如果拔下与PC串口通讯的话,再重新上电,PB1上的led一直亮,PB2上的led要等大约10秒亮,再过一会儿,灭掉。

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这样是什么问题,谢谢!
-----此内容被martin7wind于2006-11-06,13:52:20编辑过

楼主(2007-01-10):
首先检查熔丝位,再检查串口线,注意是23交叉的

网友(2007-04-18):
请问用SL ISP下载程序要如何设置? 为什么我用AVR STUDIO的STK 500 连不上呢?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不胜感激.

网友:
请教高手,两个HEX烧写的顺序是什么样的,如果我第一次用SL的ISP,应该下哪个进取呢?为什么我write voltage总是出错呢? 菜鸟候教中。。。

网友(2007-06-03):
晕了。我也做了一个总连不上。也不知为什么?查了电路图没有问题,不知问题所在

楼主:
首先检查熔丝位设置,再检查串口线,注意是23交叉的.

再检查串口线,注意是23交叉的.

再检查串口线,注意是23交叉的.

再检查串口线,注意是23交叉的.

我的资料有人用的很好的啊.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弄了好久,还是连不上啊。不知行不行?

网友(2007-08-04):
就是连不上用了一个相同电路图的pro  结果连上了,不过还有点问题的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直接烧写STK500_2.HEX进去,不过我把DB9串口的接线简化了,2 3 5 ,7接8

其他不接,现在可以用AVRSTUDIO的STK500烧写程序,不过给新片子写熔丝的时候好象有点问题,会出错。

网友:
我的也做好了,不错.刚开始经常出错.后来换了个电源就好了.

如果是无法连接,请查清楚电路.还有就是交叉问题,如果无法用的话把串口的2,3脚调过来试试.

楼主:
看来还是有很多的人做好的。时间这么久了,我想我还是把代码公开了吧  对我也没什么用

欢迎转载,但是必须说明出处。

网友:
是不是剽窃Matwei的,没功夫看。

楼主:
没人强迫你看 楼上的

网友:
就是剽窃Matwei的,哈哈。

楼主:
首先说明公开原代码的动机:

因为楼上很多人说没有制作成功,觉得很奇怪的。难道自己公布的资料是错误的。但是觉得很奇怪,有一个浙大的朋友就是根据这个资料 制作成功的。

所有干脆把原代码公开了,反正也没什么用处,证明给那些没有做成功的人看资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他们觉得有问题,可以看代码。

网友:
Phreak 太不厚道了.....人家把资料公布出来的本意是要帮助大家.又不是要收你的钱.你自己不下就是了......本人支持小松工程.

网友:
谢谢楼主!

我用PL2303+M8做了一个

写M8,M16,都可以,用了几个月

今天用它试M128L

Fuses:

Setting mode and device parameters.. OK!

Entering programming mode.. FAILED!

Leaving programming mode.. FAILED!

Board:

Getting revisions.. HW: 0x12, SW Major: 0x02, SW Minor: 0x04 .. OK

Getting VTARGET.. 25.5V .. OK

Getting AREF.. 25.5V .. OK

Getting oscillator parameters.. P=0x00, N=0x00, SD=0xff .. OK

用并口可以连接到128

谢谢楼主的代码!

楼主(2009-01-05):
有些网友连不上的原因有可能是

SPI的脉冲频率太高,导致新的芯片的1MHZ的频率不能访问,在源代码中把SPI中的SCK中加几个NOP就可能解决问题了。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
支持小松工程,我也做一个

网友(2010-10-12):
回复 网友A:
phreak 太不厚道了.....人家把资料公布出来的本意是要帮助大家.又不是要收你的钱.你自己不下就是了......本人支持小松工程.

楼主把原作者的名字从代码中删除,冒充自己的作品,真够不要脸的。

网友(2011-09-23):
我做了一个,但不能读写S51

网友(2012-05-23):
把德国人的开源项目说成是自己的,真够不要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