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Builder中使用Delphi控件

楼主(2006-02-06):
如何在C++Builder中使用Delphi控件

  Delphi的出现将一大批程序员带入了Windows下的可视化编程,为一些C&C++的死党程序员所羡慕、感叹。直到C++Builder的出现这些Programer才用到了梦寐以求的编程工具,也将一些不得已"投敌"到Delphi下的程序员又拉回到C++的怀抱。她正真将Windows下的可视化编程和面向对象编程语言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但是由于C++Builder面市时间较短固而可用的控件不多,而且控件的使用也只针对某一版本,相互之间的可互用性不好,除非你有SourceCode;对于Delphi就更不用说了,C++Builder根本不能用,当然如果你有SourceCode;那么你可以转写成C++Builder的控件,不过你还得经过n遍的Complie…m遍的Step&Go…最后可以了。

  Delphi拥有强大的控件群,如何使用这些控件一直苦恼着我们这些C++Builder的追随者,我通过一些项目的实践掌握了一些如何在C++Builder中使用Delphi控件的方法。我的使C++Builder使用DelphiVCL类库的方法基于Windows中较通用的DLL方式。在实际应用中找到了将VCL控件转化为DLL库,在C++Builder动态调用DLL。此法适用于非可视VCL控件。假令在Delphi中有一Sample控件,有属性Actived、Pro1、Pro2,欲将这个控件转到C++Builder中使用。

一:Delphi中DLL的制作

  在Delphi中新建一DLL项目SampleDLL,时在此项目中Create一个新的类TTtempcomp基类为TComponent即也为一个控件,在其中加入一个constructorCreate1,但不作任何动作;在DLL中加入要导出的属性的Function(Actived、Pro1、Pro2)&Create、Destroy的框架,Exports中加入导出的Function、Procdure名称;在DLL的主过程中对TTempcomp的实例temp1进行Create1,另外保存出口和设置ExitProc;在OpenSample的函数中加入HwCtrl:=Sample1.Create(temp1)对Sample进行实例化,对CloseSample和其它属性加入相应的语句;

二:C++Builder中DLL的使用

  将Delphi中生成的DLL用implib生成LIB文件加入C++Builder的工程文件;

  在头文件中加入

extern "C" __declspec(dllimport) bool _stdcall OpenSample(void);

extern "C" __declspec(dllimport) void _stdcall CloseSample(void);

extern "C" __declspec(dllimport) bool _stdcall Actived (void);

extern "C" __declspec(dllimport) int _stdcall Pro1 (void);

extern "C" __declspec(dllimport) int _stdcall Pro2 (void);

  在Ope mple后你就可以使用Delphi中的属性Actived、Pro1、Pro2

三:参考DLL Source如下:

library SampleDLL;

uses

SysUtils, Classes, Sample;

TYPE

TTempcomp = class(TComponent)

private

public

constructor Create1;

published

end;

var

Sample1 :Sample;

SaveExit :Pointer;

temp1 :TTempcomp;

constructor TTempcomp.Create1;

begin

// inherited Create(self);

end;

/==============================================

function OpenSample: Boolean; stdcall; export;

begin

HwCtrl:= Sample1.Create(temp1);

If Sample1.Actived then result:=true;

end;

procedure CloseSample; stdcall; export;

begin

   Sample1.Destroy;

end;

function Actived: Boolean; stdcall; export;

begin

   result:=Sample1.Actived;

end;

function Pro1: Interger; stdcall; export;

begin

result:= Sample1.Pro1;

end;

function Pro2: Interger; stdcall; export;

begin

result:= Sample1.Pro2;

end;

/==============================================

procedure libexit; far

begin

if Sample1.Actived =true then

Sample1.Destroy;

ExitProc:=SaveExit;

temp1.Destroy;

end;

exports

OpenSample,CloseSample,Actived ,Pro1,Pro2;

begin

temp1:=TTempcomp.Create1;

SaveExit:=ExitProc;

ExitProc:=@libexit;

end.

解释:

  因为VCL控件都继承于TComponent,TComponent的构造函数需要一个AOwner并且也是TComponent,VCL控件的Create、Destroy都由控件的拥有者来动作,也就是AOwner;所以我在此DLL中新设置了一个TTempcomp类继承于Tcomponent且性设置了一个constructor(构造函数)Create1,而实际构造时什么都不做,以次作为要Create的Aowner;其他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用Application作为Aowner但是它是基于Tform的作出来的DLL太大;其实,Inprise(原Borland)尽可以象MicroSoft一样用一些象DCOM类似的组件形式使得产品在同一产品时代保持一定的互用性,来增加产品群的生命

网友:
好像 VCL 在Delphi和C++Builder中是通用的, 要做的只是在IDE里安装一下, 没必要绕到DLL吧.  个人认为, 用C++Builder不如用Delphi, 非用C++, 那就用VC.

网友:
Delphi的編譯速度是宇宙最快的!

楼主:
bcb,你什么时候才能流行啊!!!

网友:
其实选择一门语言有时候最重要的不是它的性能

而是是否适合你~~~

我喜欢BCB,因为VB太罗嗦,VC太麻烦,delphi又不是C的风格需要适应

我是做电子的,偏重硬件,不会也不可能会去编写那些很大的软件工程,不做网络系统、不做复杂数据库,只是做做控制、接口、界面什么的,因此我选择了BCB

一句话,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2006-04-19):
同意4楼:“一句话,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哈哈。。。。。。

网友(2009-02-20):
同意,我也在学BCB

网友:
哦,VC++学起来,痛苦。

网友:
同意4楼,之前自己也说过。做控制的用bcb很适合。就拿做串口通讯来讲,校验总是用的
uint8 CalcFCS( uint8 *msg_ptr, uint8 len )
{
        byte x;
        byte xorResult;

        xorResult = 0;

        for ( x = 0; x < len; x++, msg_ptr++ )
                xorResult = xorResult ^ *msg_ptr;

        return ( xorResult );
}
这样子的函数,写好一个,在bcb、下位机上都能用。关键模块函数通用,方便。至于VC、Delphi自己也能用,但不常用。看得懂就行,用好自己擅长的就行,好的软件是靠个人思维打创出来的,开发环境只是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