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并行总线

楼主(2006-02-06):
前两天会了会zhou_1989,讨论了一下到底应该怎么玩总线。

我觉得,在小系统里,尽量不用总线,直接控制,或者I2C,因为IO少

在中大系统里(指64PIN及64PIN以上MCU),尽量用并行总线,不要直接接受占很多时续的任务,尽量把琐碎的事情交给拓展卡上的MCU来完成,自己完成重要的,需要高效高速实时的任务。

用这种系统结构的原因是中大系统非常庞大。在拓展卡里固化好了固定功能的程序以后,在主控MCU上只要读取并口,就可以达到目的,大大地简化了程序,同时大大地提高了主控MCU的反应速率。

想和大家讨论一下中大系统中的并行总线。

我认为,在中大系统中最好应用ARM7。而拓展卡上的MCU则用AVR。

我所想的总线为16位并行总线。其中8位数据(双向),4位设备地址(双向),4位设备内部地址(可当做命令)。另外还需要有呼叫线,ACK线,RESET,电源+5,VSS,-,2路ADC,总计24根线。

16线对于拓展卡上的MCU来说似乎有点太多。zhou_1989提出这样一个解决办法:用双向8位琐存器来锁存,AVR的8位端口接2片锁存器,用2个IO来控制两片锁存器的锁存,以此用8位端口连接16位总线,达到减少占用I/O口的目的。

通讯协议是这样设想的:当呼叫线为低电平,总线无人通讯,拓展卡MCU与总线间为高阻。当主控想读取拓展卡的数值时,先写8位地址,然后把呼叫线置高电平。拓展卡发现呼叫线为1,读取8位地址,发现高四位为自己的设备地址,先置数据位,然后将ACK置1,提示主控数据准备完毕。主控发现ACK=1后,读取数据,完毕后将呼叫线置0。拓展卡MCU发现呼叫线0后,将数据位和地址位均置高阻,然后将ACK置0。

当拓展卡有信息发送给总线时,首先确认ACK,呼叫为0,接着把地址位设为自己的地址,把数据位设为要发送的数据,然后置呼叫为1。主控发现呼叫=1后,读取地址码和数据,然后将ACK置高电平。拓展卡发现ACK=1后,置高阻,然后将呼叫置为0。

这是我的设想,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想的,希望能交流交流

网友:
我来提点建议:

1 RESET怎么能暴露给外部设备?

2 呼叫线(REQuest 请求),ACK线等异步信号应该采用低电平有效的方式。几乎所有的MCU都是这样设计的,方便采用 线与 连接。

3 增加3.3V IO电源线,因为ARM的IO电压是3.3V的(核心更是只有1.8V)

4 好像没有双向8位锁存器,常见的多为74HC245双向缓冲器

网友:
外部總線想快就用dma控制.

网友(2008-08-22):
如果设备集中,而且不多的话,可以考虑用IIC,我们就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