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L控制8255A的一个简单例子(刚转到GCC几天,就用GCC写了).

楼主(2006-02-08):
/*

  在C51中通过总线地址来写总线上的器件

        如:

        #define CTRL8255A XBYTE[0x7f00]

        要写的话就用:

        CTRL8255A=0x0d; 即可。

        而如今ATmega大多没有总线,写这些器件就得自已动手了。

        ATmega8L 模拟总线 控制 8255A

        环境 ATmega8L GCC PROTEUS6.7

        作者 zhb2000

           执行效果 ATmega8L通过8255A的A口控制2个数码管循环显示0~ff.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bi(sfr,bit) (sfr|=(1<<bit))

#define cbi(sfr,bit) (sfr&=~(1<<bit))

#define CS_8255A     4

void init(void);

void ctrl8255a(uchar ctrl);          //写8255a控制字

void wa_8255a(uchar value);          //写8255a的A口

int main(void)

{

        uchar i=0;

        init();

        while(1)

        {

                wa_8255a(i);

                _delay_ms(200);

                ++i;

        }

        return 0;

}

void init(void)

{

        PORTB=0xff;

        PORTC=0xff;

        PORTD=0xff;

        DDRB=0xff;

        DDRC=0xff;

        DDRD=0xff;

        ctrl8255a(0x80);           //ABC口方式0输出

}

void ctrl8255a(uchar ctrl)

{

        PORTD=0x0d;                 //选择写控制字

        PORTB=ctrl;

        sbi(PORTD,CS_8255A);          //不选8255A

}

void wa_8255a(uchar value)

{        //写值到8255A的A口

        PORTD=0x01;                  //写8255A的A口

        PORTB=value;

        sbi(PORTD,CS_8255A);          //不选8255A

}

全部代码及PROTEUS6.7仿真例子:

程式执行如下图:

网友:
還有公司生產8255嗎? 市場上的是不是都是舊貨? 好像也不平易啊.

网友:
我们这里卖20大洋一片,还是翻新货,用个M16来模拟成本都没有这么高

网友:
用带外部接口的M8515/M162/M64/M128操作8255方便得多。

不过对与AVR的SOC理念来说,基本上没多大必要使用这些8255之类的扩展器件。

网友:
8255两元一个要多少有多少,旧但好用是不?

网友:
呵呵, 8255還可以攪這個東東.

http://www.boondog.com/

网友(2006-07-02):
有没有实际的实现,这个仿真没法用。我现在的一个工程就碰到这个问题,急需用atmega8控制8255A,但是还尚未成功,几乎被逼得要采用51了,高人快帮帮忙吧。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82048&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
to 6楼:

……几个猴年前的东西了阿?现在还要用?不怕产品出来原料断档么?

而且,求人帮忙好歹讲清楚阿……

网友(2007-04-24):
我用8255A的PA作为输出,而PB作为输入,通过参考上面的程序我的程序可以写出来,但是读不了。希望有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bi(sfr,bit) (sfr|=(1<<bit))

#define cbi(sfr,bit) (sfr&=~(1<<bit))

#define RD           PORTD.0

#define WR           PORTD.1

#define A0           PORTD.2

#define A1           PORTD.3

#define CS           PORTD.4

void init(void);

void ctrl8255(uchar ctrl);

void write(uchar wr);

uchar read(void);

void main(void)

{

uchar i=0;

init();

while(1)

  {

  i=read();

  delay_ms(1);

  write(i);

  delay_ms(200);

  i++;

  if(i>152)i=0;

  }

}

void init(void)

{

DDRA=0XFF;

DDRD=0XFF;

PORTA=0XFF;

PORTD=0XFF;

ctrl8255(0x82);

}

void ctrl8255(uchar ctrl)

{

CS=0;

A0=1;

A1=1;

WR=0;

RD=1;

PORTA=ctrl;

CS=1;

}

void write(uchar wr) //OUTPUT

{

CS=0;

A0=0;

A1=0;

WR=0;

RD=1;

DDRA=0XFF;

PORTA=wr;

CS=1;

}

uchar read(void)   //INPUT

{

uchar rd;

CS=0;

A0=1;

A1=0;

WR=0;

RD=1;

DDRA=0X00;   //PA口输入,为读数据做准备

rd=PINA;

CS=1;

//DDRA=0XFF;  //

return rd;

}

楼主:
to:11楼

请将你的程序作如下修改试一下:

uchar read(void)   //INPUT

{

uchar rd;

CS=0;

A0=1;

A1=0;

WR=0;

RD=1;

DDRA=0X00;   //PA口输入,为读数据做准备

rd=PINA;

CS=1;

//DDRA=0XFF;  //

return rd;

}uchar read(void)   //INPUT

{

uchar rd;

CS=0;

A0=1;

A1=0;

WR=0;

RD=1;

DDRA=0X00;   //PA口输入,为读数据做准备

_delay_ms(200);   //******在此加入延时试一下.

rd=PINA;

CS=1;

//DDRA=0XFF;  //

return rd;

}

网友(2011-10-03):
为何我下载了楼主的仿真~运行时,在8255的D0到D7口有显示电平的变化~可是在8255的A口就没有任何电平变化·····仿真不了···数码管总是显示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