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贴][共享]上传一个范例 使用595串行方式驱动的1602

楼主(2006-02-09):
最近设计 总线式 结构的时候,突发奇想,使用595级联方式扩展输出单片机输出端口。

试验,成功。

随即,尝试使用595驱动1602,成功。

不敢独享,整理成了范例,拿出来和大家共享。

楼主:
[补充说明]

------------------------------

1、该范例使用ICC编写,使用RD_ATMega8L.h头文件,支持端口位操作。

2、SerialToCollateral.h就是驱动595级联的驱动库,其功能是提供一个虚拟端口。

3、RD_LCD1602B.h 是驱动1602的头文件,他支持穿行和直接连接两种模式。

4、以上提到的头文件都需要初始化。否则无法正常使用。

   RD_ATMega8L.h                    初始化函数 PORTDefine() 在端口初始化的时候调用;

   SerialToCollateral.h             初始化函数 无,需要硬件连接相关的描述性宏定义;

   RD_LCD1602B.h                    初始化函数 LCDInit() 系统初始化的时候调用。

楼主:
头文件说明:

SerialToCollateral.h

#ifndef _Use_SerialToCollateral

# define _Use_SerialToCollateral

/********************************************************

*  函数库说明:串行输出转为并行输出基本函数库           *

*  版本:      v1.0                                     *

*  作者:      傻孩子                                   *

*  日期:      2006年1月7日                             *

*  修改:      傻孩子                                   *

*  修改日期:  2006年2月09日                            *

*                                                       *

*  [说明]                                               *

*          1、该头文件通过3根线连接到595实现对级联的    *

*             595进行驱动,达到扩展输出端口的作用。     *

*          2、基本支持单595和2个595级联的情况,并允许   *

*             在头文件外部自定义多个595级联的情况。当   *

*             使用外部自定义多级595连接时,只需要定义   *

*             相应的位段和虚拟端口变量即可。支持位操作  *

*          3、使用的时候,可以通过查询扫描的方式,也    *

*             可以在修改虚拟端口值以后通过调用函数      *

*             refreshVirtualPORT()来即时刷新(推荐)。    *

********************************************************/

/***********************

*    系 统 宏 定 义    *

***********************/

/*---------------------*

*    常 数 宏 定 义    *

*---------------------*/

#ifndef True

    # define True       0x01

#endif

#ifndef False

    # define False      0x00

#endif

#ifndef NULL

    # define NULL       0x00

#endif

#ifndef Enable

    # define Enable     0x00

#endif

#ifndef Disable

    # define Disable    0x01

#endif

#ifdef _Use_8Bit_VitualPORT

    struct VirtualPORT

        {

            unsigned BIT0:1;

                unsigned BIT1:1;

                unsigned BIT2:1;

                unsigned BIT3:1;

                unsigned BIT4:1;

                unsigned BIT5:1;

                unsigned BIT6:1;

                unsigned BIT7:1;

        };

        # define VIRTUAL_BIT_COUNT 8

#endif

#ifdef _Use_16Bit_VitualPORT

        struct VirtualPORT

        {

            unsigned BIT0:1;

                unsigned BIT1:1;

                unsigned BIT2:1;

                unsigned BIT3:1;

                unsigned BIT4:1;

                unsigned BIT5:1;

                unsigned BIT6:1;

                unsigned BIT7:1;

                unsigned BIT8:1;

                unsigned BIT9:1;

                unsigned BIT10:1;

                unsigned BIT11:1;

                unsigned BIT12:1;

                unsigned BIT13:1;

                unsigned BIT14:1;

                unsigned BIT15:1;

        };

        # define VIRTUAL_BIT_COUNT 16

#endif

/*---------------------*

*    动 作 宏 定 义    *

*---------------------*/

#ifndef VRCK

    # define VRCK       _PB1

#endif

#ifndef VSCK

    # define VSCK       _PB2

#endif

#ifndef VSI

    # define VSI        _PB3

#endif

/***********************

*    全局变量声明区    *

***********************/

#if (VIRTUAL_BIT_COUNT == 8)

    char VPORT = 0;

        # define PV0        (*VPORTBit).BIT0

        # define PV1        (*VPORTBit).BIT1

        # define PV2        (*VPORTBit).BIT2

        # define PV3        (*VPORTBit).BIT3

        # define PV4        (*VPORTBit).BIT4

        # define PV5        (*VPORTBit).BIT5

        # define PV6        (*VPORTBit).BIT6

        # define PV7        (*VPORTBit).BIT7

#endif

#if (VIRTUAL_BIT_COUNT == 16)

    unsigned int VPORT = 0;

        # define PV0        (*VPORTBit).BIT0

        # define PV1        (*VPORTBit).BIT1

        # define PV2        (*VPORTBit).BIT2

        # define PV3        (*VPORTBit).BIT3

        # define PV4        (*VPORTBit).BIT4

        # define PV5        (*VPORTBit).BIT5

        # define PV6        (*VPORTBit).BIT6

        # define PV7        (*VPORTBit).BIT7

        # define PV8        (*VPORTBit).BIT8

        # define PV9        (*VPORTBit).BIT9

        # define PV10       (*VPORTBit).BIT10

        # define PV11       (*VPORTBit).BIT11

        # define PV12       (*VPORTBit).BIT12

        # define PV13       (*VPORTBit).BIT13

        # define PV14       (*VPORTBit).BIT14

        # define PV15       (*VPORTBit).BIT15

#endif

struct VirtualPORT *VPORTBit = (struct VirtualPORT *)&(VPORT);

char IfPortChange = False;

/***********************

*    系统函数声明区    *

***********************/

void refreshVirtualPORT(void);

void sendBITS(char Data);

void VirtualPORTProccess(void);

char setBIT(char BIT);

char clearBIT(char BIT);

/********************************************************

*  函数说明:虚拟端口置位函数                           *

*  输入:    位编号                                     *

*  输出:    操作是否成功                               *

********************************************************/

char setBIT(char BIT)

{

    if (BIT >= VIRTUAL_BIT_COUNT)

        {

            return False;

        }

        VPORT |= 1<<BIT;

        IfPortChange = True;

        VirtualPORTProccess();                               //刷新端口

        return True;

}

/********************************************************

*  函数说明:虚拟端口清零函数                           *

*  输入:    位编号                                     *

*  输出:    操作是否成功                               *

********************************************************/

char clearBIT(char BIT)

{

    if (BIT >= VIRTUAL_BIT_COUNT)

        {

            return False;

        }

        VPORT &= ~(1<<BIT);

        IfPortChange = True;

        VirtualPORTProccess();                               //刷新端口

        return True;

}

/********************************************************

*  函数说明:虚拟端口处理程序                           *

********************************************************/

void VirtualPORTProccess(void)

{

    if (IfPortChange)

        {

            refreshVirtualPORT();

                IfPortChange = False;

        }

}

/********************************************************

*  函数说明:刷新虚拟端口函数                           *

********************************************************/

void refreshVirtualPORT(void)

{

        char n = 0;

        char TempData = 0;

        VRCK = 0;

        for (n=0;n<(VIRTUAL_BIT_COUNT>>3);n++)

        {

            TempData = (VPORT<<(n<<3))>>(VIRTUAL_BIT_COUNT-8);

                sendBITS(TempData);

        }

        VRCK = 1;

        IfPortChange = False;

}

/********************************************************

*  函数说明:发送串行数据函数                           *

*  输入:    要发送的字节                               *

********************************************************/

void sendBITS(char Data)

{

    char n = 0;

        for (n = 0;n<8;n++)

        {

            VSCK = 0;

            if (((Data<<n)& 0x80 )==0)

                {

                    VSI = 0;

                }

                else

                {

                    VSI = 1;

                }

                VSCK = 1;                                        //拉高时钟线

                                                        //下降沿锁存

        }

}

#endif

楼主:
以上头文件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1、虚拟端口的数据结构定义 也就是 位段的定义部分。该部分用来描述虚拟端口的规模,并且定义了虚拟端口变量,通过地址邦定,实现对虚拟端口位操作的支持。

2、基本操作函数。他们分别是:

   void sendBITS(char Data)                   发送数据到595

   void refreshVirtualPORT(void)              刷新端口

3、辅助函数

   他们是一组基于扫描刷新思想的函数,其实可以忽略的。

   分别是:

   char setBIT(char BIT)                      指定虚拟端口置位函数(自动刷新)

   char clearBIT(char BIT)                    指定虚拟端口置零函数(自动刷新)

   void VirtualPORTProccess(void)             扫描刷新函数,当端口变化标志变量被置位时,刷新端口。

网友:
之前也有這樣的想法,但只從用了3310液晶後, 其他的液晶都打入冷宮了.

楼主:
呵呵,驱动1602只是SerialToCollateral.h头文件的一个范例。

我的目的是通过这种方法,使用3根线,就产生若干的虚拟端口(目前至少可以达到32个)。

这样可以驱动好多只输出的对速度要求不是那么严格的设备哦!

网友:
为楼主的无私奉献喝彩

网友:
给楼主一个建议,spi接口加cs脚加595,可能会更好点。

楼主:
这个头文件的好处是,不需要使用硬件SPI

任意端口都可以连接595

网友:
打个纪号.以后可以用.做PLC应该有点用吧.控制继电器不错呢.

网友:
拿下做试验!!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好人有好报!

网友(2006-05-14):
我用ARM做毕业设计的,看看我能不能把它改成ARM的,只是到现在6线接法LCD还无法显示啊!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ARM呢?

如果是LPC213x我这里有一个位操作的头文件,用这个头文件以后,你几乎可以直接移植上面的头文件了。

#ifndef __Use_RD_LPC213X_H_

#define __Use_RD_LPC213X_H_

/**************************************************************

*  函数库说明:ARM LPC213x系列操作辅助函数库                  *

*  版本:      v1.0                                           *

*  平台:      LPC213X系列                                    *

*  作者:      傻孩子                                         *

*  日期:      2006年3月30日                                  *

*  修改:      傻孩子                                         *

*  修改日期:  2006年3月30日                                  *

*                                                             *

*  [说明]                                                     *

*              1、支持端口位操作。                            *

**************************************************************/

# include "LPC2294.h"

/************************

*     结 构 体 定 义    *

************************/

/*----------------------*

*     8位变量位映射     *

*----------------------*/

typedef struct BYTE_BIT

{

    unsigned BIT0:1;

    unsigned BIT1:1;

    unsigned BIT2:1;

    unsigned BIT3:1;

    unsigned BIT4:1;

    unsigned BIT5:1;

    unsigned BIT6:1;

    unsigned BIT7:1;

}BYTEBIT;

/*----------------------*

*     16位变量位映射    *

*----------------------*/

typedef struct WORD_BIT

{

    unsigned BIT0:1;

    unsigned BIT1:1;

    unsigned BIT2:1;

    unsigned BIT3:1;

    unsigned BIT4:1;

    unsigned BIT5:1;

    unsigned BIT6:1;

    unsigned BIT7:1;

    unsigned BIT8:1;

    unsigned BIT9:1;

    unsigned BIT10:1;

    unsigned BIT11:1;

    unsigned BIT12:1;

    unsigned BIT13:1;

    unsigned BIT14:1;

    unsigned BIT15:1;

}WORDBIT;

/*----------------------*

*     32位变量位映射    *

*----------------------*/

typedef struct DWORD_BIT

{

    unsigned BIT0:1;

    unsigned BIT1:1;

    unsigned BIT2:1;

    unsigned BIT3:1;

    unsigned BIT4:1;

    unsigned BIT5:1;

    unsigned BIT6:1;

    unsigned BIT7:1;

    unsigned BIT8:1;

    unsigned BIT9:1;

    unsigned BIT10:1;

    unsigned BIT11:1;

    unsigned BIT12:1;

    unsigned BIT13:1;

    unsigned BIT14:1;

    unsigned BIT15:1;

    unsigned BIT16:1;

    unsigned BIT17:1;

    unsigned BIT18:1;

    unsigned BIT19:1;

    unsigned BIT20:1;

    unsigned BIT21:1;

    unsigned BIT22:1;

    unsigned BIT23:1;

    unsigned BIT24:1;

    unsigned BIT25:1;

    unsigned BIT26:1;

    unsigned BIT27:1;

    unsigned BIT28:1;

    unsigned BIT29:1;

    unsigned BIT30:1;

    unsigned BIT31:1;

}DWORDBIT;

/*----------------------*

*    32位变量4分映射    *

*----------------------*/

typedef struct DWORD_DIV4

{

    unsigned BYTEA:8;

    unsigned BYTEB:8;

    unsigned BYTEC:8;

    unsigned BYTED:8;

}DWORDPORT8;

typedef struct DWORD_DIV2

{

    unsigned WORDA:16;

    unsigned WORDB:16;

}DWORDPORT16;

/*----------------------*

*    16位变量2分映射    *

*----------------------*/

typedef struct WORD_DIV2

{

    unsigned BYTEA:8;

    unsigned BYTEB:8;

}WORDPORT8;

/*----------------------*

*    8位变量2分映射     *

*----------------------*/

typedef struct BYTE_DIV2

{

    unsigned BYTEL:4;

    unsigned BYTEH:4;

}WORDHBYTE;

/************************

*     系 统 宏 定 义    *

************************/

/*----------------------*

*     系统常数宏定义    *

*----------------------*/

/************************

*     动 作 宏 定 义    *

************************/

# define P0    (*((volatile DWORDBIT *)0xE0028000))

# define DIR0  (*((volatile DWORDBIT *)0xE0028008))

# define P1    (*((volatile DWORDBIT *)0xE0028010))

# define DIR1  (*((volatile DWORDBIT *)0xE0028018))

# define PORT0 (*((volatile DWORDPORT8 *)0xE0028000))

# define PORT1 (*((volatile DWORDPORT8 *)0xE0028010))

# define WPORT0 (*((volatile DWORDPORT16 *)0xE0028000))

# define WPORT1 (*((volatile DWORDPORT16 *)0xE0028010))

# define PORT0A    PORT0.BYTEA

# define PORT0B    PORT0.BYTEB

# define PORT0C    PORT0.BYTEC

# define PORT0D    PORT0.BYTED

# define PORT1A    PORT1.BYTEA

# define PORT1B    PORT1.BYTEB

# define PORT1C    PORT1.BYTEC

# define PORT1D    PORT1.BYTED

# define WPORTA    WPORT0.WORDA

# define WPORTB    WPORT0.WORDB

# define WPORTC    WPORT1.WORDA

# define WPORTD    WPORT1.WORDB

# define P00        P0.BIT0

# define P01        P0.BIT1

# define P02        P0.BIT2

# define P03        P0.BIT3

# define P04        P0.BIT4

# define P05        P0.BIT5

# define P06        P0.BIT6

# define P07        P0.BIT7

# define P08        P0.BIT8

# define P09        P0.BIT9

# define P010       P0.BIT10

# define P011       P0.BIT11

# define P012       P0.BIT12

# define P013       P0.BIT13

# define P014       P0.BIT14

# define P015       P0.BIT15

# define P016       P0.BIT16

# define P017       P0.BIT17

# define P018       P0.BIT18

# define P019       P0.BIT19

# define P020       P0.BIT20

# define P021       P0.BIT21

# define P022       P0.BIT22

# define P023       P0.BIT23

# define P024       P0.BIT24

# define P025       P0.BIT25

# define P026       P0.BIT26

# define P027       P0.BIT27

# define P028       P0.BIT28

# define P029       P0.BIT29

# define P030       P0.BIT30

# define P031       P0.BIT31

# define P10        P1.BIT0

# define P11        P1.BIT1

# define P12        P1.BIT2

# define P13        P1.BIT3

# define P14        P1.BIT4

# define P15        P1.BIT5

# define P16        P1.BIT6

# define P17        P1.BIT7

# define P18        P1.BIT8

# define P19        P1.BIT9

# define P110       P1.BIT10

# define P111       P1.BIT11

# define P112       P1.BIT12

# define P113       P1.BIT13

# define P114       P1.BIT14

# define P115       P1.BIT15

# define P116       P1.BIT16

# define P117       P1.BIT17

# define P118       P1.BIT18

# define P119       P1.BIT19

# define P120       P1.BIT20

# define P121       P1.BIT21

# define P122       P1.BIT22

# define P123       P1.BIT23

# define P124       P1.BIT24

# define P125       P1.BIT25

# define P126       P1.BIT26

# define P127       P1.BIT27

# define P128       P1.BIT28

# define P129       P1.BIT29

# define P130       P1.BIT30

# define P131       P1.BIT31

# define DIR00        DIR0.BIT0

# define DIR01        DIR0.BIT1

# define DIR02        DIR0.BIT2

# define DIR03        DIR0.BIT3

# define DIR04        DIR0.BIT4

# define DIR05        DIR0.BIT5

# define DIR06        DIR0.BIT6

# define DIR07        DIR0.BIT7

# define DIR08        DIR0.BIT8

# define DIR09        DIR0.BIT9

# define DIR010       DIR0.BIT10

# define DIR011       DIR0.BIT11

# define DIR012       DIR0.BIT12

# define DIR013       DIR0.BIT13

# define DIR014       DIR0.BIT14

# define DIR015       DIR0.BIT15

# define DIR016       DIR0.BIT16

# define DIR017       DIR0.BIT17

# define DIR018       DIR0.BIT18

# define DIR019       DIR0.BIT19

# define DIR020       DIR0.BIT20

# define DIR021       DIR0.BIT21

# define DIR022       DIR0.BIT22

# define DIR023       DIR0.BIT23

# define DIR024       DIR0.BIT24

# define DIR025       DIR0.BIT25

# define DIR026       DIR0.BIT26

# define DIR027       DIR0.BIT27

# define DIR028       DIR0.BIT28

# define DIR029       DIR0.BIT29

# define DIR030       DIR0.BIT30

# define DIR031       DIR0.BIT31

# define DIR10        DIR1.BIT0

# define DIR11        DIR1.BIT1

# define DIR12        DIR1.BIT2

# define DIR13        DIR1.BIT3

# define DIR14        DIR1.BIT4

# define DIR15        DIR1.BIT5

# define DIR16        DIR1.BIT6

# define DIR17        DIR1.BIT7

# define DIR18        DIR1.BIT8

# define DIR19        DIR1.BIT9

# define DIR110       DIR1.BIT10

# define DIR111       DIR1.BIT11

# define DIR112       DIR1.BIT12

# define DIR113       DIR1.BIT13

# define DIR114       DIR1.BIT14

# define DIR115       DIR1.BIT15

# define DIR116       DIR1.BIT16

# define DIR117       DIR1.BIT17

# define DIR118       DIR1.BIT18

# define DIR119       DIR1.BIT19

# define DIR120       DIR1.BIT20

# define DIR121       DIR1.BIT21

# define DIR122       DIR1.BIT22

# define DIR123       DIR1.BIT23

# define DIR124       DIR1.BIT24

# define DIR125       DIR1.BIT25

# define DIR126       DIR1.BIT26

# define DIR127       DIR1.BIT27

# define DIR128       DIR1.BIT28

# define DIR129       DIR1.BIT29

# define DIR130       DIR1.BIT30

# define DIR131       DIR1.BIT31

#endif
-----此内容被Gorgon Meducer于2006-05-15,08:30:43编辑过

网友(2006-11-11):
我现在要用M16做液晶显示,IO口不够,正好遇到楼主的595级联可以剩下不少IO口。

但是,我按楼主说的连线仿真试了一下,1602的这个没有图象,而12864的那个出来的是乱码。。。。请楼主指教,谢谢。

网友:
现在12864程序显示的是只有液晶的上面一条,可以看出来是楼主的签名文字。而1602出现的是乱码,总是调不好。请楼主指点一下!估计是延时和时序的问题,我用M16,7.3728M晶振。

网友:
请问楼主,我现在把1602的程序调到能正常显示字符,但是问题是它不能换行,列数也不是按着预定的位置显示。(我现在只让它显示不动字符串)。

网友:
还有就是比如输出字符串“OURAVR”,最后一个‘R’会没有显示,而如果在最后加个空格("OURAVR "),就可以完全显示出来

网友:
to:17楼,这情况我也遇到过!!前面加句,清屏就OK了!!

网友:
可以了。是要加清屏

楼主:
主要原因可能在

void LCDWaitForReady(void)

函数中的延时等待上,如果出现无法显示的问题,请将该延时增大

例如

LCDDelayUs(300);

直到乱码变成正常显示为止。然后逐渐改小。这个直接和时钟主频有关系。我测试的时候,使用的是内部8M。

网友(2007-09-07):
放弃了,移植到cvavr上面难度太高。

网友:
自己写了一个cvavr上面的,一次成功,感觉比楼主的简单

网友:
这样的扩展方式是可以显示,但速度明显示的过慢了,因为不能读LCD的忙信号,使写入速度慢了很多,不打算这样扩展

网友:
io吃尽的状况下面明显很好

网友(2009-04-18):
串转并 英文是 Serial to parallel convert

collateral 是 间接,连带 的意思,用在这里不好

楼主:
to 【29楼】 kl818bc
    谢谢你。

网友(2009-06-08):
lz,关键部分的代码最好能有注释,这样好读一点。

网友:
那段 void refreshVirtualPORT(void) 我读了半个小时,才貌似读懂

网友:
struct VirtualPORT *VPORTBit = (struct VirtualPORT *)&(VPORT); 是什么意思啊。这一句的上面那一段是 位定义 吧,在程序中好像没用到啊

网友(2010-06-02):
实践过 595 串并转换驱动24064的LCD, 不过是带字库的.

网友:
电路,电路,电路??

网友(2011-10-26):
顶一个,傻孩子

网友:
mark...传说中的傻孩子。

网友:
跟plc扩展模块架构差不多

网友(2012-05-20):
引用 楼主:
以上头文件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1、虚拟端口的数据结构定义 也就是 位段的定义部分。该部分用来描述虚拟端口 ...

楼主在2006年就玩出这个了
很厉害的

网友(2013-04-24):
IO不够的时候,这个是好方法啊,多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