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最简单的一个范例--献给AVR初学者(有一点基础的根本不用看)

楼主(2006-02-09):
注:新手入门往往不知从何下手,不妨让我们从最简单的做起,一步一步逐渐提高。

一、MCU:ATmega64。

二、编译器:WinAVR 20050214 版本。

三、下载器:PonyProg2000 (也可用其它)。

四、功能:实现LED交替闪亮。

五、电路连接:用一只LED将其正极接PA0,负极接地。

六、运行结果:LED亮一秒钟再灭一秒钟,如此循环交替。

七、源代码如下: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delay.h>

//注: 内部函数_delay_ms() 最高延时  262.144mS@1MHz 即 32.768ms@8MHz

//    该函数可以实现较精确的定时for()/while()指令很难计算延时时间

//    为了使 _delay_ms()函数的延时正确,须在makefile中设定F_CPU为实际的系统时钟频

//    本范例为1MHz内部RC振荡器 即 F_CPU=1000000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定义变量

PORTA=0;                   //PA端口设为输出低电平,灯灭

DDRA=0xFF;        //将PA设为输出

while(1)            //无限循环

{

           PORTA=0xFF;         //PA口设为输出高电平,灯亮

        for (i=0;i<50;i++)  //大约延时50X20=1000ms

        {

                _delay_ms(20);

        }

        PORTA=0;                 //PA口设为输出低电平,灯灭

        for (i=0;i<50;i++)

        {

                _delay_ms(20);

        }

}

}

网友(2006-03-24):
我的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下面的情况,因为什么? 我刚开始学AVR

> "make.exe" all

-------- begin --------

avr-gcc (GCC) 3.4.3

Copyright (C) 2004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NO

war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usr/bin/sh: test: main: binary operator expected

make.ex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LED1.o', needed by `LED1.elf'.  Stop.

> Process Exit Code: 2

网友:
你没改makefile啊

# Target file name (without extension).

TARGET =LED1

看看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了,就直接下载网站上的新手第一个例子就行了,100%正确的。

网友(2006-07-23):
> "make.exe" all

-------- begin --------

avr-gcc (GCC) 3.4.6

Copyright (C) 2006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NO

war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make.ex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obj/main.o', needed by `led.elf'.  Stop.

> Process Exit Code: 2

> Time Taken: 00:01

这是怎么回是啊 名称 和MCU我都设置了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1928&bbs_page_no=5&bbs_id=1000

楼主:
我想好多问题出在各位没有正确配置MakeFile上吧.

    这是我刚学单片机的第三天编写的一个范例,其实还是根据新手入门的第一个例子改编的,只要有一个可以正常工作的最小系统和一个LED就可以了.当时我对单片机是一无所知,更不会做最小系统,还是从同事那里借了一块ATMEGA64的控制板来做这个实验.但没想到这么简单的一个例子还是问题多多,看来我们还是没有真正体会到新手入门的心情和困难.

    我觉得对新手入门最有帮助的是教他们怎么做,而不是给他们讲为什么这么做.只要能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个成功的小范例,这就是对他们最大的鼓舞.

    晚点时间我会把我实验成功的最简单的一系列范例都传上来,希望能帮到初学者.其实编的最好且100%正确的还是OURAVR上的新手入门范例.我在这里只是想给大家多一项选择的余地.

    把这个程序打包传上来,在这个程序中已把MCU换成了ATMEGA16.

-----此内容被cltemail于2006-07-25,09:04:18编辑过

网友(2006-09-23):
头文件都不知道是啥??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delay.h>

我用的是MEGA16

网友:
现在在做一个气体传感器,报警就是用红灯交替闪烁,过没用延时,而是用通断比为1:1,频率是1MHz的方波做的

网友(2007-06-07):
不错,这个例子还是比较简单容易的。记得当初我学习这个软件的时候也是弄了好久。

网友(2008-04-19):
#include <avr/io.h>是AVR单片机的定义I/O端口的头文件;
#include <avr/delay.h>是延时函数的头文件。
我也是AVR的初学者,不知道以上的答案对与否?
请长辈们多多指点!

网友:
可是我不知道使用延时函数-delay-ms(n)时,
当n=100时,延时多长时间? 难道是100ms吗?

网友(2009-10-31):
晕死,让新手用mega64点灯,狂汗!!!!!!

网友:
#include <avr/io.h>是AVR单片机的定义I/O端口的头文件;
#include <avr/delay.h>是延时函数的头文件。
我也是AVR的初学者,不知道以上的答案对与否?
请长辈们多多指点!

------------------------
这个是对的
现在新版本的winavr据说能最大延时5000ms

可是我不知道使用延时函数-delay-ms(n)时,
当n=100时,延时多长时间? 难道是100ms吗?

------------------
这个函数应该是_delay_ms(n)
是下划线的

网友:
还有延时正确的前提是makefile里面设置好了正确的晶振频率

网友:
晕死,让新手用mega64点灯,狂汗!!!!!
//////////////////////////////////////////////////////////////////
一步到位。

网友:
刚开始学习,遇到问题在所难免
开始学习的时候没有遇到的问题,在以后的学习中还是会遇到
给一个完整的工程给新手,还不如教我们去怎么建立工程并去实现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网友(2010-04-13):
我也是初学者,受益匪浅啊,谢谢分享

网友(2010-06-02):
用mega8吧,便宜点的!

网友(2010-09-12):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顶!!

网友(2011-03-01):
我把楼主的范例移植到了M8上了,效果不错的,我也改了一下延时的时间数据,基本可以理解程序的意思,但是我是新手的新手,希望能得到各位前辈的指点,在下感激不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