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西门子TC35系列GSM模块发送短信的数据格式转换示例

楼主(2006-02-11):
(无正文)

网友:
支持!但单片机怎么处理汉字啊?

另外,我始终不知道AT那些个指令的时序是怎么样的?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
支持楼主,俺是菜鸟,刚接触AVR,就是为了玩GSM!~~~~以后还要多多请教~~~

楼上大哥,借步问话:您是青岛的吗?还有vs芯片(PDIP封装)吗?几米?嘿嘿,老乡昂

网友:
青岛的.还有几片VS1001K,不过不是DIP的,而是SOIP的.

网友:
手工好焊不?价格和联系方式给我发邮件吧,您还有几片?wifibt@gmail.com
-----此内容被hitro于2006-02-11,11:20:05编辑过

楼主:
to 2楼:

GSM模块里没有汉字的概念,所有汉字都要转为2个字节的unicode编码,如“单片机”是用“0x5355 0x7247 0x673A”来表示,所以我们要把发送的短信汉字全部转换成unicode编码存放在EEPROM或其他存储器里,用到的时候调出来发送即可。

另外,关于AT指令,可以参考西门子的扩展AT指令集,里面对如何使用AT指令有极其详细的介绍。

网友:
谢谢彩虹.

你发的两个文件我都看过,但不知道怎么把AT指令发出去?

例如AT+CMGS=?这条测试指令,单片机发出去的是什么样的数据?难道就是从USART口把这几个字符发出去?再接收响应?

楼主:
是的,以字符串的形式通过USART发送。网上资料说如果指令正确,模块会返回“OK”,错误返回“ERROR”,现在模块还在路上,没有得实际操作,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

网友:
我回家用我的SIEMENS6688手机试试.

不知道电脑上用什么软件通过串口发AT指令?

超级终端始终不成功..

楼主:
用串口调试助手 SComAssistant

网友:
想問問彩虹, 還有沒有從手機接收短信的at指令?

网友:
有.看SIEMENS的那个AT指令文档.

网友(2006-07-21):
ASCI码指令功能手机回答

AT回车握手OK

ATE简化显示OK

AT+CLCC来电显示OK      来电话时串口输出:RING

AT+CLCC +CLCC: 1,1,4,0,0,"05133082087",129

AT+CNMI=1,1,2设置收到短消息提示OK

+CMTI:“SM”,4

4表示手机内短消息数量

ATD05133082087;拨打05133082087电话

AT+CMGL=0读取电话上全部未读过的SMS消息

AT+CMGL=2列出已有的短信息

AT+CMGL=4读取全部SMS消息

AT+CMGR=X回车读取第X条短消息

AT+CMGF=0回车用PDU格式

AT+CMGD=X回车删除第X条短消息

AT+CLIP=1,1来电自动显示的指令ERROR

来电话! RING   +CLIP: 13306285091,129

AT+CMGS=6 发送短消息的字节数>

0891683108503105F011000B8131032

65890F10008A90C665A4E0A597D00

31003200331A   结束符号

十六进制大写+CMGS: 45

OK

第45条短信发送成功!!!!!!

AT+CMGR=1读取第1条短信0:未读过,新的短信息

1:已读过

第二个1表示已读

150 表示PDU数据的长度

1 表示读取第几条短信 +CMGR: 1,1,,150

AT指令

一、一般命令

AT+CGMI给出模块厂商的标识。 SONY ERICSSON

AT+CGMM获得模块标识。这个命令用来得到支持的频带(GSM900,DCS1800或PCS1900)。当模块有多频带时,回应可能是不同频带的结合。 AAB-1021011-CN

AT+CGMR获得改订的软件版本。 R6C005      CXC125582CHINA1

AT+CGSN获得GSM模块的IMEI(国际移动设备标识)序列号。351254004238596

AT+CSCS选择TE特征设定。这个命令报告TE用的是哪个状态设定上的ME。ME于是可以转换每一个输入的或显示的字母。这个是用来发送、读取或者撰写短信。

AT+CSCS?

+CSCS: "GSM"

AT+WPCS设定电话簿状态。这个特殊的命令报告通过TE电话簿所用的状态的ME。ME于是可以转换每一个输入的或者显示的字符串字母。这个用来读或者写电话簿的入口。

NONE

AT+CIMI获得IMSI。这命令用来读取或者识别SIM卡的IMSI(国际移动签署者标识)。在读取IMSI之前应该先输入PIN(如果需要PIN的话)。

AT+CCID获得SIM卡的标识。这个命令使模块读取SIM卡上的EF-CCID文件。

NONE

AT+GCAP获得能力表。(支持的功能)+GCAP: +FCLASS, +CGSM, +DS

A/ 重复上次命令。只有A/命令不能重复。这命令重复前一个执行的命令。

AT+CPOF关机。这个特殊的命令停止GSM软件堆栈和硬件层。命令AT+CFUN=0的功能与+CPOF相同。

AT+CFUN设定电话机能。这个命令选择移动站点的机能水平。

AT+CPAS返回移动设备的活动状态。

AT+CMEE报告移动设备的错误。这个命令决定允许或不允许用结果码“+CMEERROR:”或者“+CMSERROR:”代替简单的“ERROR”。

AT+CKPD小键盘控制。仿真ME小键盘执行命令。

AT+CCLK时钟管理。这个命令用来设置或者获得ME真实时钟的当前日期和时间。

AT+CCLK?

+CCLK: "04/08/12,17:00:42+32"

AT+CALA警报管理。这个命令用来设定在ME中的警报日期/时间。(闹铃)

AT+CALA=?

+CALA: (1-2),(),(),(13),()

AT+CRMP铃声旋律播放。这个命令在模块的蜂鸣器上播放一段旋律。有两种旋律可用:到来语音、数据或传真呼叫旋律和到来短信声音。

AT+CRSL设定或获得到来的电话铃声的声音级别。NONE

二、呼叫控制命令

ATD拨号命令。这个命令用来设置通话、数据或传真呼叫。

ATH挂机命令。

ATA接电话。

AT+CEER扩展错误报告。这个命令给出当上一次通话设置失败后中断通话的原因。

AT+VTD给用户提供应用GSM网络发送DTMF(双音多频)双音频。这个命令用来定义双音频的长度(默认值是300毫秒)。

AT+VTS给用户提供应用GSM网络发送DTMF双音频。这个命令允许传送双音频。

ATDL重拨上次电话号码。

AT%Dn数据终端就绪(DTR)时自动拨号。

ATS0自动应答。

AT+CICB来电信差。

AT+CSNS单一编号方案。

AT+VGR

AT+VGT增益控制。这个命令应用于调节喇叭的接收增益和麦克风的传输增益。

AT+CMUT麦克风静音控制。

AT+SPEAKER喇叭/麦克风选择。这个特殊命令用来选择喇叭和麦克风。

AT+ECHO回音取消。

AT+SIDET侧音修正。

AT+VIP初始化声音参数。

AT+DUI用附加的用户信息拨号。

AT+HUI用附加的用户信息挂机。

AT+RUI接收附加用户信息。

三、网络服务命令

AT+CSQ信号质量。+CSQ: 17,99

AT+COPS服务商选择。

AT+COPS?

+COPS: 0,0,"China Mobile"

AT+CREG网络注册。获得手机的注册状态。

AT+CREG?

+CREG: 0,1

AT+WOPN读取操作员名字。NONE

AT+CPOL优先操作员列表。NONE

四、安全命令

AT+CPIN输入PIN。

AT+CPIN2输入PIN2。

AT+CPINCPIN的剩余的尝试号码。

AT+CLCK设备锁。

AT+CPWD改变密码。

五、电话簿命令

AT+CPBS选择电话簿记忆存储。

AT+CPBS?

+CPBS: "SM"

AT+CPBR读取电话簿表目。

AT+CPBF查找电话簿表目。

AT+CPBW写电话簿表目。

AT+CPBP电话簿电话查询。

AT+CPBN电话簿移动动作。这个特殊命令使电话簿中的条目前移或后移(按字母顺序)

AT+CNUM签署者号码。

AT+WAIP防止在下一次重起时初始化所有的电话簿。

AT+WDCP删除呼叫电话号码。NONE

AT+CSVM设置语音邮件号码。

六、短消息命令

AT+CSMS选择消息服务。支持的服务有GSM-MO、SMS-MT、SMS-CB。

AT+CNMA新信息确认应答。

AT+CPMS优先信息存储。这个命令定义用来读写信息的存储区域。

AT+CMGF优先信息格式。执行格式有TEXT方式和PDU方式。

AT+CSAS保存设置。保存+CSAS和+CSMP的参数。

AT+CRES恢复设置。

AT+CSDH显示文本方式的参数。

AT+CNMI新信息指示。这个命令选择如何从网络上接收短信息。

AT+CMGR读短信。信息从+CPMS命令设定的存储器读取。

AT+CMGL列出存储的信息。

AT+CMGS发送信息。

AT+CMGW写短信息并存储。

AT+CMSS从存储器中发送信息。

AT+CSMP设置文本模式的参数。

AT+CMGD删除短信息。删除一个或多个短信息。

AT+CSCA短信服务中心地址。

AT+CSCB选择单元广播信息类型。

AT+WCBM单元广播信息标识。

AT+WMSC信息状态(是否读过、是否发送等等)修正。

AT+WMGO信息覆盖写入。

AT+WUSS不改变SMS状态。在执行+CMGR或+CMGL后仍保持UNREAD。

七、追加服务命令

AT+CCFC呼叫继续。

AT+CLCK呼叫禁止。

AT+CPWD改变追加服务密码。

AT+CCWA呼叫等待。

AT+CLIR呼叫线确认限制。

AT+CLIP呼叫线确认陈述。

AT+COLP联络线确认陈述。

AT+CAOC费用报告。

AT+CACM累计呼叫计量。

AT+CAMM累计呼叫计量最大值。

AT+CPUC单价和货币表。

AT+CHLD呼叫相关的追加服务。

AT+CLCC列出当前的呼叫。

AT+CSSN追加服务通知。

AT+CUSD无组织的追加服务数据。

AT+CCUG关闭的用户组。

八、数据命令

AT+CBST信差类型选择。

AT+FCLASS选择模式。这个命令把模块设置成数据或传真操作的特殊模式。

AT+CR服务报告控制。这个命令允许更为详细的服务报告。

AT+CRC划分的结果代码。这个命令在呼叫到来时允许更为详细的铃声指示。

AT+ILRR本地DTE-DCE速率报告。

AT+CRLP无线电通信线路协议参数。

AT+DOPT其他无线电通信线路参数。

AT%C数据压缩选择。

AT+DS是否允许V42二度数据压缩。

AT+DR是否报告V42二度数据压缩。

AT\N数据纠错选择。

九、传真命令

AT+FTM传送速率。

AT+FRM接收速率

AT+FTH用HDLC协议设置传真传送速率。

AT+FRH用HDLC协议设置传真接收速率。

AT+FTS停止特定时期的传送并等待。

AT+FRS接收沉默。

十、第二类传真命令

AT+FDT传送数据。

AT+FDR接收数据。

AT+FET传送页标点。

AT+FPTS页转换状态参数。

AT+FK终止会议。

AT+FBOR页转换字节顺序。

AT+FBUF缓冲大小报告。

AT+FCQ控制拷贝质量检验。

AT+FCR控制接收传真的能力。

AT+FDIS当前会议参数。

AT+FDCC设置DCE功能参数。

AT+FLID定义本地ID串。

AT+FPHCTO页转换超时参数。

十一、V24-V25命令

AT+IPR确定DTE速率。

AT+ICF确定DTE-DCE特征结构。

AT+IFC控制DTE-DCE本地流量。

AT&C设置DCD(数据携带检测)信号。

AT&D设置DTR(数据终端就绪)信号。

AT&S设置DST(数据设置就绪)信号。

ATO回到联机模式。

ATQ决定手机是否发送结果代码。

ATV决定DCE响应格式。

ATZ恢复为缺省设置。

AT&W保存设置。

AT&T自动测试。

ATE决定是否回显字符。

AT&F回到出厂时的设定。

AT&V显示模块设置情况。

ATI要求确认信息。这命令使GSM模块传送一行或多行特定的信息文字。

AT+WMUX数据/命令多路复用。

十二、特殊AT命令

AT+CCED电池环境描述。

AT+CCED自动RxLev指示。

AT+WIND一般指示。

AT+ALEA在ME和MSC之间的数据密码模式。

AT+CRYPT数据密码模式。

AT+EXPKEY键管理。

AT+CPLMN在PLMN上的信息。

AT+ADC模拟数字转换度量。

AT+CMER移动设备事件报告。这个命令决定是否允许在键按下时是否主动发送结果代码。

AT+WLPR读取语言偏好。

AT+WLPW写语言偏好。

AT+WIOR读取GPIO值。

AT+WIOW写GPIO值。

AT+WIOM输入/输出管理。

AT+WAC忽略命令。这个特殊命令允许忽略SMS、SS和可用的PLMN。

AT+WTONE播放旋律。

AT+WDTMF播放DTMF旋律。

AT+WDWL下载模式。

AT+WVR配置信差的声音速率。

AT+WDR配置数据速率。

AT+WHWV显示硬件的版本。

AT+WDOP显示产品的出厂日期。

AT+WSVG声音增益选择。

AT+WSTR返回指定状态的状态。

AT+WSCAN扫描。

AT+WRIM设置或返回铃声指示模式。

AT+W32K是否允许32kHz掉电方式。

AT+WCDM改变缺省旋律。

AT+WSSW显示内部软件版本。

AT+WCCS编辑或显示订制性质设置表。

AT+WLCK允许在特定的操作符上个性化ME。

AT+CPHS设置CPHS命令。

AT+WBCM电池充电管理。

AT+WFM特性管理。是否允许模块的某些特性,如带宽模式、SIM卡电压等。

AT+WCFM商业特性管理。是否允许Wavecom特殊特性。

AT+WMIR允许从当前存储的参数值创建定制的存储镜像。

AT+WCDP改变旋律的缺省播放器。

AT+WMBN设置SIM卡中的不同邮箱号码。

十三、SIM卡工具箱命令

AT+STSF配置工具箱实用程序。

AT+STIN工具箱指示。

AT+STGI获得从SIM卡发来的预期命令的信息。

AT+STCR主动提供的结果:工具箱控制反应。

AT+STGR给出响应。允许程序或用户从主菜单上选择项目,或响应某些命令。

GSM07.05Function(功能)

ATE0RESET

AT+CSMS选择短信息服务

AT+CPMS选择短信息内存

AT+CMGF选择短信息格式

AT+CSCA短信息中心地址

AT+CNMI显示新收到的短信息

AT+CMGR读短信息

AT+CMGS发送短信息

AT+CMGL列出SIM卡中短信息

AT+CMSS从SIM内存中发短信息

AT+CMGW向SIM内存中写入待发短信息

AT+CMGD删除SIM内存中的短信息

AT+CSCB选择蜂窝广播信息

.设置短消息中心

AT+CSCA=“+8613800270500”回车(具体的号码由当地的运营商决定。)

ATZ;E 回车 Echo OFF

ATZ;E1回车 Echo ON

AT+CREG?回车 回答x(X=2脱网,X=1注册,X=0状态不明)

AT+COPS?回车 表示SIM卡是否被网络接受

AT+COPS=?回车 显示所有可用的网络。

5.建立语音呼叫

AT+CREG?回车(是否网络注册)

ATD13xxxxxxxxx;回车(语音呼叫和数据呼叫建立的区别在于号码后所接的分号上)

6.改变并保存参数

AT+IPR=2400 回车(改变RS232口的速率至2400bps)

AT&W 回车 (保存已改参数)

7.输入PIN码

AT+CPIN=“xxxx”

11000B81

0008A902----02表示短信长度,一个汉字2个字节

0D 0A 2B 43 4D 47 4C 3A 20 31 2C 31 2C 2C 31 35 30 0D 0A 30 38 39 31 36 38 33 31 30 38 35

30 30 31 34 35 46 30 32 34 30 44 39 31 36 38 33 31 30 33 32 36 35 38 39 30 46 31 30 30 30 38

34 30 30 31 30 31 39 31 39 32 30 34 30 30 38 32 37 36 45 45 36 38 30 37 37 33 42 30 35 37 32

38 34 46 34 44 34 45 38 45 34 45 31 43 37 45 43 46 30 30 33 31 30 30 33 32 30 30 33 31 30 30

33 33 30 30 33 38 30 30 32 45 30 30 33 36 30 30 33 34 30 30 33 32 30 30 33 39 35 33 31 37 37

45 41 43 30 30 33 33 30 30 33 31 30 30 33 34 30 30 33 38 30 30 32 45 30 30 33 34 30 30 33 37

30 30 33 33 30 30 33 35 39 30 31 46 35 45 41 36 30 30 33 30 30 30 32 45 30 30 33 30 30 30 33

30 36 35 42 39 34 46 34 44 38 39 44 32 30 30 33 31 30 30 33 32 30 30 33 32 30 30 32 45 30 30

33 39 30 30 33 33 36 35 46 36 39 35 46 34 30 30 33 32 30 30 33 30 30 30 33 30 30 30 33 34 46

46 30 44 30 30 33 30 30 30 33 39 46 46 30 44 30 30 33 32 30 30 33 34 30 30 32 30 30 30 33 32

30 30 33 32 46 46 31 41 30 30 33 30 30 30 33 31 30 30 32 32 30 30 33 30 30 30 33 31 0D 0A

0D 0A 4F 4B 0D 0A

..............

网友:
好帖留名,顺便问下楼主,这种模块要多少米一个。

网友:
我这边问的深圳 320元一块,不知道有没有原装的更低价的TC35I模块

网友:
我有几个GR47的模块,索爱的,比TC35性能更优,带GPRS功能,而TC35仅是短信。是以前做项目留下的,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
这个能不能去找些旧手机来试验啊,比买模块省多了,

网友:
手机都不留串囗的接囗给你的呀,你怎么测试AT指令呢。好像西门子以前的66XX有几种可以的,不过现在恐怕找不到了。

网友:
买根串口数据线,就可以用手机来试验了。

我就是这样干的,在windows下用comone串口调试试验成功。

网友:
楼上的大哥,能不能具体透露点 ? 我有手机数据线,但我不知道命令,

网友:
诺基亚的,三星的,西门子的,还有个经典的V998这些老型号的手机现在都很便宜,而且资料又很多,很容易找到数据口的定义,我手头上有几个手机的编程器,我拆了看里面就是个MAX232加上5个电容还有电源部分,呵呵,如果实在不知道接口定义,就弄个数据线,最简单了,唉,可惜我诺基亚3128啊,不知道诺基亚找谁代工的,找不到支持的数据线,晕.

网友:
To【21楼】jackiezeng:

  14楼的yuhuashan大侠不是把指令都贴出来了吗?

再参考一下这个

http://www.yesky.com/SoftChannel/72342380468109312/20040523/1800310_2.shtml

网友(2006-08-26):
顶,如果希望直接自动拨号打电话,

模块是不是有信号线可以输入模拟信号呢?

网友:
真得要玩,来个简单得,就用nokia5110,6110来测试,

一台机器可能百来元就搞定了,程序用BASCOM-AVR

例程:

http://www.mcselec.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88&Itemid=57

网友:
楼主转贴的"西门子TC35系列GSM模块发送短信的数据格式转换示例" 里有错误:

四、组合

   1、手机号码前加上字符串11000D91,......

   即 phone = "11000D91" + phone

   => phone = 11000D9168683116325476F8

                         ^

   (多了一个68,这是一个笔误。后面phone的长度也跟着错了。)

网友(2007-04-02):
请问17楼 jimmysz 你在哪里?怎么联系

网友:
请问楼主:如何实现国标汉字编码与Unicode的转换?

网友:
我用的都是wavecom的手机模块

2403A,2406B,2358等

国标转汉字windows有专门的函数

如果要在单片机实现的话就要做一个国标码与Unicode的对照表了

这个超大,不外扩存储的话做不来

一般的方法是把要用到的汉字先转成国标码存起来

网友:
to29楼,

方法一:网上找.

方法二:自己编个软件写转换程序.

方法三:用我给的吧.用建议折半搜索.方法简单速度快.

to30楼,128的flash就够啊,算一算也没大的吓死人啦.

7500个字左右,每个字占用2个字节,一共15K字节.

下面是转换函数,检测到0x0000结束:

void USC2GB(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int temp=1,position;

while (temp)

{

   temp=((unsigned int)*p<<8);  //转成int型

   temp+=*(p+1);

   if (temp>=0x0080)   //非ASCII码要转换

   {

      position=folio_search(temp);   //折半搜索

      if (position<7445) temp=GB2312[position]; //转成GB2312

      else temp=0xA3BF;          //无法识别显示问号

   }

   *p++=temp;                    //高低位对调,使*p直接可以int型调用

   *p++=temp>>8;

}}

unsigned int folio_search(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high=7444,low=0,mid;

while (low<=high)

{

   mid=(low+high)>>1;

   if (unicode[mid]<x) low=mid+1; //右缩搜索

   else if (unicode[mid]>x) high=mid-1;//左缩搜索

   else return mid;

}

return 0xFFFF;

}

网友:
在发个中文的AT指令集.中兴的.但是指令不全.参考着用吧.

楼主:
本坛有我写的一个转换小程序,搜索一下吧。

网友:
好,好,真好,难得的资料

网友:
贴一个我写的代码转换工具~

网友(2007-05-06):
回【16楼】 changyuan009:

我这有西门子M20模块,功能和TC35i一样,并且已经做好外部电路,带天线,工业级的。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QQ:191930425,价格320RMB/套,可支付宝交易。

包括的配件:

本人拆解了一个:

包装箱的情况:

现货:

-----此内容被shandian于2007-05-06,14:56:23编辑过

网友(2007-06-21):
320有点太黑了,淘宝上同样的东西,有卖200左右的。何况这个M20是淘汰掉的东西,单频800的,功耗高,辐射高!

网友(2008-03-07):
最近也在测试GSM,上午刚能发汉字了,还不知道怎么查表.

网友:
好帖,作个标记,学习ing...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

网友(2008-07-02):
呵呵,支持楼主,以前是用 MSP430 调的TC35,由于功能原因现在又要用AVR做MC39模块。 大家以后多多交流哈。QQ:371760067

网友:
正好我现在用Q2403A

网友:
老贴,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2009-03-09):
学习学习不错呀,也想做GSM,但不知道从哪下手呀~~~

网友:
最近用的TC35i的经常死机,电源用大功率的还是不行,烦啊

网友(2009-05-09):
"0D:手机号码的长度"
是怎样算出来的
而短信中心码和他长度都是16
确为08
高手解答

网友:
不知道给10086发送信息,号码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2009-09-12):
标志一下,以后用得着的时候再来看...

网友(2009-11-03):
谢谢主楼!我是新手!

网友:
顶,学了不少;
TC35 MC39据说西门子推出了一款新产品:MC37I 不知各位谁用到了呀?

网友(2010-02-04):
记下了  以后回来看看

网友:
绝对的好帖,向楼主致敬!

网友(2010-04-02):
柔柔弱弱任溶溶

网友:
学习了,正需要呢,谢谢

网友:
好贴,学习了,正需要呢,谢谢

网友(2010-08-17):
回复 网友A:
请问用51单片机控制TC35模块实现接打电话难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学习

网友:
MARK 以后学习可用

网友:
比较详细。。用的上

网友(2010-10-18):
回复 网友B:

LZ这工具是单个字单个字的转换是吗

网友:
顶一个,一直支持彩虹~~~

网友:
调试TC35发送中文短信,但是总是接受不到!
请教各位高人指点下啊!
信息中心号码:13010712500
接受信息号码:15072718697
发送内容:你好,Hello!
指令如下:
AT<回车>
AT+CMGF=0<回车>
AT+CMGS=32<回车>
0891683110702105F011000B815170728196F70008A7124F60597DFF0C00480065006C006C006F0021<回车>
1A<回车>  (十六进制发送的)
后面有OK返回,但是就是接收不到短信!
串口调试如下图、:

网友(2011-01-19):
楼主 啊。。问一下 AT+CMGS=18  是怎么确定的啊、、有的不仅仅是因为中心号码吧。。。请解答一下。急用!

网友:
看我的你就知道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22245&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fsclub&bbs_id=9999

网友:
这个东西真想做了

网友(2011-02-23):
标记一下 现在在弄这些

网友:
等我把TC35I模块弄好了  也学习楼主 现在用别人的程序 实现了发短信 但是还没弄清模块和单片机的通讯  感觉程序上只发一个字节 怎么能把那个字符串全都传到模块上呢?

网友:
发错了  哈哈 刚刚是看到一个西门子手机的帖子的  我要仔细看看楼主的帖子 疑惑中

网友(2019-04-28):
正要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