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attiny2313 推動 nokia 3310 LCD... 請賜教,我用示波器看過訊號.. 有點不明

楼主(2006-02-11):
我上傳了源代碼,因為 attiny2313 並沒有 SPI 只有 USI,但我並不懂如何用USI 去驅動.. 所以,用了很原始的方法... 用 shift 逐個 bit 傳出去

--------------------

        // Clock in 8 bits of data

        int index;

        for(index = 1; index <=8; index++){

                LCD_PORT &= ~USI_CLK;

                if ( (data & 0x80) == 0){

                        LCD_PORT &= ~USI_DO;

                }else{

                        LCD_PORT |= USI_DO;

                };

                LCD_PORT |= USI_CLK;

                data = data << 1;

        };

--------------------

但並不成功,我用示波器看過訊號,請各位幫幫手,看看是什麼問題...

[我並不知道我的 LCD 是否壞了,因為我給了電,不像 16*2 的 LCD 般可以看到塊 LCD 變黑... ]

[綠色的是  :  SCLK]

[紅色的是  :  SDA]

[黃色的是  :  CE]

-----此内容被AVR_sunny于2006-02-11,10:09:32编辑过

网友:
照片排的很清呀

楼主:
各位,可否賜教...

我已花了很多時間在推動這 3310 LCD ,但不成功!... 難度我要用有 spi 的 mcu 才可以嗎?

网友:
软件模拟SPI也是很容易的,USI也行,可能是程序有问题。

PS: 你完全浪费了 这个示波器的能力-----波形可以直接导出BMP文件的,还用相机干嘛?

网友:
你这是数字信号?呵呵

怎么看都觉得是回扫信号.

下降沿成了那样了???

而且你说绿色是CLK 那么也就是CH4通道是吧,那明明是一个3V以上的直流电压叠加了一个1V左右的脉冲噪声,怎么可能是CLK脉冲?液晶绝对是认为永远是CLK=1

网友:
哈哈,有意思.这个示波器是安捷伦的还是什么牌子?

网友:
呵呵示波器真的很高级,TEK的东西就是好啊,我的只是TDS220的,差多了。楼主你的那个玩意是液晶的么,看上去像是CRT的,应该是LCD320*240的吧?

还有,程序如果有问题,试试BASCOM或者FASTAVR等basic语言看看?

楼主:
示波器是公司的... 是 Tektronix TDS 2024... 同事個個都爭住用的.. 哈哈

自己有打算用 gameboy 做一個示波器,各位可賜教嗎?

多謝這板子!我終於成功用 attiny2313 點著 nokia 3310 LCD 喇!

网友:
应该是接触的问题,没有仔细的看元程序,我的c不好.提供一个调试的方法:

用另外一片芯片构成spi接口,监视你的tiny2313发出的数据,这个芯片最好是带硬件spi接口的.

测试你的lcd的vop电压如果有大于6v的电压,就离成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