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02B液晶使用范例中,下载在avr-51实验板中,不显字符

楼主(2006-02-13):
如题,只是显出方块。为何呢?我是m16做的

网友:
1602b的RD腳接地試一下.

楼主:
没有RD脚啊?RS脚吗?试了,只是少了上面的小方块

网友:
說錯了, 應該是r/w腳

楼主:
哈哈,我也是写错了。我试的是r/w脚。还是不行

楼主:
armok生:很忙吗?我的帖子没人理啊

网友:
你用幾線駒動? 很可能是把腳給攪錯了!
-----此内容被avrboy于2006-02-20,11:20:05编辑过

楼主:
四线驱动,我检查过。

网友:
你用的程序是不是網上下的? 芯片的主頻是不是跟原程序的一樣要求?  1602對時鐘比較嚴格.

楼主:
对呀,用记事本打开复制再粘贴上去的

网友:
你的芯片主頻是多少?

楼主:
avrboy:谢谢你!因网络问题总是恢复得很慢。主频是1M.

网友(2007-07-10):
为什么我的液晶屏第一次下载时候显示的是好的,但是关掉电源重新打开后就变成乱码了,液晶接口接线没问题,急,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初始化有问题,在4-Bit总线初始化时Function Set指令好象要执行两次的,

看Datasheet:

-----此内容被Wind_Chan于2007-07-13,23:19:26编辑过

网友:
注意关电后。isp对端口有影响的呢。。。单独运行要拔取下载线。。

网友:
加电后液晶有小方块说明液晶是没有问题的,不显示有很多原因,比如接线不正确,时序不对,对比度太低等等。建议找个测试驱动,成功后在这个基础上扩展。

网友(2007-08-14):
我也在尝试用4线驱动,在Protus中仿真成功的程序,做实物出来居然不行!而且再三检查,连接没错!

网友(2010-01-15):
解决了没?楼主?

网友(2011-08-15):
是不是用的PC口,PC口有默认的用于JTAG仿真的,楼主换个接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