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款狂爽的ARM——STR73x

楼主(2006-02-14):
单5V供电,4个UART,3个CAN  非常适合工业控制!

10个定时器,最多有20路输入捕捉和输出比较,用于脉冲检测与生成!

其他还有16路AD,3个带缓冲的SPI,

工作温度:-40~105°C  真牛!!

宣传手册

网友:
單 5v供電已經夠吸引,3.3v麻煩.

网友:
就是资料台难找了

网友:
好买到吗???有4通道以上的带差分增益(*10以上)的STR7XXX吗???

网友:
资料很难找吗?http://mcu.st.com/mcu/inchtml.php?fdir=pages&fnam=str7

STR7xx系列的应用笔记及笔记对应的参考代码;

http://mcu.st.com/mcu/modules.php?name=mcu&file=familiesdocs&FAM=86#Application%20Note

STR735已经出来了,报价我这都有拿到。

to hotpower:有4通道以上的带差分增益(*10以上)的STR7XXX吗???

带差分增益?你需要做小电流这样的测量?最小要几个ma级?我暂时没有在STR735的datasheet上找到有增益。

楼主:
Grant

这个芯片的参考价格是多少?不会高于90元吧?

不过最关键的还是开发资源以及交流平台~~~

最新的keil250支持这些芯片

我还没有找到这个芯片的完整技术手册:-((

AVR也出了一个AT91SAM7A3与他匹敌

有4个串口,1个USB,2个CAN,一大堆的AD、PWM、TIMER

楼主:
找到了STR73x的手册,可是中文资料太少!!

-----此内容被violit于2006-02-15,14:01:59编辑过

网友:
Hotpower:

如果要作数字电源,还是用SI8250/1/2好

片内集成了50MIPS的8051CPU,32Kflash

一个6位环路控制ADC(10MHz)

8个通道的12bitA/D (200KSPS)

4个16bit时钟定时器/计数器

片内温度传感器

SMbus,UART,内部振荡器

基于DSP构架带PID调节的滤波器

6个PWM可编程输出

PWM的控制环路时DSP+DPWM完成的,响应速度远远超过普通设计中的MCU软件处理速度。

网友:
不错,str710fz2t6也不错,4uart,can ,usb,spi,i2c 样样俱全

网友:
STR735FZ2T7        TQFP144        256K Flash, 16K RAM, AD 16*10bit        7 个美金一定可以拿到,要算RMB,含税你乘10就可以。呵呵,偶不是业务,但价格不会有问题,我看了我拿到的参考报价。你要是有项目会用到可以找我,项目不错,我可以为你提供免费的样片。如果要自己玩玩,现在还不能找我,因为我的样片申请现在还没拿到。还是客户好,他们申请比我们技术支持的渠道快多了。

Keil自己也有STR7的开发板啊?支持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要中文?国内翻译的ARM资料有几个是专业工程师翻译的?国内的代理随便找几个英语过6级的女孩就可以翻译,这样的资料我基本上不看。我一般只看英文,因为我相信如果翻译的人要是自己没有从事过相关开发是翻不好专业文章的。一般至少音译,做不到意译。我英语也不好,读书的时候不用心,四级都没过。可过了四级的又如何呢?

如果需要中文,我知道国内的英蓓特出了一般中文的STR的参考书,是北航出版社出的。

网友:
同意 Grant的观点,E文虽然看着麻烦,但是比中文更准确,况且现在芯片更新那么快,哪有时间翻译成中文!Str73x芯片的资料我看了,唯一不爽的地方是他的10几个Timers不能计外部脉冲,只能用作timer,而不能用作Counter.

网友:
我做单片机开发有7年了,接触的单片机种类不少,51,Avr,430,Pic,Dsp,Arm7,Arm9,希望大家能建个群,为喜欢单片机的朋友提供交流的平台,共同进步。我的QQ:502114172。

楼主:
支持zhangzhen

不过这个论坛本身就是个不错的平台~~

我们应该合力把它办得更生动一些~

网友:
to zhangzhen:你恐怕没有仔细看数据手册,对ST的ARM Timer有误解,详细见下:

请到 http://mcu.st.com/mcu/modules.php?name=mcu&file=familiesdocs&FAM=86#Application%20Note

页面下载:

STR73xF Reference Manual.pdf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um/11654.pdf

请跳到184页:

14 TIMER (TIM)

14.1 Introduction

Each TIM timer consists of a 16-bit counter driven by a programmable prescaler.

It may be used for a variety of purposes, including pulse length measurement of up to two

input signals (input capture) or generation of up to two output waveforms (output compare

and PWM).

Pulse lengths and waveform periods can be modulated from a very wide range using the

timer prescaler.

The STR73x DMA controllers can be used transfer data to/from the TIM timers and memory.

14.2 Main Features

■ Programmable prescaler: fMCLK divided from 1 to 256, Prescaler register (0 to 255) value

+1.

■ Overflow status flag and maskable interrupts

■ External clock input (must be at least 4 times slower than the MCLK clock speed) with the

choice of active edge.

■ Selectable External clock source fEXT or ICAPA pin. Configured by CFG_TIMSR register

■ Output compare functions with

■ 2 dedicated 16-bit registers

■ 2 dedicated programmable signals

■ 2 dedicated status flags

■ 2 dedicated interrupt flags.

■ Input capture functions with

■ 2 dedicated 16-bit registers

■ 2 dedicated active edge selection signals

■ 2 dedicated status flags

■ 2 dedicated interrupt flags.

■ Pulse width modulation mode (PWM)

■ One pulse mode (OPM)

■ PWM input mode

■ Timer global interrupt (5 internally ORed sources)

■ ICIA: Timer Input capture A interrupt

■ ICIB: Timer Input capture B interrupt

■ OCIA: Timer Output compare A interrupt

■ OCIB: Timer Output compare B interrupt

■ TOI: Timer Overflow interrupt.

■ 1 channel DMA support

请注意Timer是可以提供基本的定时、计数、PWM输出、输入捕捉、单脉冲发生、PWM输入捕捉。这里,一般前面四种功能基本上市面上的ARM都有,唯独PWM输入捕捉是只有ST的ARM有的,我看过很多的ARM的datasheet,都没有发现有这个功能至于你要求的记脉冲,也就是输入捕捉功能。
-----此内容被Grant于2006-02-18,00:02:03编辑过

网友:
PWM输入捕捉是指可以直接得到 脉冲宽度?

一个边沿启动定时计数器,另一个边沿就停止定时计数器或捕捉定时计数器的值?

这样确实比 单独的输入捕捉+修改边沿 来测量脉宽 好用多了。

ST果然是做工业产品出身的。

网友:
对,你可以通过两个16Bit的寄存器来读取需要捕捉的PWM展空比和周期。你只要打开次测量模式,选择触发,然后等中断就可以去读了,自己不需要做什么。

网友:
Grant说的没错,我在手册管脚定义只看到ICAPAn 是input caputre n input,我还以为ICAPAn只是作为外部的捕捉输入呢!要是像它手册里介绍的那样,这个芯片还真是比较爽! 不过不知道啥时候能够量产?价格怎样?
-----此内容被zhangzhen于2006-02-24,13:52:33编辑过

网友:
前几天开会好像听说是六月份,现在已经可以拿到样片了。价格大概在4$~8$,取决与你选用的型号资源和用量,抱歉我不能给出你具体的价格,因为我不是业务,尽管我知道一些资料。

如果要做电机控制的话,ST现在新出了一款,带有6chPWM,并有死区控制,带有以太接口。

外部的捕捉输入是另一种输入模式,STR也同样具备。多是用来做脉充捕捉的,一般只能得到脉冲的宽度时间,得不到占空,还要自己计算

网友(2006-07-02):
这里有搞ST ARM的吗? 近来搞到一个STR912F,可不知怎么弄.

网友(2008-01-28):
请问 timer 和 counter 的区别??
还有TIM Input Capture Channel A interrupt 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各位大哥 小弟刚入道的

网友(2010-09-14):
这个板多少钱,哪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