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用什么示波器?能否推荐个地方购买?自己买!二手也行!

楼主(2006-02-14):
用avr不用示波器不行吧?难道都是用单位购买的?

网友:
我最近想买个,新的  模拟的  大约1300-1500左右

打算自己搞了。和朋友一起做,他做DELPHI的

楼主:
老大给推荐个如何?哪里有啊,网上二手的不可信啊

网友:
自己攪示波器?? 實用性大嗎?

网友:
avrboy =單騙皇帝=

理解错误了,我的意思是自己接项目做了

网友:
本来我打算花个3k左右买一台的,但考虑到业余玩搞台这个似乎太过分 ... 后来想到我一哥们公司以前有一台,打听了一下,说是扔在仓库里没人理 ...

回来之后,查了一下品牌,LG的,还行吧?

这个东西说实话很管用,我前段时间开发了一个小东西,多亏了它,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汗! 小松終於炒老闆魷魚了!!

网友:
看看无线电上面的广告吧,有几家信誉比较好的,南京南科,北京北科普源还可以,听说TEK465可以,但是我没有用过,如果频率不高,还不如用电子管示波器,价格便宜,性能稳定,维修方便。

其实,开发单片机是可以不用示波器的,你搜搜论坛看看,有这方面的讨论。

楼主:
不是吧!开发单片机是可以不用示波器?数字方面还可以,模拟的呢?大家觉得http://www.ost2002.com/上的如何?有人用过吗?就是频率不太高

网友:
感觉有点贵

网友:
我买的一个60M的700块钱.

楼主:
那里买的?什么牌子的?新的还是旧的?

网友:
攪數字的, 不知道要多少的頻寬才足夠呢?

网友:
业余的。。。感觉买这个奢侈了点。。。

还是什么时候将自己转成专业的再说好了

网友:
60M,700.OO不错!!

网友:
gongcsf

你的像是Tek的示波器吧?这牌子不错,公司都用这个牌子的。

网友:
avrboy =單騙皇帝=    汗! 小松終於炒老闆魷魚了!!

刚进去1个月,感觉没什么做头,就出来楼。

工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工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多。

网友:
我刚买TDS1012,感觉还不错,就是有点贵了。

对于开发产品来说,设备顺手很重要,适当做的投资还是值得的!

网友:
ilan2003 小松工程 刚进去1个月???

你以前不是在攪電機控制的嗎? 好像也攪了一段日子了吧!!

网友:
我在二手市场看到一个60M Tek的示波器 600大洋!

网友:
60M Tek的示波器 600大洋,只要能用,应该是值得的。

网友:
业余人士就没这个必要了,新的旧的价格都不扉,有这个钱还不如买点别的仪器。

网友:
Tek TDS2012  双踪100M爽。

网友:
那个是爽,但是要上万大洋呀。

网友:
虽然我有个TDS220,加上FFT模块和软件要1.8W,但是我认为示波器用于维修和开发MCU控制产品一般来说1.25M就可以了,原来用过FLUKE的F123示波器和F867示波表,感觉F867更实用,虽然带宽不到1MHz,因为即使用TDS220(双踪100MHz带宽,1Gs/S采样率),也不容易看清楚晶振波形,况且看晶振波形并没有太多的实用价值,一般DSP、FPGA或者MCU输出口频率不会上1MHz,变频器频率更加低了,电力谐波和电信一般也不会有高于1MHz的信号要测量的,电信中高频发射接收部分一般不用示波器测量,中频变频一般倒是在这个范围以内,而PWM和模拟电路更加不会上1MHz了,DC-DC也是这样的,有500KHz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我认为一般开发DSP、FPGA、ARM、MCU用5MHz的示波器是完全够用的,1MHz的也可以,但是最好要数字示波器,模拟的在这个档次都不是很好。玩上图像处理的DSP了,或者视频解码以及音频解码(复杂的那种软解码)或者用于军工上声纳、相控阵雷达、红外热成像等等诸如此类超高速应用,估计也是大款了,不用在乎那几个钱,直接上AGILENT的1G示波器好了。

网友:
“1MHz的也可以,但是最好要数字示波器”

有这样的数字示波器吗?价格应该也不低吧?性价比不知道会怎样?

网友:
1MHz的示波器, 可以diy嗎?

网友:
恐怕不行,AVR处理速度跟不上,内存太小了,我看到的是USB接口的示波器模块,接到计算机上的,或者高速采集卡。内部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还有如果有兴趣的,看看《电子技术应用》上面,有类似的东西,这玩艺不建议自己做,自己做太困难了。如果价格比较合适,还不如买现成的。我知道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有人搞出来过,但是不知道成了产品没有,有空问问看,还有北京有一家,外壳像TDS220的,采样带宽20M-100M,不知道价格如何。

如果价格高了,还是建议用晶体管示波器,比如JS-20等系列的,或者电子管示波器SBD系列的,毕竟开发初期大家都没有多少资本:),只是JS-20系列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不清楚,特别是频率到了300KHz以上不清楚,类似于上面gongcsf发上来的那个图片,而SBD系列的由于是长余辉示波管,情况要好一点,但是带宽稍微窄了点。看到了一个年产值2500万的工厂,也还只是用一台1MHz的电子管示波器,还要开发N多单片机程序和调试,也没看到有人说不好用的,现场调试的一般用一个小小的5MHz晶体管示波器,除了怕摔坏以外其余都还可以,但是数字式的确实好处很多,可以当RMS万用表用,还可以测量和记录波形,如果有通讯接口更加好了,但是由于我不是经销商或者生产商,不是很清楚是不是有类似的低价格的数字示波器可供选择,因为现场调试需要示波器抗震动,抗冲击,抗灰尘。用FLUKE的倒是很好,就是太贵了,实在买不起!!

网友:
avrboy =單騙皇帝=  我什么都搞的,驱动器的设置只是其中的一个业余的设计,毕竟工作2年不到啊,刚进去新的公司1个多月,薪水还可以,工作兴趣不高。想换个地方呆呆。

最近买了辆车开开,呵呵,不知道这么少的薪水还养的养的起

网友A:
上次去看了示波器,看到北京的普源(rigel好象是)的数字的示波器蛮喜欢的,才3400。有点买的冲动。可惜自己没米买。而且目前还没有开始创业,可能等到明后年吧

网友:
小松说的就是我说的北京那个,牌子是RIGEL的,外观像TDS系列,一般20MHz等效采样,好像高级的有100MHz等效采样的,不知道价格如何?

网友:
25MHZ  3400米

100MHZ要贵多了,估计是7000-8000米

网友:
1MHZ的, 用電視機可以嗎?

网友:
原来《无线电》上面介绍过一种用黑白电视机构成的示波器,具体是哪一期我忘了,有兴趣的自己查查看??唉,要是有USB构成的示波器模块,在计算机上显示就好了。

网友:
RIGEL有的 有存储功能的 USB接口

网友:
http://www.rigol.com/GB/index.html

是RIGOL

我上次在电子市场问的,25HMZ  3400

不知道是彩色的还是单色的。有USB接口

网友(2014-11-01):
引用 网友A:
上次去看了示波器,看到北京的普源(rigel好象是)的数字的示波器蛮喜欢的,才3400。有点买的冲动。可惜自 ...

  有钱买车,制造PM2.5   没钱买仪器。。哈哈。。。

网友:
...8年的坟。骷髅都跑出来了。。

网友:
我。。。。。。。。。。。。。。。。。。。。。。。。。出。。。。。。。。。。。。。来。。。。拉

网友:
南京南科就不要去凑这个热闹了,它的示波器我买过,很差的,和他放出的图片差十万八千里。

网友:
南京南科的,只能呵呵了

网友:
屌丝表示示波器只用过泰克的和安捷伦的,南科和普源是神马?能吃吗?…………但关键是,尼玛这挖坟挖的也太狠了吧?!!

网友:
不知道现在买100M的是不是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