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海公司超低价格24位AD转换器CS1240初步测试结果

楼主(2006-02-15):
最近几天对CS1240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未采用任何外部算法滤波,ACR=1,输出频率3.75Hz,外部4MHz振荡器,缓冲器开启。

测试的图表

测试表格

测试用电路图

网友:
电路图呢?

和PCB也有关系的

楼主:
当然。这是一个用万能板搭的,不很理想,准备用4层板作,估计可以提高1-2位精度。

网友:
想問一下,24位的adc如何保証電源和參考源的精度和穩定?? 穩定度要多少ppm才算足夠?

楼主:
to avrboy:电源和基准源的稳定度根据需要选择,主要是温度的漂移,只要保证在设计的最低/最高温度范围内输出的数据误差在设计的允许范围内就可以了。我选的是AD430+ADS1255+INA114。

今天与芯海公司技术支持联系了,确认CS1240有效精度可以达到20位,稳定数据输出则只能达到17、18位。对于这个芯片的定价来说,还是蛮不错的。因为条件所限,不能测试其缓冲放大器和调制器的线性度。

网友:
計理論24位dac, 分辨率是1/1048575, 即基准源要有一百萬分之一的穩定度啊! 就算16位的dac都要6萬分之一的穩定度啊, 以2.048為基準,16位的dac都要有ua級的穩定基準源才可保證精度, 不知我的理解有沒有錯誤!

网友:
CS1240现在价格是多少啊?还有是不是能一起配套高精度能隙基准稳压源呢?一起配套的价格如何?倒是做高精度智能万用表很好的。

楼主:
to avrboy:24位AD的分辨率为1/16777216,但都做不到,TI的ADS1255在10K转换速度、PGA=1时能做到21位,而PGA=128时只能做到19位,这是有效分辨率,而稳定的数据输出要求为有效分辨率的6.6倍以上,即要比有效分辨率大2.7位。而与CS1240/41一样的ADS1240/41的有效分辨率也只有21位。

to JAMESKING:朋友从芯海那里拿的价格约在¥10元左右,而从美国买的ADS1255要$20元,所以说只看有效分辨率,CS1240还是蛮值的,好像芯海不做基准源。我用的是模拟器件公司的AD430,可以做到1ppm的漂移,问了一下AD的代理商,要$4元一只,而且一次要买100只!

基准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初始电压的准确值,这个值只有通过高精度电压源和电阻才能得到,问了一下福禄克一个电阻要¥15000,简直是在抢人!
-----此内容被wwpp于2006-02-16,21:36:56编辑过

楼主:
采用递推平均值滤波算法,ACR=1,输出频率15Hz,外部4MHz振荡器,缓冲器开启

8次递推平均值滤波

16次递推平均值滤波

24次递推平均值滤波

24次递推平均值滤波,装在铁盒子里

网友:
AD430,可以做到1ppm的漂移, 1ppm, 的確勵害!!

靠! 一个电阻要¥15000,比鑽石還要貴!!

网友:
谢谢wwpp的回答,¥15000是配件价格,电阻是激光校正的,需要配合基准稳压源才能实现,或者采用激光调校的基准稳压源,还有,这个精度下需要有温度补偿的。FULKE和TEK的配件是出名的昂贵。国内我知道的精密金属箔电阻,精度在±0.05%,温度系数为10ppm时为80-120元,K级的,如果精度更高,温度系数更低的那就更加贵了,还要定制。原来使用过ADuC834BS,标称24位精度,但实际上只能到16-17位(加上了温度修正),精度跟布线关系太大了,事实上像F45、F8045以及F87IV等等万用表里面的A/D都是FLUKE公司自行开发的,示波器里面的也一样,所以说,这款A/D能够到足5位精度(BCD码)就非常不错了,你试着把电源变压器和电源做三层静电屏蔽(一次侧绕组、二次侧绕组、外壳)看看,就会发现精度能够提高1-2位,而且,基准稳压源需要用多级的,这有利于A/D转换稳定性提高,这样可能结果更好一些,但是制造很麻烦,我拆过F45的电源部分和A/D转换部分,做的措施很多,其中就有这一条,而且,这种精度下,需要对印刷板的绝缘作一些特殊处理才能满足要求。

网友:
聽了JAMESKING 大俠樓上的發言, 看來16位的ad一般攪diy真是得物無所用了, avr帶的10位原本已經不錯!!

网友:
汗。。。。。。。拜托单骗皇帝别叫我“大侠”,在下膀窄骨瘦,实在不敢当此名号,只是看到国产的万用表的工艺和进口万用表的工艺,有感而发。

网友:
見過!見過!

网友:
最近正在调试TI的ADS1232,贴上几张图片,当作凑凑热闹吧。

以前用ADS1240,因为测试的电源干扰很大,(因电源上有载波),经过过滤后,数据仍然有100点多的浮动,而ADS1232的稳定性高多了。(当然PCB布线也有改进,不过PCB变化不是。)

郁闷的是ADS1232似乎温度测量不大准,要校准才行。

测试的参数: Gain: 1, 输出频率: 10 SPS, 内部RC振荡。未采用任何外部算法滤波:

测试的参数: Gain: 1, 输出频率: 10 SPS, 内部RC振荡。4次平均值滤波:

楼主:
to JAMESKING:你说得很对,PCB布线很重要,我的测试数据是采用万能PCB板搭的,所以感觉效果很差。另外,我用这个芯片是来做工业控制用的,采用AC24V供电,对供电的变压器没法改变啊!所以只能在自己的电路上想办法:采用合理的布线、设计好EMI抑制器、采用更好的电源和合理的软件滤波算法。还有就是采用多级基准源是一个好办法,我主要考虑到采用过多的电路会造成基准源的温飘超过设计范围。

to testcode:感谢你提供ADS1232的测试数据。不过据Ti的应用指南手册介绍,采用外部时钟比采用内部时钟具有更高的精度和对工频的抑制能力。另外ADS1232的温度测不准我想可能是由于其封装在芯片内部,封装材料的热阻导致感温的滞后,当然也不排除其本身的离散性影响。

我这里有ADS1255,过段时间把测试结果提供给大家,肯定采用PCB板做。关于校准基准电阻和电压源我还在寻找,有结果再告诉大家。

网友A:
千万不要用开关电源做你的A/D供电电源,否则会失败得很惨,即使VICOR的电源也不行,最好用两级到三级线性稳压电源供电,建议使用并联稳压源,并且使用能隙基准作为电源基准,EMI抑制器需要在电源一次侧、二次侧上加上,还需要TVS吸收瞬态尖峰,磁珠也需要的注意需要单独给A/D供电,除了A/D以外上面应该不挂任何别的东西了,这样干扰小一点。

网友:
谢谢 wwpp  提供的数据,和JAMESKING  热心!!! 给我这个大白菜上课。

希望这次,芯海公司的超低价格24位AD转换器CS1240,不会像,“上海那个有国家自主知识版权的DSP一样”, 让我们这国货迷,再一次心痛!!!

TO:【15楼】 wwpp

我春节前有和芯海联系过几次,我想买样片(注:不是申请),后来不了了之!!!不过接电话的人还很激动的!(我向很多新公司,新人做过业务,一般接到业务电话都很激动,所以我凭直觉,这家公司不像是骗子)

楼主:
to JAMESKING:谢谢你的指教,我肯定不会在AD转换器上用开关电源。因为这个芯片的功耗很小,所以可以在AC24V时采用线性稳压器,我采用的是2级,CPU和AD是采用分开的二级稳压器,至于TVS在这个测试图上没有表示,实际应用的是安森美(ON)的1SMB系列TVS。基准源是用的ADR590。AD的模拟电源和MCU的数字电源以及总进线电源、基准源电源都采用独立的EMI抑制器。

to baplmqj:我们也是在春节前申请的样片,CS1240和CS1241各4片,从我们联系的结果来看,应该不会不了了之啊,你可以再试试。

网友:
刚用过CS1240,申请的样片,觉的不错,能稳定到16位.应该支持国货...

网友:
希望这次,芯海公司的超低价格24位AD转换器CS1240,不会像,“上海那个有国家自主知识版权的DSP一样”, 让我们这国货迷,再一次心痛!!!

这个不用担心了,人家做产品的。10RMB能做到16BIT的ADC稳定数据。能出来叫卖。不是纯向国家拿钱。不过他现在卖多少产品了,就可能估计他是什么回事了。

网友:
非常感谢WWPP提供的测试结果。此测试内部PGA设置为多少倍?

另外原理图有点小小笔误:电源部分AGND与DVCC短路了。

网友:
赶快叫阿莫进一批回来.

楼主:
to yanwang:不好意思,确实画错了,不过结果没受影响,呵呵,以后俺要仔细一点。

楼主:
to yanwang:PGA=1

网友:
我的板子做好了,也想测试一下,我用的M16,WWPP可不可把程序发上来参考下?

网友:
JAMESKING :千万不要用开关电源做你的A/D供电电源

我现在用ADS1232的一个设计用的是DC-DC升压电源,很稳定的,可能是我的DC-DC芯片好吧。纹波不到,小于20mV。

网友:
无论怎么说,我也不赞成20bit高精度ADC使用开关电源供电。

低噪音的DC/DC芯片也不便宜,电路设计也很讲究。

低精度ADC无所谓.

网友:
我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公司要求做低功耗的仪表,用2节5号电池供电,只有用DC-DC升压了,不过那个DC-DC芯片确实不错,我用线性电源试过,结果差别不明显。

其实在我从事的行业中,ADC的精度和价格是very very very 重要,而速度倒是无所谓的。

我的这个应用ADS1232的板子第一稿DEMO板将会在下周一上海世贸商城的国际集成电路展览会上TI公司的摊位上展出,飞了几根线,但是TI的代理顾不得了,昨天软磨硬泡给拿去了。

不过我要周二才能去,郁闷啊:(

网友(2009-09-05):
请问这个芯片最大采样速率能达到多少?
在手册上找遍了没发现这个参数。

网友(2009-10-27):
请问这个芯片最大采样速率能达到多少?
在手册上找遍了没发现这个参数。
--------------------------------
好像是15sps

网友:
数据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数据表:

第一步:把重量数据用MCU以ASCII码方式发送到PC,注意加回车和换行符;
第二步:串口软件接收并保存接收到的数据为txt文件;
第三步:用EXCEL打开这个txt文件,并做图表,想看什么样的自己调了,哈哈..............

网友(2011-03-09):
顶起 正想用一个

网友:
曾经在芯海工作过很短一段时间,感觉这个公司还是很不错的,祝福芯海越做越好

网友:
10RMB这个没有竞争性。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AD输入是接的什么?数据表显示的是什么?用过ADS1243,感觉线性度很不好甚至还没四位半的万用表线性度好,感觉好像是PGA造成的线性问题

网友:
近期正好遇到类似项目,采集压力传感器信号,要求1/200000分辨率,头疼中,狂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据表:
第一步:把重量数据用mcu以ascii码方式发送到pc,注意加回车和换行符;
第二步:串口软件接收并保存接收到的数据为txt文件;
第三步:用excel打开这个txt文件,并做图表,想看什么样的自己调了,哈哈..............

好办法

网友:
这几天正在抄个24位AD采样的,原理图快出来了,美国货

网友(2011-07-01):
在做24位AD,电源波纹是个头疼的问题

网友(2014-06-13):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用开关电源做你的A/D供电电源,否则会失败得很惨,即使VICOR的电源也不行,最好用两级到三级线性稳 ...

我一直以为并联稳压电源很扯淡,,如果负载很轻,自身太过耗电,,,一直以为它没有什么用途,,,,

难道??  并联电源的干扰有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用递推平均值滤波算法,ACR=1,输出频率15Hz,外部4MHz振荡器,缓冲器开启

8次递推平均值滤波

这个图是怎么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用开关电源做你的A/D供电电源,否则会失败得很惨,即使VICOR的电源也不行,最好用两级到三级线性稳 ...

你这是想当然了,要看具体情况,很多Sigma-Delta 的输入带宽只有几Hz,内部还有3阶甚至4阶滤波器,对开关电源的高频信号根本不敏感 ,当然,基准还是要低噪音才行。试过一个量产的产品,用的ADS1247,VDD与GND直接用DCDC供电,AVDD与AVSS加了LC滤波,用的内部基准,在5SPS采样率,PGA=1的情况下照样做到18位多一点的无噪音分辨率,接近datasheet的19位指标。整个系统用的是锂电池,当给电池充电时,充电电路产生巨大的噪音,用示波器测此时ADC的VDD的75KHz开关噪声差不多有200mVpp,而ADC输出无噪音分辨率仅下降一点点。

网友(2014-11-05):
看看,嗯,是不是能发帖子了?

网友:
呵呵,搞定,能发帖子了,芯海的芯片很久没用了。

网友:
价格很便宜吗? 批量最低多少?

网友(2021-05-20):
已经1年多没玩adc了,因为黑电阻买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