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用ATtiny26制作出ATtiny13的高压串行编程器(附资料)

楼主(2006-02-16):
有的功能测试已经完成,但是想加一个用按键来一键恢复的功能时却出现问题了.暂时等一下,我自己调试一下,现在只能用计算机联接来控制恢复.要想用外部的那个按键控制,则只能在上电时按住按键才能执行一次,用软件仿真完全正常,可是实际电路就无法正常工作.我已经试了两个小时了,还是没法解决!下面是文档中的错误.

在制作ATtiny13的编程器的过程中发现出现以下几个问题,最后发现是文档错误:

一、所有编程状态不正确,但在手动分步操作的时候可以成功。最后发现是随机文档中进入编程模式的最后一步中要求至少50微秒后才能开始操作是错误的,其实应该是至少50毫秒后才能开始操作!

二、在编程过程中可以读取内部的数据,但是在写熔丝位低位字节的时候一直不成功,最后检查发现是指令字节错误,并且中文和英文全部都是错误的!其实第一个指令字节应该是0X40,而不是0X44。经过改正后就可以正常操作了.

要不先上传一下文件,大家帮我看一下为什么主程序在检测外部的按键时,只能检测一次,我通过程序改变发现检测一次PB6(串行输入)后就不能检测PA7(外部按键)了,但是软件仿真却没问题.

以下是源程序文件.上位机的程序我没做.但是在头文件中说明了具体的操作.

网友:
先恭喜樓主!!

是不是只可以為ATtiny13編程!

楼主:
现在的设计只能对ATtiny13编程,现在内部程序中已经成为模块化了,所以很容易就能改变成其余芯片的编程器了.只是只能用做串行高压编程.因为引脚不是很多.现在已经完成了想要的功能.我自己找到出现问题的原因了.这个东西里面用了三个中断来相互配合工作.做到了全双工串行通讯.并且是自动校准的.另外现在加入了个一键恢复功能.可能这个更加实用.我自己专门将一个新的ATtiny13的复位引脚禁用掉,然后用一键恢复就可以再用了.呵呵.主要是我自己想用这个复位引脚的,怕万一不成功就费了,所以做了这么个东西.注意看一下数据手册,那里面提到的几种熔丝配置是不能恢复的,请大家注意一点.我没敢试.主要是启动时间太短造成的.我这里网络速度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太慢了,想传一下照片和新的代码也传不上去了,只能待以后了.

网友(2007-01-22):
請問現在樓主的檔案是最新的嗎?謝謝!

网友:
看了源程序了,写的非常漂亮。想请教两个问题:

1、能不能把原理图发上来看看。

2、串行高压我怎么没听过啊,它跟ISP比,比它多了什么好处啊。

谢谢。

网友:
串行高壓好像是可以還原resest

网友(2007-10-01):
串行高壓编程器,有个“bill的”并行高压编程器,没有串行的高压编程器,看来得再做一个了。
这个tiny26可否用tiny2313来代。谢谢!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才发现这个贴子有不少朋友回复,不过一直没有看见。
11楼,这个东西是早期的产品,是用实验板搭起来的,没画电路图,不过控制说明在源文件里面。
13偻:可以用2313来代。
其实我自己做的这个东西,现在已经用不到了,本来想保存的,呵呵。要不送人吧。仅此一个,外表挺难看的。如果有真正需要的和我联系吧。现在完全能够使用。以后准备重新做了。不过比这个复杂点,想同时再支持一下并行高压恢复。
这个东西主要是将熔丝位恢复到出厂值的。因为以前自己用13的时候,经常把复位也用上,程序不对的时候就没法用ISP了,所以自己做了这么个玩意。

网友:
ssyniuej,你的串行高压是啥意思呀?RESET接12V,然后通过MOSI,MISO,SS几根口线来通信?

网友:
我现在用ATTINY——24的RESET做I/O,希望这个对我有帮助,先谢谢了

楼主:
回15楼,这个不同于ISP,是另外一种编程。只有引脚少的几种芯片利用这种方式。里面的串行输入分指令和数据。从编程手册上能够看到。
回16楼,我不知道能不能用于24,你可以查一下,如果24和13的编程指令是一样的就可以用了。你给我用电子邮件联系吧。

楼主:
因为对于引脚少的芯片我手头只有13,不过估计对于其他用串行高压编程方式的应该都可以。另外这个用外接按钮恢复的是程序里面固定的,是按照13出厂设置来恢复的,估计其他芯片可能就不一样了。

网友(2007-12-10):
没有电路图吗,我想做一个,望支持一下

网友(2008-02-05):
楼主将这个ATtiny13恢复器送给了我.很好用.在此表示感谢

楼主:
还好,终于找到能用上的人了,呵呵。不会浪费了。这个我自己都忘了电路了,以前的东西没记录,并且这个是用试验板做的,所以也没画电路图。以后不准备更新这个了。
    以后过段时间准备在USBASP硬件的基础上做个熔丝恢复器,我考虑这个东西主要功能是USBASP编程,但以后可能不再继续升级USBASP的代码了,而改为支持STK500协议。也就是如果出现熔丝被锁死的情况,用这个恢复器来恢复一下。现在唯一觉得困难的是,如何让编程器知道它上面放的是那种芯片?因为通讯协议里面没有指明对那个芯片编程!

网友(2008-07-15):
做过可以用,现补上原理图方便需要的朋友。

网友(2009-04-13):
做成功的前辈:

tiny26熔丝位如何设?

E2PROM用加载程序吗?

tiny13的RESET脚被I/O了不能下程序了,做了一个不能恢复,急呀!

网友:
熔丝位 选内部RC振荡8M,别的可不用理会,E2PROM不须要加载程序
我是一次性做成功的,如不能用请仔细检查接线是否正确!tiny13的VCC是否接有较大容量的电容?tiny13最好是独立出来恢复以排除外围电路的影响。可以在高压输出端(上方的9014 e极)通过一个4.7K电阻接一个LED指示灯用于指示,指示灯闪过之后一般就完成了,担心不行可再按RESET键重试几次。

ps:我是在路恢复也能用

网友:
谢谢shinehjx

回家试试

此装置除了可恢复RESET,还可恢复ISP使能...等吗?

网友:
还是不能恢复呀!

网友(2009-06-24):
不能恢复的请用+13.5v试试,需要纯净并稳定的电压,使用开关电源有可能失败,尽可能的良好滤波

楼主(2010-07-24):
非常感谢提供原理图的朋友,我比较懒,呵呵。没画图。

网友(2011-09-07):
这个估计会用到

网友:
mark一下,估计会用到

网友(2011-11-29):
这个最新的代码,楼主能否上传一下呢,谢谢!

网友(2012-02-26):
也就是说,T13如果想使用RST脚的第二功能,只能使用高压编程器,ISP下载器只能用于RST脚没有使用第二功能的情况,是这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