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istor tester

楼主(2006-02-16):
This project not finished yet - only BJT measurement implemented right now. This circuit

can measure BJT, FET, diode, ....

Attached here are simulation and .hex file, software updates will be post here later

if available (don't know when).

The hardware was not built yet, anybody interested can built and test with real devices and

post your finding here.

The original design and specification can be found here:

www.mwinstruments.com

Infomation displayed:

Type of BJT: NPN/NPN/NFET/....

Pin connection: BCE/BEC/CBE/.......

Meterial: Si/Ge

HFE:

Simulation of Ge transistor not shown correctly, it may be defeats on simulation model.

Who got a valid Ge transistor model please share with us.

网友:
厉害啊,仰慕中

网友(2006-05-11):
我用proteus和keil一起仿真的时候,我在keil一运行电脑上就会出现上面的错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