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5.0前后两个电解到底要多少uF才合适?

楼主(2006-02-16):
LM2575的datasheet取值很小,令人担心,不知5V/650mA的负载能否做到波纹<10mV?

站内的harrison 哈里森提到说:按照pdf文件,滤波电容只要100uF,实际上要用6000uF才能使输出保持稳定。不知是否真的要这么大。

详情请见: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9222&bbs_page_no=1&bbs_id=1000

LM2575和7805对比贴: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9939&bbs_page_no=1&bbs_id=1000

datasheet的取值:

网友:
纹波跟电容的ESR有关。

100uF的钽电容比1000uF的铝电解电容的滤波还要好。

你能收到邮件吗? 62256的记忆如何了?

楼主:
^_^看到了,谢谢!因为垃圾邮件太多(特别是21CN的),这段时间都懒得收邮件了……比较喜欢用实时聊天工具。

网友:
COUT) A. The value of the

output capacitor together with the inductor defines the

dominate pole-pair of the switching regulator loop. For

stable operation and an acceptable output ripple voltage,

(approximately 1% of the output voltage) a value between

100 礔 and 470 礔 is recommended. B. The capacitor抯

voltage rating should be at least 1.5 times greater than the

output voltage. For a 5V regulator, a rating of at least 8V is

appropriate, and a 10V or 15V rating is recommended.

Higher voltage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generally have lower

ESR numbers, and for this reason it may be necessary to

select a capacitor rated for a higher voltage than would

normally be needed.

For example

2. Output Capacitor Selection (COUT) A. COUT = 100 礔

to 470 礔 standard aluminum electrolytic. B. Capacitor

voltage rating = 20V.

网友:
100uF的钽电容比1000uF的铝电解电容的滤波还要好。

但當負載大時, 電容會否不夠?

网友:
跟频率(电能补充速率)有关

频率越高,电容量可以越小,但也要求ESR值更低。

当然容量越大也好,但大电容的ESR比较高。

比较常见的是 一个小的钽电容和一个大的铝电解电容并联

IC电源脚并104电容也是这个道理。

工频50Hz整流,1A负载需要x000uF级。

100KHz,一般是330uF.

MHz的开关电源,都是采用好几个甚至十几个1uF/10uF小电容(陶瓷或钽)来滤波。

网友:
建议彩虹大哥用10个33uF铝电解的并联代替330uF,并且用CTG4-0.1uF/50V独石退耦,还有,电源接地点需要最靠近芯片并且一点接地,PCB地线加粗点,估计可以的,如果大批量,OS电容倒是可以接受,钽电容就贵了。

网友:
去2手市場上買一塊壞的主板回來, 鉭電容很多的說!

楼主:
10个33uF的话那占用板子位置就很大了,330铝电解并个OS和0.1瓷片应该效果也不错

网友:
二手拆机件不建议使用,老化了,一般来说,固体介质的比液体介质的ESR值低一些,比卷绕的更加低一些,CA42/44的那种是固体介质烧结的,CA30/301的那种是液体介质和卷绕的,都是钽电容,但是漏电流稍大,仍可接受,OS的是固体烧结的,好像只有小日本三洋才有。

瓷片一般有镀铜和镀银的,建议用四川成都715厂(宏明电子)产的瓷片,那种是镀银的,只是价格比普通的高三倍。如果可以,建议用玻璃膜电容,效果要好一点。

大电流输出,一定要注意主要滤波电容耐受纹波电流的能力,否则必爆无疑!!高耐压的电容一般ESR小于同等容量低耐压的电容。

彩虹大哥,你是广西陆军大学老师么?

-----此内容被JAMESKING于2006-02-17,01:10:30编辑过

网友:
10mv的纹波用2575是不可能做到的,

网友:
diy一族就是喜歡用拆机件, 很多大廠的舊主板的零件比很多雜牌廠的新零件質量要高的啊,老化的問題一般很少考慮! 反正又要賣出去的.

楼主:
我们这里的拆机件很烂,都是广东那边被掏尽玩残再运来我们这里当宝贝卖的,说是垃圾堆里捡来的都不为过,哪里敢用。

另外,本人不是广西陆军大学老师,呵呵,不敢高攀……

网友:
我用的是LM2576-5.0,电容用3个1000uF的(前1个,中1个,后1个),输出波纹比较小,上次有测了一下,好象是5mV左右。

网友:
LM2576是3A的,电容当然要大一些了。

不过怎么会有[前中后]呢?还加了一级LC滤波?

输出纹波 还要看负载电流多大,100mA跟1000mA是不一样的。

网友:
对,加了一级LC滤波.

负载电流没测过,但我大概是:30个LED,一个12864LCD,和几片常用的芯片而已,应该不大.改天试试满载的情况如何.

网友:
最近买了点法拉电容(1F),大小还没10000UF 16V的电解大,准备试试。感觉已经象电池了。。。。

网友:
法拉电容容量都比较大,100F也能买到,据说最大有5000F,大腿那么粗。

不过法拉电容的耐压都比较低,要小心点用才好。

网友:
法拉电容的主要作用就是电能维持,多用来做记忆供电用,类似电池

以前高档的带数调收音机的随身听里面都会装一个0.1F/3V的法拉电容(矮身的,小体积)------记忆收音机的调台数据。如果没有这个电容,每次换电池都需要重新调台一次,超郁闷。

高档的数字调谐收音台也会装法拉电容做记忆的。

楼主:
工频50Hz整流,1A负载需要x000uF级。

100KHz,一般是330uF.

MHz的开关电源,都是采用好几个甚至十几个1uF/10uF小电容(陶瓷或钽)来滤波。

如上所述:是不是如果交流电整流后直接送入LM2575,那它的输入滤波电解起码要1000uF以上了?

网友:
不用,因为LM2575是开关电源,输出5V/1A时,12V输入电流不到600mA,而且允许输入电压纹波高达数伏,所以100uF电容也是可行的。

手册里面的元件数值是经验值,所以照样用就行了,NS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还是比较可信的。

网友(2008-03-30):
我在前面加了个电感。用24V 的开关电源2575 老是烧掉。用12V的都没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HYM2575。。。。52KHZ的开关特性。需要怎么滤波?用模拟示波器看不了波纹吧?

网友:
这么老又翻出来了,需要纹波小的话可以再加一级LC滤波。

网友(2009-03-29):
简单的加大电容  不如加个滤波电路 π T 之类的

网友(2009-07-18):
在电源设计中,滤波电容的选取原则是:      C≥2.5T/R

                                     其中: C为滤波电容,单位为UF;

                                                T为频率, 单位为Hz

                                                R为负载电阻,单位为Ω

   当然,这只是一般的选用原则,在实际的应用中,如条件(空间和成本)允许,都选取C≥5T/R.

当对纹波有要求时,最好加个滤波电路

网友(2012-04-01):
我现在用2575 ADJ弄7V,电容参数换了N多,纹波依然超过10mV,而且是连地都被震起来了,太郁闷了,纹波频率跟开关频率相近

楼主位的2个链接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