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一次用ICC,把以前的T13的汇编程序改为C,并移植了部分PIC的代码,但是ICC是否不支

楼主(2006-02-16):
我看了帮助里面好象的确是说不支持直接进行bit操作,我以为像kielC51或者PICC那样直接可以支持bit量,有哪个软件既支持T13芯片又支持bit量的吗?

网友:
可以这样操作bit

PORTB &=~BIT(0);//清除PORTB.0端口

PORTB |=BIT(0);//设置PORTB.0端口

网友:
icc,iar,winavr不支持直接进行bit操作, 只有codevision支持!

楼主:
我现在的确是按照  wwpp   说的这样做的,就是参考帮助里面的方法,但是别人看起来吃力,他说看不懂,后来我给他把 PORTB &=~BIT 定义为 clr; 把 PORTB |=BIT定义为set; 这样就和汇编差不多了,那人也就看起来顺畅多了。  还有就是假如我使用了bit变量那又该如何操作呢?向大家请教一下。

还有codevision支持T13吗?

网友:
typedef                struct        str_bit

{

        unsigned strBIT0:1;

        unsigned strBIT1:1;

        unsigned strBIT2:1;

        unsigned strBIT3:1;

        unsigned strBIT4:1;

        unsigned strBIT5:1;

        unsigned strBIT6:1;

        unsigned strBIT7:1;

}TBOOL;

typedef                union        str_byte

{

        TBOOL        BitOp;

        unsigned char ByteOp;

}TBYTE;

把位作成这种操作方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