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128做的汉字图形显示和万年历

楼主(2006-02-16):
说明:当秒钟=5时,LCD会轮流显示4张不同的图片,再返回到万年历界面.PORTF上的LED会交替闪烁.

网友:
時鐘芯片是不是ds12887, 你的lcd是帶字庫的吧!!

楼主:
LCD是带字库的.时钟用DS12887,不怕掉电的.

网友:
楼上:长方体、圆柱体是预先画好的吧?

      能不能画出电压实时正弦波图形?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
"能不能画出电压实时正弦波图形" 实时一定不行啦, lcd的速度很慢的! 画正弦波图形,找一下舊貼, 之前有人發過算法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简单的电路图也传上来see see呀?

楼主:
原理图格式传不上,谁有兴趣请留EMALL

楼主:
另外画正弦波或图形的话,也可以先做一个画点函数.只要改变X轴和Y轴的坐标,就能画出任意图形,如画正弦波就可以参考VB里面的求正弦值的公式.如果是复杂的图片就只接用windows的"画图"来画,再转成BIN或HEX格式就搞定了.

楼主:
这个是PCB图

网友:
楼主,我的email是kinseyhuang@163.com,请发原理图给我吧。先谢谢了!

楼主:
原理图已发给kinsey,请查收

网友:
要么把原理图一并发上吧?好多兄弟等着哪。

网友:
谢谢楼主,我已经收到了,并且给你回email了。

楼主:
sch格式传不上呀

网友:
你可以当附件传呀,要不要我帮忙传?

楼主:
明天发CPLD部分的原理图

楼主:
OK!原理图已上传.

楼主:
最近因工作比较忙,所以没再搞这块板子了,等我有空了以后,再做一些好玩的给大家分享.

网友:
好的,等待你的好东西。

网友:
请教楼主:设定时钟的时候,你是如何将LCD上设定的时钟数据保存到内存里的啊?

楼主:
请参考set_time函数,set_time函数是用来设置系统时间的,当执行此函数时,会把此函数的参数分别写入DS12887的内部相应的年,月,日,星期,小时,分,秒的RAM中.以此完成时间的校正.如我在编译程序时,执行:set_time(06,02,17,5,12,00,00),LCD会显示将从

"2006-02-17-(五) 12:00:00"开始计时,为了避免每次上电时都会把时间设为"2006-02-17-(五) 12:00:00",在时间校正好以后,不要断电,再把源程序里的

"set_time(06,02,17,5,12,00,00)"语句去掉,重新编译一次,再下载到M128中,此时,在板子里运行的程序就不会在每次上电后都进行设定时间了.

楼主:
#include <avr/io.h>

#define ext_ram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a0a0)

#define ext_ram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a0c0)

#define write_lcm_ins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6000)

#define write_lcm_dat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6001)

#define timer_se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000)

#define timer_mi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002)

#define timer_hou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004)

#define timer_week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006)

#define timer_day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007)

#define timer_mot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008)

#define timer_yea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009)

#define timer_r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00a)

#define timer_rb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00b)

#define timer_r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00c)

#define timer_r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00d)

///////////////////////////////////////////////////////////

unsigned char i,k,sn0,j,a,s,data;

unsigned char sec_buf,min_buf,hour_buf,sec0,sec1,min0,min1,hour0,hour1;

unsigned char year,moth,day,week,hour,min,sec;

unsigned char year_buf,moth_buf,day_buf,week_buf,year0,year1,moth0,moth1,day0,day1;

unsigned char yy=0,xx=0;

unsigned int        sn3=0;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delay_time)

        {

                while(delay_time>0)

                {

                        for(i=125;i>0;i--)

                        {;}

                        delay_time--;

                }

        }

        ///////////

        void delay1us(unsigned char delay_time1)

        {

                while(delay_time1!=0)

                {

                delay_time1--;

                }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lcm_adr,unsigned char tab0[sn0])

                {

                        write_lcm_ins=lcm_adr;

                        delay1us(100);

                        unsigned char sn1=16;

                        sn0=0;

                        while(sn1>0)

                        {

                        write_lcm_data=tab0[sn0];

                        sn0++;

                        delay1us(100);

                        sn1--;

                        write_lcm_data=tab0[sn0];

                        sn0++;

                        delay1us(100);

                        sn1--;

                        }

                }

        //////////////////////////////

        unsigned char tab2[]={'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tab3[]={"  日一二三四五六"};

        unsigned char Bat00[]={

/*------------------------------------------------------------------------------

  源文件 / 文字 :

  宽×高(像素): 128×64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横向取模,字节正序/1024字节

  数据转换日期  : 2006-1-21 下午 02:31:2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Bat01[]=

{

/*------------------------------------------------------------------------------

  源文件 / 文字 : D:\Documents and Settings\liuwei\桌面\hex_p\1.bmp

  宽×高(像素): 128×64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横向取模,字节正序/1024字节

  数据转换日期  : 2006-1-21 21:43:04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B,0xFE,0x01,

0x80,0x00,0x00,0x00,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F,0xFF,0x01,

0x80,0x00,0x00,0x00,0x06,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FF,0x81,

0x80,0x00,0x00,0x00,0x0F,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81,

0x80,0x04,0x00,0x00,0x1F,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FF,0xFF,0x81,

0x80,0x04,0x00,0x00,0x3F,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F8,0x7F,0x81,

0x80,0x04,0x00,0x00,0x7F,0xE0,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1,0xF0,0x3F,0xC1,

0x80,0x04,0x00,0x00,0x7F,0xF0,0x00,0x70,0x00,0x00,0x00,0x00,0x01,0xF0,0x1F,0xC1,

0x80,0x3F,0x80,0x00,0x7F,0xF0,0x00,0xF0,0x00,0x00,0x00,0x00,0x01,0xF0,0x1F,0xC1,

0x80,0x24,0x80,0x00,0x7F,0xF8,0x01,0xF8,0x00,0x00,0x00,0x00,0x01,0xF0,0x1F,0xC1,

0x80,0x24,0x80,0x00,0x7F,0xF8,0x03,0xF8,0x00,0x00,0x00,0x01,0x01,0xE0,0x1F,0xC1,

0x83,0xFF,0xF8,0x00,0x7F,0xF8,0x07,0xF8,0x00,0x00,0x00,0x03,0x03,0xC0,0x0F,0xC1,

0x80,0x24,0x80,0x00,0xF3,0xF8,0x03,0xFC,0x00,0x00,0x00,0x07,0x03,0xC0,0x0F,0xC1,

0x80,0x24,0x80,0x00,0xE3,0xF8,0x03,0xFE,0x00,0x00,0x00,0x0E,0x03,0xC0,0x0F,0xC1,

0x80,0x3F,0x80,0x00,0xE1,0xFC,0x01,0xFE,0x00,0x00,0x00,0x1C,0x03,0xC0,0x0F,0xC1,

0x80,0x04,0x00,0x01,0xC1,0xFC,0x01,0xFF,0x00,0x00,0x00,0x3C,0x07,0xC0,0x0F,0x81,

0x80,0x04,0x00,0x01,0xC1,0xFC,0x01,0xFF,0x00,0x00,0x00,0x38,0x0F,0x80,0x0F,0x81,

0x80,0x04,0x00,0x03,0xC1,0xFE,0x00,0xFF,0x80,0x00,0x00,0x70,0x0F,0x80,0x0F,0x81,

0x80,0x04,0x00,0x07,0xC1,0xFE,0x00,0x7F,0x80,0x00,0x00,0xF0,0x0F,0x80,0x0F,0x01,

0x80,0x00,0x00,0x07,0x80,0xFE,0x00,0x7F,0xC0,0x00,0x00,0xF0,0x0F,0x80,0x0F,0x01,

0x80,0x00,0x00,0x0F,0x00,0xFE,0x00,0x3F,0xC0,0x00,0x01,0xE0,0x0F,0x80,0x1E,0x01,

0x80,0x00,0x00,0x0F,0x00,0xFE,0x00,0x3F,0xE0,0x00,0x03,0xC0,0x1F,0x00,0x1C,0x01,

0x80,0x00,0x00,0x0E,0x00,0x7F,0x00,0x1F,0xE0,0x00,0x03,0x80,0x1F,0x00,0x1C,0x01,

0x80,0x00,0x00,0x1E,0x00,0x7F,0x00,0x1F,0xE0,0x00,0x03,0x00,0x1F,0x00,0x38,0x01,

0x80,0x00,0x00,0x3E,0x00,0x7F,0x00,0x0F,0xF0,0x00,0x07,0x00,0x1E,0x00,0x30,0x01,

0x80,0x00,0x00,0x3C,0x00,0x7F,0x80,0x0F,0xF0,0x00,0x0E,0x00,0x1E,0x00,0x70,0x01,

0x80,0x00,0x00,0x3C,0x00,0x7F,0x80,0x07,0xF8,0x00,0x1C,0x00,0x3E,0x00,0xE0,0x01,

0x80,0x00,0x00,0x78,0x00,0x3F,0x80,0x07,0xFC,0x00,0x18,0x00,0x3C,0x01,0xC0,0x01,

0x80,0x00,0x00,0x78,0x00,0x3F,0x80,0x07,0xFC,0x00,0x30,0x00,0x38,0x4F,0x80,0x01,

0x80,0x00,0x00,0x70,0x00,0x3F,0xC0,0x03,0xFC,0x00,0x70,0x00,0x78,0xFF,0x00,0x01,

0x80,0x00,0x00,0xF0,0x00,0x1F,0xC0,0x03,0xFC,0x00,0xE0,0x00,0x79,0xFC,0x00,0x01,

0x80,0x00,0x00,0xE0,0x00,0x1F,0xC0,0x01,0xFE,0x01,0xC0,0x00,0x7B,0xF8,0x00,0x01,

0x80,0x00,0x01,0xC0,0x00,0xFF,0xC0,0x00,0xFE,0x03,0xC0,0x00,0xF7,0xF8,0x00,0x01,

0x80,0x00,0x01,0x80,0x0F,0xFF,0xC0,0x00,0xFE,0x03,0x80,0x01,0xEF,0xF8,0x00,0x01,

0x80,0x00,0x03,0x80,0x3F,0xFF,0xE0,0x00,0xFE,0x03,0x00,0x01,0xE7,0xFC,0x00,0x01,

0x80,0x00,0x03,0x00,0x7F,0xFF,0xE0,0x00,0xFF,0x07,0x00,0x01,0xE7,0xFE,0x00,0x01,

0x80,0x00,0x06,0x00,0xFF,0xFF,0xE0,0x00,0x7F,0x0E,0x00,0x01,0xC3,0xFE,0x00,0x01,

0x80,0x00,0x0E,0x01,0xF0,0x0F,0xE0,0x00,0x7F,0x0C,0x00,0x03,0x81,0xFF,0x00,0x01,

0x80,0x00,0x1C,0x03,0x00,0x0F,0xE0,0x00,0x7F,0x18,0x00,0x07,0x81,0xFF,0x00,0x01,

0x80,0x00,0x18,0x00,0x00,0x07,0xF0,0x00,0x7F,0x30,0x00,0x07,0x00,0xFF,0x80,0x01,

0x80,0x00,0x38,0x00,0x00,0x07,0xF0,0x00,0x3F,0x60,0x00,0x06,0x00,0x7F,0x80,0x01,

0x80,0x00,0x70,0x00,0x00,0x07,0xF0,0x00,0x3F,0xE0,0x00,0x0E,0x00,0x7F,0x80,0x01,

0x80,0x00,0x60,0x00,0x00,0x07,0xF8,0x00,0x3F,0xC0,0x00,0x1C,0x00,0x3F,0xC0,0x01,

0x80,0x00,0xE0,0x00,0x00,0x07,0xF8,0x00,0x3F,0xC0,0x00,0x18,0x00,0x3F,0xE0,0x01,

0x80,0x01,0xC0,0x00,0x00,0x03,0xF8,0x00,0x3F,0xC0,0x00,0x30,0x00,0x1F,0xE0,0x01,

0x80,0x01,0x80,0x00,0x00,0x03,0xFC,0x00,0x3F,0x80,0x00,0x70,0x00,0x1F,0xF0,0x01,

0x80,0x07,0x00,0x00,0x00,0x03,0xFC,0x00,0x1F,0x80,0x00,0xF0,0x00,0x1F,0xF8,0x01,

0x80,0x0E,0x00,0x00,0x00,0x01,0xFE,0x00,0x1F,0x00,0x01,0xF0,0x00,0x0F,0xFF,0x81,

0x80,0x1C,0x00,0x00,0x00,0x01,0xFE,0x00,0x1F,0x00,0x03,0xE0,0x00,0x07,0xFF,0xC1,

0x80,0x30,0x00,0x00,0x00,0x01,0xFE,0x00,0x1F,0x00,0x03,0xC0,0x00,0x07,0xFF,0x81,

0x80,0x60,0x00,0x00,0x00,0x00,0xFE,0x00,0x1E,0x00,0x07,0xC0,0x00,0x03,0xFF,0x01,

0x80,0xC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3C,0x00,0x0F,0x80,0x00,0x01,0xFE,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00,0x38,0x00,0x1F,0x00,0x00,0x00,0x1C,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7E,0x00,0x30,0x00,0x3E,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7C,0x00,0x00,0x00,0x3C,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78,0x00,0x00,0x00,0x18,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7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nsigned char Bat02[]=

{

/*------------------------------------------------------------------------------

  源文件 / 文字 : D:\Documents and Settings\liuwei\桌面\hex_p\2.bmp

  宽×高(像素): 128×64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横向取模,字节正序/1024字节

  数据转换日期  : 2006-1-21 21:43:45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80,0x00,0x20,0x0C,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6,0x00,0x00,0x01,

0x80,0x80,0x00,0x20,0x18,0x30,0x00,0x1E,0x00,0x00,0x00,0x00,0x03,0x00,0x00,0x01,

0x81,0x08,0x00,0x20,0x30,0xC0,0x00,0x01,0x8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1,

0x83,0x08,0x00,0x20,0x61,0x80,0x00,0x00,0x7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1,

0x9D,0xFF,0x80,0x20,0xA6,0x00,0x00,0x00,0x08,0x01,0x00,0x00,0x01,0x00,0x00,0x01,

0xE0,0x08,0x00,0x23,0x7E,0x00,0x00,0x00,0x08,0x01,0x00,0x00,0x02,0x02,0x00,0x01,

0x80,0x08,0x38,0x22,0x42,0x00,0x00,0x00,0x08,0x00,0x80,0x07,0x82,0x02,0x00,0x01,

0x80,0x3F,0xC2,0x24,0x42,0x00,0x00,0x00,0x18,0x00,0x80,0x00,0xC0,0x02,0x00,0x01,

0x87,0xD0,0x02,0x20,0x42,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0,0x40,0x1F,0x00,0x01,

0x8C,0x10,0x02,0x20,0x43,0xF0,0x00,0x00,0x00,0x00,0x80,0x00,0x41,0xE1,0x00,0x01,

0x80,0x11,0xF2,0x40,0x42,0x00,0x00,0x00,0x1F,0xC0,0x40,0x00,0x46,0x00,0x00,0x01,

0x80,0x1F,0x12,0x40,0x42,0x00,0x00,0x00,0xF0,0x00,0x40,0x00,0x78,0x00,0x00,0x01,

0x80,0xF0,0x12,0x40,0x42,0x00,0x01,0xFF,0x00,0x00,0x40,0x00,0x64,0x00,0x00,0x01,

0x80,0x20,0x12,0x40,0x42,0x60,0x01,0x00,0x10,0x00,0x40,0x00,0x18,0x3F,0x80,0x01,

0x83,0x26,0x20,0x40,0x42,0xE0,0xE0,0x00,0x18,0x00,0x40,0x00,0x70,0x20,0x00,0x01,

0x81,0x21,0xE0,0x40,0x42,0x00,0x30,0x00,0x08,0x00,0x40,0x01,0xC2,0x2C,0x00,0x01,

0x81,0x20,0x00,0x40,0x42,0x00,0x10,0x03,0x08,0x80,0x40,0x00,0x5E,0x17,0xF0,0x01,

0x81,0x20,0x00,0x40,0x42,0x00,0x00,0x00,0x88,0x80,0x40,0x00,0xF0,0x10,0x10,0x01,

0x80,0x20,0x00,0x40,0x42,0xF0,0x00,0x00,0x48,0x80,0x40,0x0F,0xA8,0x17,0x10,0x01,

0x80,0x20,0x00,0xC0,0x42,0x10,0x00,0x00,0x30,0x80,0x40,0x00,0xA8,0x11,0x90,0x01,

0x80,0x20,0x0C,0x80,0x42,0x00,0x00,0x00,0x38,0x00,0x40,0x01,0x64,0x19,0x10,0x01,

0x80,0x20,0x06,0x80,0x42,0x00,0x00,0x03,0x6F,0x00,0x40,0x03,0x66,0x1A,0x10,0x01,

0x80,0x00,0x03,0x80,0x42,0x00,0xC0,0x01,0xC3,0x00,0x40,0x02,0x23,0xC7,0x00,0x01,

0x80,0x00,0x00,0x80,0x02,0x00,0x40,0x00,0x00,0x00,0x40,0x04,0x20,0x44,0x88,0x41,

0x80,0x00,0x00,0x00,0x02,0x00,0x60,0x00,0x00,0x00,0x40,0x5C,0x20,0x08,0x0A,0x41,

0x80,0x00,0x00,0x00,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60,0x3F,0x8A,0x13,0x41,

0x80,0x00,0x00,0x00,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00,0xF0,0x11,0x23,0x2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40,0x07,0x60,0x31,0x7F,0xB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40,0x18,0x44,0x61,0x00,0xF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6,0xC0,0x00,0x66,0xC1,0x0F,0x8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80,0x00,0x7E,0x81,0xF8,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80,0x01,0x8C,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8,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F,0x80,0x00,0x00,0x1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18,0x70,0x00,0x00,0x20,0x2F,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10,0x0C,0x00,0x00,0x20,0x42,0x00,0x0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10,0x04,0x00,0x18,0x40,0x42,0x00,0x02,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10,0x04,0x60,0x2C,0x40,0x02,0x00,0x02,0x0B,0xF0,0x00,0x00,0x07,0xFF,0x01,

0x80,0x00,0x04,0x70,0x26,0x40,0x37,0xE0,0x02,0x08,0x10,0x00,0x01,0x02,0x01,0x01,

0x80,0x00,0x04,0x48,0x42,0x40,0x12,0x00,0x02,0x08,0x10,0xFC,0x01,0x02,0x01,0x01,

0x80,0x00,0x04,0x44,0x42,0x40,0x12,0x00,0x02,0x08,0x10,0x83,0x01,0x02,0x01,0x01,

0x80,0x00,0x04,0x44,0x47,0xF8,0x12,0x00,0x02,0x08,0x10,0x01,0x01,0x02,0x03,0x01,

0x80,0x00,0x08,0x44,0x4C,0x4C,0x02,0x00,0x02,0x0B,0xD0,0x01,0x01,0x02,0xFA,0x01,

0x80,0x00,0x30,0x88,0x48,0x46,0x01,0x00,0x02,0x08,0x90,0x01,0x01,0x02,0x02,0x01,

0x80,0x00,0x60,0x90,0x50,0x42,0x3F,0xFF,0x02,0x08,0x10,0x06,0x01,0x02,0x02,0x01,

0x80,0x01,0x80,0xA0,0x50,0x46,0x43,0x00,0x02,0x09,0xD0,0x0C,0x01,0x02,0x04,0x01,

0x80,0x1E,0x00,0xE0,0x60,0x78,0x01,0x00,0x02,0x0B,0x10,0x18,0x11,0x02,0x04,0x01,

0x80,0x7F,0xFE,0x00,0x00,0x30,0x01,0x00,0x00,0x10,0x10,0x7F,0xF9,0x02,0x14,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70,0x10,0x00,0x01,0x02,0xF4,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60,0x10,0x00,0x01,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40,0x50,0x00,0x01,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28,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8,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        unsigned char Bat03[]={

/*------------------------------------------------------------------------------

  源文件 / 文字 : D:\Documents and Settings\da-liuwei\桌面\hex_p\3.bmp

  宽×高(像素): 128×64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横向取模,字节正序/1024字节

  数据转换日期  : 2006-1-21 下午 03:00:19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04,0x1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04,0x0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60,0x04,0x0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4,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0,0x04,0x00,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0,0x04,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00,0x04,0x00,0x0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00,0x04,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00,0x1F,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01,0xE4,0xF0,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6,0x04,0x0C,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8,0x04,0x02,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30,0x04,0x01,0x8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2,0x00,0x40,0x04,0x00,0x40,0x08,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2,0x00,0x80,0x04,0x00,0x20,0x08,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4,0x01,0x00,0x04,0x00,0x1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4,0x01,0x00,0x04,0x00,0x1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8,0x02,0x00,0x04,0x00,0x08,0x02,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8,0x04,0x00,0x04,0x00,0x04,0x02,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8,0x04,0x00,0x04,0x00,0x04,0x02,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0,0x04,0x00,0x04,0x00,0x04,0x0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0,0x04,0x00,0x0E,0x00,0x04,0x0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0,0x04,0x00,0x35,0x80,0x04,0x0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0,0x08,0x00,0x44,0x40,0x02,0x0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0,0x08,0x00,0x44,0x40,0x02,0x0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8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0,0x08,0x00,0x44,0x40,0x02,0x0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0,0x04,0x00,0x44,0x40,0x04,0x0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0,0x04,0x00,0x35,0x80,0x04,0x0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0,0x04,0x00,0x0E,0x00,0x04,0x0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0,0x04,0x00,0x04,0x00,0x04,0x0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8,0x04,0x00,0x04,0x00,0x04,0x02,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8,0x02,0x00,0x04,0x00,0x08,0x02,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8,0x01,0x00,0x04,0x00,0x10,0x02,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4,0x01,0x00,0x04,0x00,0x1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4,0x00,0x80,0x04,0x00,0x2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2,0x00,0x40,0x04,0x00,0x40,0x08,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2,0x00,0x30,0x04,0x01,0x80,0x08,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8,0x04,0x02,0x0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6,0x04,0x0C,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1,0xE4,0xF0,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00,0x1F,0x00,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00,0x04,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00,0x04,0x00,0x0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00,0x04,0x00,0x0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0,0x04,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0,0x04,0x00,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4,0x0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60,0x04,0x0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04,0x0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04,0x1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void lcm_adr(yy,xx)

        {

                write_lcm_ins=0x80+yy;

                delay1us(100);

                write_lcm_ins=0x80+xx;

                delay1us(100);

        }

///////////////////////////////////////////////////////////

        void display_all(unsigned char tab[])

        {

                xx=0;

                yy=0;

                sn3=0;

                write_lcm_ins=0x02;

                delay1us(120);

                write_lcm_ins=0x30;

                delay1us(120);

                write_lcm_ins=0x34;

                delay1us(120);

                write_lcm_ins=0x36;

                delay1us(120);

                while(yy!=32)

                {

                        while(xx!=8)

                        {

                                lcm_adr(yy,xx);

                                write_lcm_data=tab[sn3];

                                delay1us(100);

                                sn3++;

                                ////////

                                write_lcm_data=tab[sn3];

                                delay1us(100);

                                sn3++;

                                xx++;

                        }

                        yy++;

                        xx=0x00;

                }                                                                ///line 1

                //////////////////////////////////////////////

                yy=0x00;

                xx=0x08;

                while(yy!=32)

                {

                        while(xx!=16)

                        {

                                lcm_adr(yy,xx);

                                write_lcm_data=tab[sn3];

                                delay1us(100);

                                sn3++;

                                ////////

                                write_lcm_data=tab[sn3];

                                delay1us(100);

                                sn3++;

                                xx++;

                        }

                        yy++;

                        xx=0x08;

                }                                                                ///line 2

                //////////////////////////////////////////////

        }

        //////////////////////////////////////////////////////////////

        void disp(data)

        {

                write_lcm_data=tab2[data];

                delay1us(100);

        }

        /////////

        void disp_week(unsigned char wk)

        {

                wk=wk*2;

                write_lcm_data=tab3[wk];

                delay1us(100);

                wk++;

                write_lcm_data=tab3[wk];

                delay1us(100);

        }

        //////////////////////////////////////////

        void time_set(year,moth,day,week,hour,min,sec)

                {

                timer_year=year;

                timer_moth=moth;

                timer_day=day;

                timer_week=week;

                timer_hour=hour;

                timer_min=min;

                timer_sec=sec;

                }

        //////////////////////////////////////

        void display_time(unsigned char time_adr)

        {

                sec_buf=timer_sec;

                min_buf=timer_min;

                hour_buf=timer_hour;

                //////////////

                sec1=sec_buf/10;

                sec0=sec_buf-sec1*10;

                ///

                min1=min_buf/10;

                min0=min_buf-min1*10;

                ///

                hour1=hour_buf/10;

                hour0=hour_buf-hour1*10;

                /////////////

                write_lcm_ins=time_adr;

                delay1us(100);

                disp(hour1);

                disp(hour0);

                write_lcm_data=':';

                delay1us(100);

                disp(min1);

                disp(min0);

                write_lcm_data=':';

                delay1us(100);

                disp(sec1);

                disp(sec0);

        }

        /////////////////////////////////////

        void display_date(unsigned char date_adr)

        {

                year_buf=timer_year;

                moth_buf=timer_moth;

                day_buf=timer_day;

                week_buf=timer_week;

                /////////////////////////////

                year1=year_buf/10;

                year0=year_buf-year1*10;

                ///

                moth1=moth_buf/10;

                moth0=moth_buf-moth1*10;

                ///

                day1=day_buf/10;

                day0=day_buf-day1*10;

                ///

                week=week_buf;

                ///

                ////////////////////////////

                write_lcm_ins=date_adr;

                delay1us(100);

                write_lcm_ins=date_adr;

                delay1us(100);

                disp(2);

                disp(0);

                disp(year1);

                disp(year0);

                write_lcm_data='-';

                delay1us(100);

                disp(moth1);

                disp(moth0);

                write_lcm_data='-';

                delay1us(100);

                disp(day1);

                disp(day0);

                write_lcm_data='-';

                delay1us(100);

                write_lcm_data='(';

                delay1us(100);

                disp_week(week);

                write_lcm_data=')';

                delay1us(100);

        }

        ///////////////////////////////////////////////////

        ///////////////////////////////////////////////////

        int main (void)

{

        SP=0X0fff;

        MCUCR = 0x80;

        EICRA = 0x00; //extended ext ints

        EICRB = 0x00; //extended ext ints

        EIMSK = 0x00;

        PORTA=0xff;

        PORTB=0XFF;

        PORTC=0xff;

        PORTD=0xff;

        PORTE=0xff;

        PORTF=0xff;

        PORTG=0xff;

        DDRA=0XFF;

        DDRB=0b10011111;        //PB5,PB6 INPUT

        DDRC=0XFF;

        DDRD=0XFF;

        DDRE=0XFF;

        DDRF=0XFF;

        DDRG=0XFF;

        PORTB=0X7F;

        delay1ms(500);

        PORTB=0XFF;

        PORTG=0XFF;

        MCUCR|=0X80;        //enable ex_ram.

        XMCRA=0b00001110;

        XMCRB=0b10000000;

        //k=2;

//        while(k>0)

        {

        PORTF=0b00011000;

        delay1ms(200);

        PORTF=0b00100100;

        delay1ms(200);

        PORTF=0b01000010;

        delay1ms(200);

        PORTF=0b10000001;

        delay1ms(200);

        PORTF=0b01000010;

        delay1ms(200);

        PORTF=0b00100100;

        delay1ms(200);

        PORTF=0b00011000;

        delay1ms(200);

        PORTF=0b00000000;

        delay1ms(200);

        k--;

        }

        ext_ram2=0b10101010;

        delay1ms(500);

        PORTF=ext_ram2;

        delay1ms(500);

        PORTD=0X00;

        ////////////////////////////////

        write_lcm_ins=0x01;

        delay1ms(3);

        write_lcm_ins=0x02;

        delay1ms(3);

        write_lcm_ins=0x06;

        delay1ms(3);

        write_lcm_ins=0x0C;

        delay1ms(3);

        write_lcm_ins=0x1C;

        delay1ms(3);

        display_all(Bat00);

        delay1ms(100);

        display_all(Bat01);

        delay1ms(1000);

        display_all(Bat02);

        delay1ms(1000);

//        display_all(Bat03);

//        delay1ms(1000);

        display_all(Bat00);

        delay1ms(500);

        ////////////////////////////////////////////

        write_lcm_ins=0x30;

        delay1ms(3);

        write_lcm_ins=0x80;

        delay1ms(3);

        write_lcm_ins=0x02;

        delay1ms(3);

        write_lcm_data='a';

        delay1ms(3);

        write_lcm_data='b';

        delay1ms(3);

        write_lcm_data='c';

        delay1ms(3);

        write_lcm_data='d';

        delay1ms(3);

        write_lcm_data='e';

        delay1ms(3);

        write_lcm_data='f';

        delay1ms(3);

        write_lcm_data='g';

        delay1ms(3);

        display(0x80,"电子万年历程序  ");

        display(0x90,"----------------");

        display(0x88,"                ");

        display(0x98,"                ");

        //////////////////////////

        timer_ra=0b10100000;

        timer_rb=0b00000110;

        timer_rc=0b00000000;

//        time_set(06,01,21,7,23,40,sec); //星期日=1

        s=15;

        {

        display(0x80,"**电子万年历**  ");

        display(0x90,"现在时间是:     ");

        display_date(0x88);

        display_time(0x9a);

        ////////////////////

                if(sec0==5)

                {

                display(0x80,"                ");

                display(0x90,"                ");

                display(0x88,"                ");

                display(0x98,"                ");

                display_all(Bat01);

                delay1ms(1000);

                display_all(Bat02);

                delay1ms(1000);

                display_all(Bat00);

                delay1ms(1);

                write_lcm_ins=0x30;

                delay1us(200);

                write_lcm_ins=0x02;

                delay1us(200);

                }

        while(s==0)

        {

        s=15;

        PORTF=~PORTF;

        }

        s--;

        }

}

楼主:
这是程序运行的实际效果(因LED部分光线太强(因为用的是白色超高亮LED),所以LED闪烁效果没有拍下来).

楼主:
M128和并口下载器是AMORK那买的,板子是自己设计的.我也是刚用AVR和C不久,程序写得不是很好,还请各位DX们多多指教.

楼主:
LCD是以总线方式访问的,LCD12864,DS12887,HM62256的地址都是通过CPLD分配,所以都可以更改,CPLD的其它I/O口可用于扩展其它功能.

网友:
请教楼主,在LCD中显示的各种图形和变形效果的文字,你是如果取得它们的编码的,是用软件直接生成的吗?还是一个点一个点画出来,再将编码导出的?

楼主:
直接在WINDOWS的画图程序里用画笔工具来做.再转换成HEX格式就可以了.你画什么就显示什么.

楼主:
用WINDOWS的画图程序来做.这样就不需要一个点一个点的来画了.那样太麻烦,做的效率不高.

网友:
"直接在WINDOWS的画图程序里用画笔工具来做.再转换成HEX格式就可以了.你画什么就显示什么. "

   我想问的是如何将画出来的图案转成hex格式,用什么软件转?

网友:
用小畫家畫,存為黑白, 去掉前62個byte的bmp文件頭, 打後的就是你要的點陣圖數據了, 不明白就用ue自己分析一下.

网友:
更简单的就是自己写一个转换工具,反正知道了格式,就算彩色的也一样可以转换。

网友:
楼主的,VHDL程序是否是先写到片子里面再插到这个扳子上咯!

楼主:
avrboy 用UE-32打开后的代码好像要取反才可以吧!

楼主:
在这块上直接用JTAG烧写.板上有CPLD的JTAG口

网友:
楼主,你给的图纸没有CPLD的JTAG拉,能否给出这一块的图纸,我第一次用这快芯片,有点不放心!

网友:
请给我一份原理图和PCB图,谢谢!

at8951@163.com

楼主:
这是完整的原理图

楼主:
这是PCB图

网友:
CPLD的底座是怎么制作的?能否指教一下

菜鸟,什么都不懂

楼主:
sczzx ,你会用PowerPCB吗?这个是用PowerPCB做的.

网友:
说实话,我不会…………

只会PROTEL

网友:
原理图打不开,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麻烦发一份到sczzx@126.com?谢谢

楼主:
原理图用protell99打开.

网友(2006-03-26):
请给我一份原理图和PCB,还有程序的完整压缩包,谢谢楼主!

eric.qj@163.com

网友:
能不能发一份资料给我

henjijiang@163.com

我的邮箱

谢谢了

楼主:
这是最新修改的版本,请情请看附件

a href=./bbs_upload/files_5/armok01111006.rar>点击此处下载armok01111006.rar

-----此内容被liuweiele于2006-03-27,22:21:16编辑过

楼主:
这是最新修改的版本,增加了一些功能详情请看附件.含制作资料及程序运行效果

网友(2006-04-30):
因本人是菜鸟,跪求一个mega16,用1602b显示的万年历程序,赶着做毕业设计,请各位高手帮帮忙,万分感激。本人邮箱185212756@qq.com

网友:
qiang709394:你不是吧,把所有的万年历帖子都翻出来了,还不能找到合适的吗?

网友:
是啊,我真是菜鸟中的菜鸟来的,我不喜欢搞电子的,我看不明白程序.做完毕业设计后我以后都不想碰电子了,麻烦那位高手有空的话,发一个现成的用m16做,用1602b显示的万年历程序给我,谢谢各位了.185212756@qq.com
-----此内容被qiang709394于2006-04-30,17:03:03编辑过

网友(2006-06-06):
原来万年历都能用来做毕业课题啊,

我很无语............

网友:
电路板买我块好吗??

网友:
很好的资料~!

楼主我也想买一块板。

网友:
楼主回话  谢谢 QQ  287602788

网友:
兄弟,这一个东东做出来后,成本是多少啊,只是用来玩玩可以,要是用来做产品,有点不能吧

楼主:
我的QQ是:304466616

楼主:
这东西做产品当然不合算,成本太高,耗电也大.做产品的话,用一片带LCD的MCU就可以了,万年历部分自己设计,用不着DS12887.

楼主:
我目前只有一块做好的板,空板还是有几块.

网友(2006-07-21):
楼主:能否给我一块空板?谢谢!

网友:
我最讨厌的就是楼主的图像了,太占地方,简直烦人的要死。

我前几天做了一个产品,是用清华蓬远240*128的液晶,上面加了时钟系统,是正规产品。

不过我的时钟可不像楼主这么做,显示规显示,调整时间规调整时间。那能用下载程序来设定时间,这样的方法可行性是零。

1、时间有误差了想调整,还得找你来下载程序。

2、如果我的时钟芯片没电了,还得找你来下载程序。

既然做就做完善点,加个调整时间会更好点。

强烈建议去掉图像,看了感觉真的不舒服。

网友(2007-04-30):
能给我资料库吗?小弟谢了

我的邮箱是LIYUFUU@YAHOO.COM.CN

网友(2008-06-18):
zjd621@163.com
我的伊妹儿,楼主能给我发原理图吗?谢谢

楼主(2009-07-10):
这是原理图(2006年画的)

JPG格式 (原文件名:ATMEGA128_CPL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