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讲义中第三章的问题。

楼主(2006-02-17):
马老师:

     在讲义中第三章(25页) 间接寻址数据传送指令(2)之二,ST X,Rr是否为ST X+,Rr?

楼主:
第30页,3.5.2.1 BST Rr,b  中的d是否r才对?

网友(2007-08-30):
请问马老师,哪儿可下得您的讲义?

网友:
本栏置顶的里面有,分成3部分,从1-11章。

多点几下鼠标吧,饭就在桌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