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ucos在用IAP下载到mega32后为什么不工作了?

楼主(2006-02-18):
我的ucos在用IAP下载到mega32后为什么不工作了?

我在bootload程序中用到了定时器0,ucos负责任务切换的是定时器2。哪位高手分析一下会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直接烧录时UCOS行不行?

可以读出FLASH里面的内容对比看看IAP是否正确。

楼主:
直接烧录ucos工作正常

楼主:
读出的IAP没有变化,而且开机可以提示下载,也能下载

网友:
是对比编译UCOS生成的BIN文件,不是HEX文件。

读出FLASH里面的内容和BIN文件对比,看看数据是否匹配。

楼主:
好,我试试 谢谢!

楼主:
HJJourAVR您好!我将读出的文件存为bin格式,然后与烧录的bin文件对比,并没有变化。是不是我的程序本身有问题,是否与堆栈设置有关?

网友:
确认IAP的最后动作是 JMP 0x0000H 而且 中断向量位于应用程序库区 ?

楼主:
我的quit程序如下:

void quit(void)

{

   uart_putchar('O');

   uart_putchar('K');

   uart_putchar(0x0d);

   uart_putchar(0x0a);

   while(!(UCSRA & 0x20)); //等待结束提示信息回送完成

   MCUCR = 0x01;

   MCUCR = 0x00;            //将中断向量表迁移到应用程序区头部

//   RAMPZ = 0x00;            //RAMPZ清零初始化

   asm("jmp 0x0000
");                //跳转到Flash的0x0000处,执行用户的应用程序

}

楼主:
下载后能显示任务1的初始画面,但是不能任务切换

楼主:
HJJourAVR 您好!我测试了几次发现当我配置BOOTRST=1时,即复位从程序区运行,ucos工作是正常的,当我配置BOOTRST=0时ucos就不切换了。ucos是用IAP下载的.想请教HJJourAVR这会是什么造成的。谢谢!

网友:
应用程序(ucos)需要把所有外设的功能寄存器重新赋初值。

你的UCOS没有考虑所有外设的[上电初始化值]已经可能被IAP所更改。

楼主:
终于调出来了!!

我在主程序开头加入了如下代码

main ()

{

        ///-------------------------

        PORTA=0;

        DDRA =0;

        PORTB=0;

        DDRB =0;

        PORTC=0;

        DDRC =0;

        PORTD=0;

        DDRD =0;

        UDR  =0;

        UCSRA=0x20;

        UCSRB=0;

        UCSRC=0x86;

        UBRRH=0;

        UBRRL=0;

        SFIOR=0;

        TIMSK=0;

        TCNT2=0;

        TCCR2=0;

        ///-------------------------

        OSInit();                // OS init

......

}

即将端口寄存器和串口和管任务切换定时器2的寄存器都作了初始化,问题解决。谢谢HJJourAVR 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