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可以外扩程序存取器吗?比如am29f040b

楼主(2006-02-19):
如果可以,怎么扩展?

网友:
AVR的代码和数据用的是分离的两套总线,外部存储器是挂在数据总线上的,AVR无法从那里取指。

网友A:
m16只能用io模擬來讀取!

网友(2013-04-03):
引用 网友A:
m16只能用io模擬來讀取!

如何模拟呢?请指教,我最近正好要做一个点阵屏,希望用AVR,不打算用51,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