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哪里有可以转换超过64K的Hex2Bin程序

楼主(2006-02-20):
我试了马老师的BootLoad程序,可是我的程序达到了128K,我找了几个Hex2Bin,好象都不能转换超过64K的Hex2Bin,我看了说明,好象超过64K的Hex程序是用了Inter扩展格式。现在转换出来的程序都不对,请问马老师,哪里有能够转换超过64K的Hex2Bin程序?

网友:
我对hex文件转换是用SL的软件,另存为得到BIN文件的。没问题的!我都应用到产品上了。

楼主:
对不起,请问这个SL是什么,我是这个行业里的超级菜鸟,才接触M128二个星期的时间,还请指教。

网友:
就是下面这个软件

楼主:
感谢jackrich

可是我还是用不起来.

我的问题是用Bootload写进去的程序就是不对.

我读出来后发现用Bootload写进去的程序和用编程器写进去的程序不一样.

我是都写进去再都读出来比较发现的.

SL也不行.

网友:
这些HEXtoBIN程序都没错。

是你的IAP程序有问题。写个简单的小程序测试一下?

不要一上马就找个100KB那么大的来测试。

楼主:
小程序可以运行,我试过了,不过大了就有问题.是不是准确到超过64就有问题不知道.

网友:
直接烧录正常吗?

好象ICCAVR一些版本对超过64KB的有所限制。

你用的是ICCAVR吗?

如果正常,那么一定是IAP的问题。

HEXtoBIN是简单的小程序,一般都不会出错的。----如果出错了,那么直接烧录都一样出错了。

网友:
M128的bootload区最大为8K字节,你的程序为128K?

楼主:
谢谢马老师!

直接烧录是正常的.我的主程序量达到了120K左右,超过了64K.

BootLoad程序4K,我设的BootLoad区就是4K大小.

一些测试用的小程序,都可以通过BootLoad正常写入并运行,一开始有些小错误,我发现是写程序Flash不对造成的.后来加了读取较验,写小程序就再也没有出过问题.

但是写大程序,就是超过64K的程序,始终是没有成功过.本来我也没有想到是64K的限制的问题,只是怀疑我的Hex2Bin,然后发现有的下载的Hex2Bin转换出来的文件只有64K大小,仔细看了一下Hex格式,发现超过64K的Hex文件需要用Intel扩展格式表示,于是我才怀疑我用的Hex2Bin有问题的.

我现在的比较标准就是烧录时去的程序读出来的文件.然后用BootLoad写进去的程序再读出来,总是和烧录进去读出来的不一样.郁闷.

我用的是ICCAVR的编绎器.

这个编绎器经我使用下来,在编绎这么大的程序的时候,有时会出现莫名的错误,正头疼着.
-----此内容被goldpicker于2006-02-22,08:49:19编辑过

楼主:
哎,看来解决不了了.

网友:
信息不够详细。

你可以考虑上传 你的IAP代码和测试用HEX文件,让其他人帮忙测试。

网友(2007-01-11):
HJJourAVR

请问,我试了马老师的Boodloader程序,但超过64K的,就不正常了,少于64K就好的,为什么?能说明以下吗?

还有,马老师程序里边的

//擦除(code=0x03)和写入(code=0x05)一个Flash页

void boot_page_ew(long p_address,char code)

{

    asm("mov r30,r16
"

        "mov r31,r17
"

        "out 0x3b,r18
");            //将页地址放入Z寄存器和RAMPZ的Bit0中

    SPMCSR = code;                //寄存器SPMCSR中为操作码

    asm("spm
");                    //对指定Flash页进行操作

}

中的

        "out 0x3b,r18
");            //将页地址放入Z寄存器和RAMPZ的Bit0中

语句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2011-05-31):
回复 楼主:
----------------
mark-------------------------------------------------------

网友:
回复 网友A:
hjjouravr
请问,我试了马老师的boodloader程序,但超过64k的,就不正常了,少于64k就好的,为什么?能说明以下吗?
还有,马老师程序里边的
//擦除(code=0x03)和写入(code=0x05)一个flash页
void boot_page_ew(long p_address,char code)
{
    asm("mov r30,r16
"
        "mov r31,r17
"
        "out 0x3b,r18
");            //将页地址放入z寄存器和rampz的bit0中
    spmcsr = code;                //寄存器spmcsr中为操作码
    asm("spm
");                    //对指定flash页进......

几年前的帖子,没有发现,现在做解释,可能也会给其他人一点帮助。

    m128的FLASH空间为128K 字节,超过了64KB,所以地址的表示需要17位,而Z寄存器只有16位,所以最高位要放到寄存器rampz中。由于一般的AVR的FLASH都不超过64K,所以通常没有rampz这个寄存器。不管使用哪个C编译器,如果代码长度超过64K,都需要找到一个设置。说明使用rampz寄存器,这样编译过程中,会自动采用超过64K的长转移指令。如果不设置,就会产生代码小于64K没问题,超出64K运行不正常的现象。

   我写的Boodloader参考程序,子程序是嵌汇编的,考虑使用M128,所以有以下,前2句是写入Z寄存器,第三句是写rampz。
{
    asm("mov r30,r16
"
        "mov r31,r17
"
        "out 0x3b,r18
");            //将页地址放入z寄存器和rampz的bit0中

如果在64K内能使用,说明本代码没有问题,超过64K出现问题,首先需要检查你的开发环境编译器中设置是否正确。因为C编译器不会对嵌入的汇编做编译的,主要是对你的APP代码做编译,如果设置不正确,使用了不超过64K的转移指令,尽管编译成功,也能下载,但运行会不正常的。这个是可能出现的原因之一。

网友:
在说句多余的

现在我不提倡在一般应用中选择M128了,最好学习使用M051。M051是32位的,片内资源丰富多了,功能也强的多,可是价格便宜,在一般的应用上胜过M128。但由于是32位的,难度比M128高。

网友(2011-08-02):
马潮老师,您好。请问一下现在ICCAVRV7中project-->options-->Target里面很多6.31版里面的很多选项都没有了,像rampz的选项已经
没有了,是不是这些选项新的版本已经能够自动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