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买的AVR-51多功能实验板怎么下载不了?

楼主(2006-02-20):
板子已经焊完了,硬件测试也没问题

可当我下载程序时却出问题了.

它提示不能进入编程模式,请检查fuse,isp连线,及电源是否连接好

我是按照新手入门的第一个实例的电路图连接的

不知道是不是把MOSI,SCK,REST,这些脚连错了

因为ISP插槽我把它连接ISP线的接口了

所以PB5,PB6,PB7,REST都没有与ISP连接

请各位指点一下,我这样连是不是有问题?

我是菜鸟,第一次下载程序.请指点一下.多谢了.

楼主:
我用双龙的ISP下载程序,并口AVRISP下载线

忙活了一整天,什么都没搞出来

芯片是mega16的

请各位指点一下,我在线等

网友:
[

因为ISP插槽我把它连接ISP线的接口了

所以PB5,PB6,PB7,REST都没有与ISP连接

]

什么意思?

不接怎么能ISP??忙活100年都是一样的。

需要把JU4的PB5,PB6,PB7,RST,VCC,GND都插上短路销。

楼主:
谢谢HJJourAVR大哥,我再试试

楼主:
HJJourAVR大哥我按你说的插上短路销了,可还是不行

我说一下我的连接方法

把Pa0--Pa7用插线分别与LED0-LED7连接

JU7的GND,VCC用短路销插上

JU4的PB5,PB6,PB7,RST,VCC,GND用短路销插上

isp线把板上的ISP插槽与电脑的并口连起来

请HJJourAVR大哥指点一下,我这样连有问题吗

网友:
如果板子的焊接是正确的,VCC=5V,M16插在右边的万用锁紧座上,

那么问题可能是电脑并口的设定有问题。

进入BIOS

改成ECP或EPP模式?

LPT1=0x378H 或 0x37FH?

楼主:
BIOS我之前改过了

我刚刚试了一下是短路梢接触不良

因为我动一下短路梢发现LED灯在闪烁

当灯全亮时我试了一下 烧录界面有反应

运行了一部分,但还是烧不进

他提示是:读取芯片ID码:IE 98 03完成,擦除......完成,读取校准值:00完成

写入FLASH,校验FLASH....0x00地址校验失败

请问HJJourAVR大哥,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M16的ID码是 1E 94 03才对。

下载器应该没问题了,可能是接触不良之类。

认真检查。

楼主:
对,是我搞错了

刚才重新把各插线搞了一下

下载成功!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 HJJourAVR 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