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2-21):
请问PROTEUS可以仿真双CPU吗?

我是新手,最近做了一个双8051CPU电路,可仿真时,只给一个CPU加HEX文件就运行正常,数码管也不那么闪烁,可是当把另一只CPU的HEX文件加上后,数码管就闪烁得特别厉害;另外我试了一下改变CPU的主频,有点效果,但不明显.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前仿真通过的例子,过几分钟后,就不能仿真通过,而且这种现象有随机性,我用的是最近下载的Proteus6.7sp3破解版.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可以仿真,我从前仿真过二个51的串口通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