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将SD卡的第0扇区数据破坏了如何修复

楼主(2006-02-21):
我在操作SD卡时,误将第0扇区数据破坏,请问如何再还原成FAT,可以让电脑识别,目前电脑只能检测到SD卡,但是无法对其格式化。

网友:
1. 找个数码相机,用相机的格式化功能试试;

2. 读懂硬盘分区原理,自己构造出0扇区的数据(其实只要关键的那几个就够了),或者通报出你的卡的容量,看能否遇到合适的人在自己的卡上帮你把0扇区数据读出来email给你,然后按坛子里介绍的读写SD卡方法,写进去。

楼主:
我的想法是,用PQMAGIC将SD卡格式化,因为硬盘出厂的时候,也是什么都没有的,至少应该不会有MBR的数据。晚上回去试一下。

楼主:
PQ8.0无法识别我的SD卡,看来只有求助大家了,请问谁有SANDISK的32M的SD卡,麻烦共享一下第0扇区的数据,谢谢!

楼主:
自己定一个。

网友:
32M?很少人有吧,找相机比较方便,它的格式化应该可以的。

起码我的同一张卡在相机跟电脑上格出来的0扇区数据不同。

相机应该是直接读SD卡的寄存器,得到容量,后就可以‘低格’了。

网友:
通过读卡机插到电脑上,用WinHex搞。

楼主:
昨晚终于把我的SD卡搞定了,写向第0扇区写入基本配置,随后用DC格式化,直接格式化是不行的,再次感谢QWERNET和米格29笨笨兔。

网友(2009-05-23):
请问M16可以读SD卡0扇区,但是不能读其他扇区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可以把0扇区所有数据清零,然后电脑就认了,我以前试过,

网友:
没有这么麻烦吧,我都把SD卡里的东西全抹掉过(全是0),照样可以的。不要从别的地方考的

网友:
32M?
老爷卡。不错,以前我也有张64M的SD卡,花了我一百多大洋。
现在手机上用的TF卡是去年买的,29大洋,2048M的容量。
还有电脑内存也是,2002年装的赛扬四机器,当时只装了条128M PC133的,就要将近两百大洋,前几个月给笔记本加了了个2G DDR800,160大洋。
呵呵,时代变化快,存储器变白菜。

网友(2012-09-17):
我貌似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看到这个帖子十分的激动,
打算回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