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系统中的电流采样

楼主(2006-02-22):
问大家,在大功率电机系统中,电流采样如何方法?

我现在用一个小电阻分压。 发现采样根本就不准。PWM--》MOSFET  +电机+ 小电阻.

小电阻上的波行,就是PWM的频率。 MEGA8采样慢呀。不好做。

网友:
會不會是用霍爾元件?

楼主:
不是,用康铜丝

网友:
那就加上滤波了。

楼主:
滤波,我就用了RC了一下。软件上做平均算法。

没用。采样不准

哪位有经验做过?

网友(2006-08-18):
应该没有问题,采用 电机+MOSFET+小电阻,小电阻上用低通方法的LM358放大

网友:
大功率用电阻?你的功率还是不大吧.变频器里用的是互感器

网友:
用分流器做.

网友:
电流互感器!

网友:
要想测准,2方法:

1.想办法让交流电流与之成正比的稳定直流电压,AD转换.特点:成本高,AD速度慢,CPU负担轻,反应慢,一般不作保护用.

2.想办法让交流电流与之成正比的交流电压,快速AD,计算均方根.特点:成本低,AD速度快,CPU负担重.

用电流互感器还是分流器,看成本和绝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