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有用过AD620做放大用的吗?

楼主(2006-02-23):
各位大哥有用过AD620做放大用的吗?给提供个参考电路吧?

我只给AD620加了电源,没有加输入,输出却有1.7伏,不知为何?

网友:
刚用AD8221设计完,要添加参考电压,输入不能空载

网友A:
datasheet讲的非常详细了。

网友:
在使用之前,最好自己搭个试验板把自己的电路图实现一遍,输入空载的情况下,输出值不确定,最好自己验证一下,比如输入端短接等。

网友(2012-10-16):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讲的非常详细了。

datasheet讲的非常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