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用90S2313做的8路逻辑分析仪做好了,SHOW一下

楼主(2006-02-24):
74hc4040不好买,改cd4040,在11脚对地接一个4.7K的电阻。

网友:
好, 串口线走线长了一些, 楼主show一下上位机的界面?

楼主:
就是http://www.ouravr.com/app_8_way_nalyzer_with_90S1200.html 的

网友:
做得精致!

网友:
我做过一次,没成功,楼主能不能把你的  制作过程 写出来  分享呢?

网友:
原来打算整一个,因为要用到全功能的串口,所以只好放弃了.

等那天搞懂了usb再说.

网友:
cd4040的速度跟得上么?

我一直以为74HCXX是高速CMOS,是用来在高速场合替代CDXXXX的

网友:
HC比CD的速度高,在2~6V下更好用。

CD系列可以工作到16V

PS: 当年的高速CMOS,现在已经不算高速了。

网友(2007-11-25):
共享资料吧?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这疙瘩我用面包板搞定了,线乱的一塌糊涂,手头没有4040我用两个ATF16V8B写了一个计数器。实际捕捉了一下,低频效果还可以。就不拿出来秀了。

网友:
我建议楼主还是经可能把所有阻容元件全部换成贴片的,那样大大节省PCB空间。现在我基本用贴片元件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