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工程师们,你们现在工作时关注些什么?

楼主(2006-02-24):
我记得业界内流行一句话:“做我们嵌入式系统的,五年一小成,十年一大成。”屈指算来,今年刚好是俺出道的第五个年头,有没有小成我不知道,但确实和刚出道有些不同,至少现在我所关注的就会有所不同了:

    第一,拿到一个项目,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去实现,而是考虑这个项目的可行性:这个可不可行?大概要花多少时间?成本?

    第二,不再专注编程技巧,而更着重系统架构和算法,如果硬要说技巧的话,我的技巧就是没有技巧,什么都写得很傻瓜式,简单易懂。因为程序要减小程序代码最重要的是架构和算法,而不是所谓的技巧。

    第三,写程序时,不再依靠仿真器,而是在程序中插入Log代码和Assert代码。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不再像刚出道那样傲气,有点小成就就沾沾自喜,而是真的觉得自己很无知,除了加班,还适当挤出一点时间来学习,和大家交流。

网友:
刚才看过你的帖了,我觉得你小成是不止啦!

“还适当挤出一点时间来学习”,这个我非常赞同。

网友:
很厉害了,敬仰!

网友:
我一直都希望有这样一个机器人,只要我告诉它实现思路,它就能帮我写出代码。 :)

另外,我不太赞同Louis Bright的第三点。

Louis Bright能解释一下这样做的理由吗?

网友:
非常赞同Louis Bright的第三点。

仿真很多時不完全反應實際, 而Log代码和Assert代码才是你想知道的東西.

网友:
请教Log代码和Assert代码是什么?

网友:
完全赞同Louis Bright的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做项目, 目的高于一切

项目的实施, 思路高于过程, 高于技巧!实际上, 成天捉摸技巧的人实际上不会搞开发

现在找不到我不用log和assert的项目

毛主席说: 三天不学习, 当不到刘少奇

以下是广告:

我做了n(n不大)开发, 或多或少有一些经验, 但是没有总结成文, 有时候写代码时也会偷偷懒. 很多的理由, 现在不偷懒了.

详细看看这里: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87595&bbs_page_no=1&bbs_id=1025

网友:
仿真器只能实现某方面的帮助,不能完全等同于实际运行。对初学者是帮助挺大的,对高手就意义不大了。

不过[毛主席说: 三天不学习, 当不到刘少奇] 这句话还是比较讽刺的,刘少奇后来不好过。

网友:
从不信任仿真器,

仿真器里面跑不同过的程序,IC里面运行正确,IC运行不正确的,仿真器居然能通过……

相信自己队代码的把握。从来都是直接下载调试,开始比较痛苦,后来就好了。

楼主:
TO 3楼 ywhbn:

    我不是反对使用仿真器,而是反对过分依赖仿真器。仿真器在调试一些逻辑问题上有时真的很快。

    仿真器就是仿真器,它不能完全取代芯片本生运行,如HJJourAVR大虾(这才是真正的大虾)所说,“仿真器只能实现某方面的帮助,不能完全等同于实际运行。对初学者是帮助挺大的”。

    其实有些情况是无法使用仿真器的:

1>现在的仿真器坏了,再弄一个要半年,而手头项目不能停下来(听起来搞笑吧?在丁丁的大虾论坛上就有人这么说这种情况,事实上这种情况很多人遇到过,中国就这样,买个东西,这个批那个批,烦都烦死了);

2>项目中无法插入仿真头

3>目标板是运动的。

4>其它。

这些情况估计你可能会遇到,那么你怎么办?如果你太依赖仿真器,那岂不死定了?

说说个人经历:

2001年刚出道,月薪700(扣掉其它,最后到手500多),当时不小心烧掉一个价值不菲的仿真器(我记得好像是4K多,WAVE的),当时我脸都绿了,从那次以后我发誓不在用仿真器(还真做到了),慢慢发现自己写程序规范些了,考虑问题周全些了,总之再看以前用仿真器找到的bug都觉得很简单(有事同事向我描述一个bug,我说你到程序哪里哪里去找,或者什么方向去找,老是能蒙对)。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有个小测试:

你随便写一个300行左右的小程序,PC上的C语言也型,然后编译,看能不能一次通过并能正常运行?或者在记忆中这种情况出现过没有?如果你离不开仿真器,估计出现这样情况很难!

网友:
我只用过两年的仿真器,那是因为MCU都是台湾的那种OTP的芯片,不仿真还不行,后来换工作后,还真没有用仿真器啦,因为现在的都是Flash的芯片,直接烧写运行并看现象是最好的啦。

网友(2010-08-10):
louis 是真正的大牛。

网友:
仿真器仅仅是个工具,和牛不牛没什么关系吧?

调试代码,仿真器真是非常好的工具,能够很快发现错误,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
基本都赞同  除了加班

程序中插入Log代码 挺好的  也有缺点 实时性不好

网友:
还是实物测试好,毕竟有时会遇到一些电路问题,而这种问题是不能靠仿真器发现的。

网友:
你随便写一个300行左右的小程序,PC上的C语言也型,然后编译,看能不能一次通过并能正常运行?或者在记忆中这种情况出现过没有?如果你离不开仿真器,估计出现这样情况很难!

同意!

网友:
现在很多器件都提供JTAG接口。

网友(2013-06-21):
引用 网友A:
同问

问度娘 ,她会告诉你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