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用的继电器驱动电路有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6-02-25):
我一直都用这个继电器驱动电路,12V的中间继电器再驱动220V的交流接触器。

我的产品都是用在工业环境。

经常有问题是9013三极管烧坏了。导致经常要维修好麻烦,而且每次都是要换9013三极管。

请教各位大侠我这个电路的问题所在,请说说改进的建议。谢谢!^_^
-----此内容被petertan于2006-02-25,17:22:13编辑过

网友:
1、9013电流有可能不够驱动‘12V中间继电器’的,你要查一下中间继电器的参数。

2、R4有点大了,按电流传输比100%(一般小于100%)计算的时候,你的9013基极电流也就是1MA,当9013集电极电流需要很大的时候,9013工作在线性区,这个时候9013的功耗超标导致烧管。

有说错的地方敬请海涵。

网友:
检查三极管是否处于开关状态,饱和状态时三极管C极0.3V.

楼主:
我这个电路一直在用,就是有20%的9013烧了要返工换。

我想把R5的3.3K换成10K。请各位指教

网友:
你要提供继电器的吸合电流的指标,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
我也认为R4太小了,用330欧。

楼主:
我暂时不能提供继电器的吸合电流,要回去查查才知道

现在试验了把R5的3.3K改成10K,继电器能吸合。请问这应该减低了烧9013三极管的可能性了吧?

网友:
用8050替换9013

网友:
9014+8050达林顿,提高灵敏度和推动能力。

记得两个基极要加电阻到地。

网友:
我们知道, 任何电感的延伸产品都有一个特点: 启动电流大, 维持需要的电流小. 因此:

在红色圆圈那里串一个电阻, 电阻并一个电容, 这样可以不减小12V的中间继电器的启动电流, 但是减小12V的中间继电器的维持电流.

网友:
降低开关功率管的功耗即可。

烧毁的可能是

1 过压,但这里有二极管D2吸收了继电器线圈的反电动势,不会发生。

2 过流,但这里的负载是固定的继电器线圈,不会发生。

3 过功率-----如果基极的推动不足而令9013的导通压降偏高,Pd=Vce*Ic,会发生过功率的情况。

所以加大基极推动电流即可降低开关功率管的功耗。

考虑到光藕的驱动能力不是很强,那么达林顿是很好的选择。

MOS管也行,因为栅极的输入阻抗很高。

网友A:
HJJourAVR说的3我觉得说不通, Pd=Vce*Ic是对的, 但是Ic上升Vce会下降, 而且是非线性关系. 但可以定性的说: Ic上升, Pd也会上升. 而Ic会跟着Ib非线性增长.

如果继电器不能吸合或者吸合后不稳定, 那么应该增大Ib. 现在是大到三极管常烧, 因此可以适当的增大R5来减小Ib, 我在10楼说的, 是一个 "大电流吸合, 小电流维持"的好方法.

在继电器和三极管C极串的电容, 在继电器通电瞬间电压不能突变而保持为0, 因此继电器有较高的吸合电压, 继电器吸合后, 电容因为充电而电压上升, 继电器两端的电压减小, 三极管的功耗降低. 并在电容上的电阻起维持吸合电流用.

网友:
不用考虑的太复杂,实测或计算都可以得出结论。

注意 限制条件: 负载(继电器线圈的直流电阻)是基本不变的。

假设  继电器线圈的直流电阻=100R,Vcc=12V.

      1 驱动不足,9013进入线形区 Ic=100mA,Vc=12V-100R*0.1=2V         Pd=2V*0.1A=0.2W

      2 驱动足够,9013进入饱和区 Vcesat=1V,Ic=(12V-1V)/100R=110mA     Pd=1V*0.11A=0.11W

当然是驱动足够的情况下,管子的功耗相对较低了。

网友(2007-08-26):
R4改为510欧,

R5改为1.2K欧,

9013改为8050,

保证OK!

网友:
楼上正解, 主要原因在于R4取值过大。

TLP521电流传输率为0.5~6,当部分TLP521电流传输率在1以下时,9013的基极电流将小于1.1mA,9013大电流应用时放大倍数会低于100,就可能导致继电器的驱动电流小于100mA,12V继电器的工作电流一般在50mA到250mA左右,视乎继电器大小。如果选用的继电器工作电流大于100mA,将会导致9013不饱和,功耗急剧上升而烧毁。

如楼主所说,R4改为510欧, 保证OK!

R5改为1.2K欧,9013改为8050, 更好!

网友:
【12楼】 jimo的观点有误,“Ic上升, Pd也会上升”是不正确,Ic和Pd关系如图:

前半部分是Ic上升, Pd也上升,后半部分是Ic上升, Pd反而下降。本电路是工作于后半部分。

网友(2008-09-01):
这是我的驱动电路。不知道和你的有何区别。请高人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上的电路要考虑PC817的工作电流。也就是控制好发光二极管端的电流。

网友:
仔细浏览了这一帖,发现寂寞,HJJourAVR和牛仔几位的讨论,质量是很高的。玩硬件玩到这火候,才会很有意思。
俺学习了!

网友(2009-08-28):
R4的取值太大了,取510欧姆即可。
以前用的都是在继电器线圈反向并联二极管。
请问jimo 在红色圆圈中串联(电阻和电容并联),电阻和电容的参数怎么取值?

网友(2010-01-12):
R4该以下参数设计

网友:
保证IF=10mA左右

网友:
9013的基极对地接一个8k2的电阻
你这个电路 如果光耦没导通的时候 相当于 9013的基极是悬空的

网友(2010-04-27):
TLP521导通有问题的,直接导致你的9013导通有问题,所以以上大侠说的降低R4和增加R5都是好的,当然换用8050也是有必要的,看看手册吧!

网友:
R5取值太大,管子功耗太大。楼主看看Q2是不是有发热现象

网友(2011-05-02):
遇到这种问题,你应该自己加个电流表测试一下,然后调整参数就OK啦,搞硬件太懒不行。

网友(2011-06-07):
菜鸟插不上嘴

网友(2011-08-12):
继电器驱动电路 MARK!

网友(2011-12-07):
23和24楼正解,光藕没有工作在合适的电流下,所以,9013工作在放大区,功耗大,R4重新计算是的光藕内部发光二极管电流为10ma就OK了。问一下楼主当初这个电阻怎么计算的?

网友(2012-03-27):
引用 网友A:
HJJourAVR说的3我觉得说不通, Pd=Vce*Ic是对的, 但是Ic上升Vce会下降, 而且是非线性关系. 但可以定性的说:  ...

我也是在设计这个电路,请问如何选择电容值

继电器额定功耗450mw,12vdc,M168的IO直接驱动三极管,手册标称IO驱动电流40MA

为了保护9013,应该还需要串联个电阻是么?

网友:
分析的很有道理,我觉着也可能是没有进入饱和区,导致功耗大了烧管

网友B:
先查繼電器的工作電流I(relay),I(relay)/hfe = I(base), I(base)/光耦電流轉換率=If,
(5V - 光耦LED壓降)/If >= R4
(12V - 光耦Vce -0.7V)/I(base)  >= R5
這樣不知你看懂了嗎
若I(relay)超過 9013 的 Ic(max) 或是 I(relay)*Vce 超過 9013 的 承受功率,
那你就得換更大的電晶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查繼電器的工作電流I(relay),I(relay)/hfe = I(base), I(base)/光耦電流轉換率=If,
(5V - 光耦LED壓降)/I ...

我想问一下 这个I(relay)为何会与9013的集电极电流相关。他们是两条不同的支路啊?

网友:
光藕传输问题没处理是事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 这个I(relay)为何会与9013的集电极电流相关。他们是两条不同的支路啊? ...

I(relay)不经过9013的C脚吗?

网友:
有结果了没?到底是因为驱动电流问题还是继电器吸合电流过大造成的?

网友:
继电器电路 用得多,用得好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I(relay)不经过9013的C脚吗?

失误失误 看错啦

网友:
像这种情况也可以考虑换MOS管,基本不用考虑栅极电流,用一个稳压管将栅极电压稳在10V基本就可以保证MOS管处于开关状态。但是要注意栅极需要接一个10K下拉电阻到地,否则栅极悬空的时候MOS管震荡很快就挂掉。

网友(2014-07-08):
mark,留名,以备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