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 你的TC35i模块搞得怎么样了?

楼主(2006-02-26):
这两天也打算搞个TC35i玩玩的,打听了一家,模块包括天线,排线等附件价格是¥290。你排线问题解决了吗?进度如何啊?

网友:
正在设计一块单面的ZIF40->SIP40的转接板,过几天拿去工厂制板。

楼主:
呵呵,这样不如直接做PCB了啊,当然你的这个想法也不错,可以先试验一下

楼主:
电源方面你设计的怎么样?我打算用max724试一下,有时间,打算做一块PCB,集成上TC35i和M16L,整个系统全部用3.3V电压供电

网友:
电源没必要用到5A的芯片吧?数据手册里TC35模块的POWER脚最大输入是500mA。另外MCU用M162V不是更好吗?双USART可以方便的作为一个GSM模块和计算机之间的智能数据桥。

楼主:
726好像是2A的吧?

我看到一些TC35i的资料上提到该模块的峰值电流为2A,这个应该考虑一下。

刚才看了下M162的datasheet,其实不用162V,直接M162就可以了,162V支持1.8Vmin@8MHz,而162支持2.7Vmin@8MHz,而162扩展性(可以升到5V@16MHz)。

另外,我觉得,用短信设置参数如何呢?这样可以省下一个串口,呵呵

网友:
工作电流等接口做好了测试一下就知道了,网上看到有人用7805来给TC35供电,还是12V输入的,7805还不烫的要死啊。感觉这个模块的应用资料太少了,特别是外围电路,所以我先做个接口,把它测试好了再做板,因为在没有试验过的时候,一切都是未知数……

网友(2007-08-16):
彩虹&hitro 老师.

   能不能提供我一个PCB和调试经验.我打算学习下TC35I  QQ:287602788

网友:
7805肯定不能用,需要大电流。500ma都太小了

网友:
我时间调试过tc35

这里有一篇调试笔记,我认为写的不错(当然不是我写的)。

请大家参考

http://article.ednchina.com/Other/20070713042722.htm

网友:
用7804.3,并一2200uF电容,可行。

网友:
TC35的调试笔记,我重新整理了一下方便大家参考,整理成Word文档格式了.

网友:
调过的大虾能不能给我个PCB 和电路图 。谢谢

网友(2010-07-29):
LM7805供电真的不行吗?小弟也在弄,似乎真的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很全!!!
uchar order4[]={"AT+CMGS=023"};        //AT+CMGS=021<CR>,   PDU长度即11000D91682143658709F1000800087B2C4E8C63074EE4=46/2=23
手机号码是   12345678901

已证实。